multisim仿真积分电路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9-05-26):
1.在搭建电路时,为什么输出信号可以达到数千伏的明显错误?(或者超出供电电源电压)2.搭建积分电路一定要在电容上并联一个电阻吗?(我们课本上的积分电路就没有并联呀)

3.在并联上一个电阻之后,为什么输出信号一开始是无规律变化的,(输入信号是方波)到后来输出信号才变成三角波信号

网友A(2019-11-08):
1、根据积分电路公式,输出电压等于积分值除RC,假设R=1k欧,C=1uf,就会放大1000倍
2、可以不用并联电阻,并联大电阻好处就是防止积分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