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在网上搜资料做了一个51单片机双机通讯的程序,发现数据传输有问题,帮忙看看。

楼主:
本来是想着用1602把接收到的数据显示出来,可是只显示白块。这是程序,希望大家可以帮忙看看。

单片机主机程序:
#include <REGX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rw=P2^5;
sbit lcdrs=P2^6;
sbit lcden=P2^7;
uchar kkk[6];
uchar code table[6]={"123456"};        //6
uchar num;
void delayms(uchar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1602显示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lcdrw=0;
  P0=com;
  delayms(5);
  lcden=1;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lcdrs=1;
  lcdrw=0;
  P0=date;
  delayms(5);
  lcden=1;
  lcden=0;
}
void init()
{
  lcdrs=1;
  lcdrw=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
//////////////////////////////////////////////////
void err()
{
  SBUF=0xff;
  while(TI!=1);
  TI=0;
}
uchar kkkk(uchar addr,uchar comm)
{
  uchar aa,p,i;
  while(1)
  {
    SBUF=0x02;                        //发呼叫地址
        while(TI!=1);
              TI=0;
        while(RI!=1);
              RI=0;                                //等待回应
        if(SBUF!=addr)
           err();                                //若地址发错,发复位信号
        else
        {                                                //若地址相符
          TB8=0;                                //清地址标记
          SBUF=comm;                        //发命令
          while(TI!=1);
                TI=0;
          while(RI!=1);
                RI=0;
          aa=SBUF;                                //接受状态
          if((aa&0x08)==0x08)        //若命令未被接受,发送复位信号
          {
            TB8=1;
                err();
          }
          else
          {
            if(comm==0x01)                //是发送命令
                {
                  if((aa&0x01)==0x01)         //从机已做好接受准备
                  {
                    do
                        {
                          p=0;                                //清校验和
                          for(num=0;num<6;num++)
              {
                SBUF=table[num];                  //发送一位数据
                    p+=table[num];
                    while(!TI);
                    TI=0;
              }
                          SBUF=p;                                         //发送校验和
                          while(TI!=1);
                                TI=0;
                          while(RI!=1);
                                RI=0;
                        }
                        while(SBUF!=0);                          //接收不正确,重新发送
                        TB8=1;                                          //置地址标志
                        return(0);
                  }
                 else
                  {
                    if((aa&0x02)==0x02)                  //接收信号,从机准备发送
                        {
                          while(1)
                          {
                            p=0;                                  //清校验和
                                for(i=0;1<6;i++)
                                {
                                  while(RI!=1);
                                        RI=0;
                                                kkk[i]=SBUF;  //接收一位数据
                                                p+=kkk[i];
                                }
                                while(RI!=1);
                                          RI=0;
                                if(SBUF==p)
                                {
                                  SBUF=0x00;                 //校验和相同发00
                                  while(TI!=1);
                                        TI=0;
                                                break;
                                }
                                else
                                {
                                  SBUF=0xff;                //校验和不同发0ff重新接受
                                  while(TI!=1);
                                        TI=0;
                                }
                          }
                          TB8=1;                                //重置地址标记
                          return(0);
                        }
                  }
                }
          }
        }
  }
}
void main()
{

  init();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PCON=0x00;
  TR1=1;
  SCON=0xf0;
  /*SM0=0;
  SM1=1;
  EA=1;
  ES=1;*/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6;num++)
   {
     write_date(table[num]);
         delayms(6);
   }
         kkkk(0x02,0x01);
  while(1);

}

从机程序:
#include <REGX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str(void);
void sre(void);
uchar kkk[6];
bit   tready;
bit   rready;
sbit  lcdrw=P2^6;
sbit  lcdrs=P2^5;
sbit  lcden=P2^7;
uchar kkkk[6];
void delayms(char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 1602显示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数据
{
  lcdrs=0;
  lcdrw=0;
  P0=com;
  delayms(5);
  lcden=1;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读数据
{
lcdrs=1;
lcdrw=0;
P0=date;
delayms(5);
lcden=1;
lcden=0;
}
void init1()   //初始化
  {
  lcdrs=1;
  lcdrw=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
void main()
{
  init1();
  TMOD=0x20;                  //方式二
  TH1=0xfd;                          //设初值
  TL1=0xfd;
  PCON=0x00;
  TR1=1;
  SCON=0xf0;                  //方式三
  EA=1;
  ES=1;                                 //开串行口中断
  while(1)
  {
          uchar j;
    tready=1;
        rready=1;                 //假定准备好发送与接收
    for(j=0;j<6;j++)
    {
          write_com(0x80+j);
          write_date(kkkk[j]);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uchar ddd;
  RI=0;
  ddd=SBUF;
  write_com(0x80);
  write_date(ddd);
*/
  uchar a;
  RI=0;
  ES=0;                                 //关串行口中断
  if(SBUF!=0x02)
  {
    ES=1;
        goto reti;
  }
  SM2=0;
  SBUF=0x02;
  while(TI!=1);
        TI=0;
  while(RI!=1);
        RI=0;
  if(RB8==1)
  {
    SM2=1;
        ES=1;
        goto reti;
  }
  a=SBUF;                          //接受命令
  if(a==0x01)                  //判断从主机接受的命令
  {
    if(rready==1)
          SBUF=0x01;          //接受准备好,发送状态
        else
          SBUF=0x00;
        while(TI!=1);
              TI=0;
        while(RI!=1);
              RI=0;
        if(RB8==1)
        {
          SM2=1;
          ES=1;
          goto reti;
        }
        sre();                          //接收数据
  }
  else
  {
    if(a==0x02)                  //从机向主机发送数据
        {
          if(tready==1)
             SBUF=0x02;           //准备好发送状态
          else
             SBUF=0x00;
          while(TI!=1);
                TI=0;
          while(RI!=1);
                RI=0;
          if(RB8==1)
          {
            SM2=1;
                ES=1;
                goto reti;
          }
          str();                  //发送数据
        }
        else
        {
          SBUF=0x80;         //命令非法,发状态
          while(TI!=1);
                TI=0;
                        SM2=1;
                        ES=1;         //继续监听
        }
  }
  reti:;
}
void  str(void)                //发送数据块
{
  uchar p,i;
  tready=0;
  do
  {
    p=0;
        for(i=0;i<6;i++)
        {
          SBUF=kkk[6];                                //发一位数据
          p+=kkk[6];
          TI=0;
        }
        SBUF=p;                                                //发送校验和
        while(TI!=1);
              TI=0;
        while(RI!=1);
              RI=0;
  }
  while(RI!=1);                                  //主机接受不正确,重新发送
  SM2=1;
  ES=1;
}
void sre(void)                                  //接收模块
{
  uchar p,i;
  rready=0;
  while(1);
  {
    p=0;                                         //清校验和
        for(i=0;i<6;i++)
        {
          while(RI!=1);
                RI=0;
          kkkk[i]=SBUF;                         //接收数据
          p+=kkkk[i];
        }
        while(RI!=1);
              RI=0;
        if(SBUF==p)
        {
          SBUF=0x00;                         //校验和相同发00
        }
        else
        {
          SBUF=0xff;                        //不同发0ff,重新接收
          while(TI==0);
                TI=0;
        }
  }
  SM2=1;
  ES=1;
}

已经整了好几天了,资料啥的都找过了,也没找出个眉目来,希望大家可以帮忙找找问题所在。

现象如图所示

现象如图所示

这是第二种方法,将数据拆分,一位一位的发送,但实际情况如图

这是第二种方法,将数据拆分,一位一位的发送,但实际情况如图

网友A(2019-05-26):
两个单片机控制一个LCD1602 ?那不乱套!主机控制即可,从机数据处理后通过串口等于主机联系,由主机控制显示及刷新

网友B:
千万不要沉啊,自顶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单片机控制一个LCD1602 ?那不乱套!主机控制即可,从机数据处理后通过串口等于主机联系,由主机控制显 ...

只有小板子控制1602,大板子上面的没有1602(拆走了,虽然有写1602的程序),两个板子是相互独立的,除了数据传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单片机控制一个LCD1602 ?那不乱套!主机控制即可,从机数据处理后通过串口等于主机联系,由主机控制显 ...

不是两个控制一个,是小的单片机从大的哪里获得数据,并用1602显示出来。

网友B:
我又试了试一个新的方式,将数据拆分,一位一位的发送。虽然能够显示了,但是从机显示的数据与主机显示数据完全不符。

网友B:
我又试了试别的方法,将数据拆分,一位一位的发送,虽然能够显示,但从机与主机显示的数据有很大的误差。

网友B:
请大家给我一点指导

网友B:
问题已经解决了,两个单片机的晶振不一样,导致波特率不同,所以在数据传输过程中,使得数据发生了偏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题已经解决了,两个单片机的晶振不一样,导致波特率不同,所以在数据传输过程中,使得数据发生了偏差。

楼主你好,默认晶振都是12MHz吗,只要一样就可以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