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想做一个可以级联的LED点阵,想请教下各位单片机大佬

楼主(2019-05-26):
一些简单的16*16也做过几个样品,但是还有些想法或问题:
1、可以几个16*16点阵级联,但是如果不级联的话每个LED点阵也可以单独使用,这个要求可不可以在每个点阵分别做一个控制器,然后在第一个上面做一个总控制器,只要把后面的接在第一个上面就可以切换到第一个做总控制,,
2、级联的话如果全部接在一起用怎么样做统一控制,就是他们级联的之间的数据通道怎么设计,?
3、LED灯选取的哪种灯的效果最好,亮度适中,功耗也可以尽量小些,之前做的感觉灯太亮了
4、如果做好多片灯级联的话电源需要有什么特别考虑吗?用我们普通的变压器做电源,
5、暂且只考虑51单片机,STM8/32之类的主控芯片,他们的主控频率是不是与他们可以级联的点阵的数量有关系啊(以前想的一些拙见,欢迎大佬提供些想法)。
6、还有能不能这样,利用第一片的总控制去控制其他的点阵上面的控制器然后去控制相应的灯,(不知道想法是否可以,因为自己没法做到主控单片机对其他每个单片机的准确的数据分发)
7、有没有大佬关于这些的成功的方案设计啊,例如有些已经卖的哪种商场的LED电子屏,自己玩,不外传的

网友A:
资料请自行下载 :http://pan.baidu.com/s/1i3A9Eqp
MAX7219是一种集成化的串行输入/输出共阴极显示驱动器,它连接微处理器与8位数字的7段数字LED显示,也可以连接条线图显示器或者64个独立的LED。其上包括一个片上的B型BCD编码器、多路扫描回路,段字驱动器,而且还有一个8*8的静态RAM用来存储每一个数据。只有一个外部寄存器用来设置各个LED的段电流。
一个方便的四线串行接口可以联接所有通用的微处理器。每个数据可以寻址在更新时不需要改写所有的显示。MAX7219同样允许用户对每一个数据选择编码或者不编码。
整个设备包含一个150μA的低功耗关闭模式,模拟和数字亮度控制,一个扫描限制寄存器允许用户显示1-8位数据,还有一个让所有LED发光的检测模式。
只需要3个IO口即可驱动1个点阵!点阵显示时无闪烁!支持级联!
模块参数:
1.单个模块可以驱动一个8*8共阴点阵
2.模块工作电压:5V
3.模块尺寸:长5厘米X宽3.2厘米X高1.5厘米
4.带4个固定螺丝孔,孔径3mm,可使用本店M3铜柱固定
5.模块带输入输出接口,支持多个模块级联
接线说明:
1.模块左边为输入端口,右边为输出端口。
2.控制单个模块时,只需要将输入端口接到CPU
3.多个模块级联时,第1个模块的输入端接CPU,输出端接第2个模块的输入端,第2个模块的输出端接第3个模块的输入端,以此类推...
以51单片机为例:
VCC  →  5V
GND  →  GND
DIN  →  P22
CS   →  P21
CLK  →  P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资料请自行下载 :http://pan.baidu.com/s/1i3A9EqpMAX7219是一种集成化的串行输入/输出共阴极显示驱动器, ...

谢谢!我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