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双烟雾双温度报警系统图纸程序

楼主(2019-05-26):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18b20.h"
#include "key_contrl.h"
#include "adc0832.h"

#include <reg52.h>

int temp[2];

int timecount,flag=0,number=0,count=0;

extern char temph;                                          //初始下限值

unsigned char SN[2][8]={{0x28,0xb3,0x75,0x79,0x97,0x16,0x03,0x32},
                                                {0x28, 0xaa, 0x0f, 0xc6,0x1b,0x13,0x02, 0x5c}
                                                };//二维数组存取序列号

extern char series;

char alarmLevel = 2,talarm = 0;

unsigned char value1,value;
float nongdu1,nongdu;

extern  bit sdflag;
unsigned int data dis1[4]={0x00,0x00,0x00,0x00}; //定义3个显示数据单元和一个数据存储单元
unsigned int data dis[4]={0x00,0x00,0x00,0x00}; //定义3个显示数据单元和一个数据存储单元

unsigned char  level1=0,level=0;

unsigned char tempFlag=0,nongduFlag=0;

sbit ledblue = P0^1;

sbit ledred = P0^3;
void countLevel1()
{
        dis1[2]=value1/51;   //AD值转换为3为BCD码,最大为5.00V。
    dis1[3]=value1%51;   //余数暂存
    dis1[3]=dis1[3]*10;    //计算小数第一位
    dis1[1]=dis1[3]/51;
    dis1[3]=dis1[3]%51;
    dis1[3]=dis1[3]*10;    //计算小数第二位
    dis1[0]=dis1[3]/51;

        dis[2]=value/51;   //AD值转换为3为BCD码,最大为5.00V。
    dis[3]=value%51;   //余数暂存
    dis[3]=dis[3]*10;    //计算小数第一位
    dis[1]=dis[3]/51;
    dis[3]=dis[3]%51;
    dis[3]=dis[3]*10;    //计算小数第二位
    dis[0]=dis[3]/51;

                nongdu = dis[2]*1.0+dis[1]*0.1+dis[0]*0.01;

                nongdu1 = dis1[2]*1.0+dis1[1]*0.1+dis1[0]*0.01;
                if(nongdu1<0.70)
                {
                        level1=1;
                }
                else if(0.70<=nongdu1<0.85)
                {
                        level1=2;

                }
                 else if(0.85<=nongdu1<0.90)
                  {
                        level1=3;

                  }
                 else if(0.90<=nongdu1<0.95)
                  {
                        level1=4;

                  }

                 else if(0.95<=nongdu1<1.00)
                  {
                        level1=5;

                  }
                 if(1.00<=nongdu1)
                  {
                                        level1=6;
                  }

                if(nongdu<0.70)
                {
                        level=1;
                }
                else if(0.70<=nongdu<0.85)
                {
                        level=2;

                }
                 else if(0.85<=nongdu<0.90)
                  {
                        level=3;

                  }
                 else if(0.90<=nongdu<0.95)
                  {
                        level=4;

                  }

                 else if(0.95<=nongdu<1.00)
                  {
                        level=5;

                  }
                 if(1.00<=nongdu)
                  {
                                        level=6;
                  }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TH0=(65535-50000)/256; //50ms定时
          TL0=(65535-50000)%256;
          timecount++;//re_disp++;
          if(timecount>9){timecount=0;flag=~flag;}                                 //50ms到了则反显
        //if(re_disp>200){re_disp=0;if(id)id=0;}  //10秒到了则由调整模式自动进入正常显示模式
}

void t1(void) interrupt 3 using 0
{
        TH1=(65535-50000)/256;//50ms定时
        TL1=(65535-50000)%256;
        number++;
        if(number>10)
        {
                number=0;
                count++;

                //beep=0;
        }
}

void baojin(void)
{

                if(level1>=2||level>=2)
                {

                        nongduFlag=1;
                }
                else
                {
                        nongduFlag=0;
                }

        if(tempFlag|nongduFlag|sdflag)
        {
                                beep=0;
                                ledblue=1;ledred = 0;

        }
        else
        {
                                beep=1;ledblue=0;ledred = 1;

        }
}

void main(void)
{
        //flag =1;
        TMOD=0x11;//定时器0c初始化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TH1=(65535-50000)/256;
        TL1=(65535-50000)%256;
        EA=1;
        ET0=1;
           ET1=1;

        TR0=0;
        TR1=0;

                LCMInit(); //LCM初始化
                Delay5Ms(); //延时片刻(可不要)
                Init_DS18B20();//温度 芯片初始化

……………………

网友A(2019-10-10):
请问楼主图片有清晰一点儿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