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3525+lm358逆变驱动板怎么不起振

楼主(2019-05-26):
我的逆变器板12v的,买了个新的驱动板装上,按下启动开关电源灯一暗一暗的,变压器没有起振,我检查了推动管,断开电压器的次级连接线,就只剩下前级了,检查前级元件都没有坏呀,变压器次级接上60W灯泡,没有起振,为什么???我检查驱动板A输出和B输出的电压一样的,都是10V 这样,为什么没有起振呀

网友A(2020-04-17):
一样那个宝上买的,不起振,但三极管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