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这个LCD1602 DB0-DB7这样连可以不?

楼主:
请问这个LCD1602DB0-DB7这样连可以不?

网友A(2019-05-27):
你可以试试就知道可行不可行

你可以用数组

网友B:
只要程序做相应改动就可以。

网友C:
可以,只要改相应引脚就可以实现功能

网友D:
只有想不到,没啥做不到。话说这是”作”.....................

网友E:
只要是标准的I/O口,肯定可以即使不是在同一个P口上也行。只是这样一来你的程序就会变得很麻烦。本来P3=0x??;就能搞定,你改成那样,就要分开控制,还要考虑没用到的I/O口(如3.0,3.1,3.2)不要被改变的问题。本来一行代码就能搞定的事,改成那样要好几行代码才能搞定。还要考虑一大堆的逻辑问题。。。划不来。除非是真的没办法。

网友F:
我觉得可以

网友G:
是可以的 也不一定就说麻烦 主要是你配置端口的 思想 方式 比如 三层程序思维 :驱动层 连接层  应用层 就不必管用什么 引脚了,移置性还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