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些关于单片机串口通信与中断的问题,感谢各位

楼主(2019-05-26):
要求:基于单片机做一个秒表,秒表的时间通过串口发电脑上,每隔1s发一次,按键2按下停止计时,按键3按下,秒表清零  按键用中断。
分开做都调试过并成功了,但是整个程序合起来就总是调试不成功。本人反复斟酌,依旧没有什么进展,麻烦各位前辈给点思路。感谢各位了

网友A:
检查一下外部中断,串口中断和定时器中断配置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B:
那就好好考虑下程序架构。

网友C:
既然分开调试都成功了,你可以在main循环里不断检测按键,发现按键2按下转到停止计时,发现按键3按下转到秒表清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