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开始学习编程,之前接触硬件感觉理解太慢,想学习编程助于理解硬件

楼主(2019-05-26):
那个大佬有助于51初学者的例程,分享下呗!准备开始学习编程,之前接触硬件感觉理解太慢,想学习编程助于理解硬件,有的分享下   谢谢

网友A:
买个开发板里面有很多例程。

网友B:
其实关系不大的。学习编程可以从简单的C语言入门开始,了解一些C语言的基础,然后开始学习c51就行。关于硬件方面的学习,个人认为还是多看看电路板,学习一下里面的电路接口和连接。

网友C:
基本电路都很简单,而且软硬件结合的这种。基本51例程最难的元器件也就三极管,而且还是只用到了两个特性。其他的基本都是芯片控制,所以书籍之类的你都可以不用买,直接在51黑里面找一些学习资料就行,最好去闲鱼买个二手的开发板,再让卖主给你资料,一个月就可以学的差不多了

网友D:
变成可以从简单的例程开始,这样有助于你理解各种外设。

网友E:
单片机开发版的。

网友F:
买个开发板吧,一般都有配套资料的,对于初学者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电路都很简单,而且软硬件结合的这种。基本51例程最难的元器件也就三极管,而且还是只用到了两个特性。 ...

这一个月是每天学习多久啊?我没有C语言基础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开发版的。

谢谢,膜拜大佬

网友G:
可以先学习一下最小系统板 用面包板搭建一些电路 熟悉一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