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届蓝桥杯_温度记录器 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19-05-26):
自己写的,用的是德飞莱的开发板。

#include <reg5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display.h"
#include"18b20.h"
#include"keyboard.h"

extern bit ReadTimeFlag;//定义读时间标志
extern bit ReadFlag;        //读时间标志位 “1s”
sbit led = P1^1;                //led定义
extern bit ReadTempFlag;//定义读温度标志
extern unsigned char dofly_DuanMa[10];
extern unsigned char dofly_WeiMa[8];
extern unsigned char TempData[9]; //存储显示值的全局变量
unsigned int temps[10];                //用来存放采集到的温度
void model_1 ();                        //模式一间隔时间选择
void model_2 ();                        //模式二时钟显示

unsigned char out = 1;                //用来累计采取时间的
unsigned char s = 1;                //时间间隔的选择位
bit m,a,y,w,z,k;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key,temp_1,j;                        //按键,数组的变量
                unsigned int TempH,TempL,temp;                //温度的转换
                static unsigned char time = 0;
                Init_Timer0();                                                //定时器0的初始化
                Ds1302_Init();                                                //时钟的初始化
                Ds1302_Write_Time();                                //重新写入
                while(1)
                {
                        key = KeyScan();                        //键盘扫面
                        if(key == 4 && m == 0)                //key4、key7按下,进入选择时间间隔
                                {
                                        z = 1;                        //表示key4和key7不同的模式
                                        model_1 ();                //时间间隔
                                        s++;
                                        if(s == 4)                //时间间隔的四种选择
                                                s = 0;
                                }
                        if(key == 5)                        //确认采集间隔时间
                                        m = 1;
                        if(m == 1 && ReadTimeFlag && k == 0)
                                {
                                        ReadTimeFlag=0;
                                        Ds1302_Read_Time();
                                        model_2 ();                                //显示时钟
                                        if(ReadTempFlag == 1)        //读取温度标志位
                                        {
                                                ReadTempFlag = 0;
                                                time++;
                                                if(out == time)        //到达指定采集间隔
                                                        {
                                                                time = 0;
                                                                temp=ReadTemperature();                //读取温度
                                                                if(j<10 || (out == time))                //每一次到达指定时间读取,不是一次到达读取十次
                                                                {
                                                                        temps[j++] = temp;                        //依次存入数组中
                                                                        if(j == 10)
                                                                                {
                                                                                        j = 0;
                                                                                        led = 0;                        //温度采集完点亮led
                                                                                }
                                                                }
                                                         }
                                         }
                                }
                        if(led == 0)
                                k = 1;                        //k表示key = 6的情况
                        if(key == 6 && k == 1)
                        {
                                led = 1;
                                m = 0;
                                z = 0;
                                if(temp_1 < 10)
                                {
                                        temp_1++;
                                        if(temp_1 == 9)
                                                y = 1;
                                }
                        }
                        if(k == 1)                        //依次显示索引和采集的温度
                        {
                                if(temp_1<10)
                                {
                                        TempData[0] = 0x40;
                                        TempData[1] = dofly_DuanMa[(temp_1)/10];                //索引
                                        TempData[2] = dofly_DuanMa[(temp_1)%10];
                                        TempH=temps[temp_1]>>4;
                                        TempL=temps[temp_1]&0x0F;
                                        TempL=TempL*5/10;//小数近似处理
                                        TempData[5]=0x40;
                                        TempData[6]=dofly_DuanMa[(TempH%100)/10]; //十位温度
                                        TempData[7]=dofly_DuanMa[(TempH%100)%10]; //个位温度,带小数点
                                        TempData[3] = 0;
                                        TempData[4] = 0;
                                }
                        }
                        if(key == 7 && y == 1 && z == 0)                //进入参数设置界面,进行下一次的温度采集工作
                                {
                                        TempData[0]=0;                        //固定显示
                                        TempData[1]=0;
                                        TempData[2]=0;
                                        TempData[3]=0;
                                        TempData[4]=0;
                                        TempData[5]=0x40;
                                        TempData[6]=dofly_DuanMa[0];
                                        TempData[7]=dofly_DuanMa[1];
                                        k = 0;
                                        y = 0;
                                        s = 1;
                                        temp_1 = 0;
                                }
                }
}
void model_1 ()                        //模式一间隔时间选择
{

                                TempData[0]=0;                        //固定显示
                                TempData[1]=0;
                                TempData[2]=0;
                                TempData[3]=0;
                                TempData[4]=0;
                                TempData[5]=0x40;
                                switch(s)
                                {
                                 case 1:
                                         TempData[6]=dofly_DuanMa[0];
                                         TempData[7]=dofly_DuanMa[5];
                                         out = 5;
                                 break;
                                 case 2:
                                         TempData[6]=dofly_DuanMa[3];
                                         TempData[7]=dofly_DuanMa[0];
                                         out = 30;
                                 break;
                                 case 3:
                                         TempData[6]=dofly_DuanMa[6];//秒
                                         TempData[7]=dofly_DuanMa[0];
                                         out = 60;
                                 break;
                                 case 0:
                                         TempData[6]=dofly_DuanMa[0];
                                         TempData[7]=dofly_DuanMa[1];
                                         out = 1;
                                 break;
                                }
}

        /*------------------------------------------------
           读取1302的值        默认 RTC 时间: 23 时 59 分 50 秒
                模式二 :时钟显示
        ------------------------------------------------*/
void model_2 ()
{
                TempData[0]=dofly_DuanMa[time_buf1[0]/10];//时        //数据的转换,
                TempData[1]=dofly_DuanMa[time_buf1[0]%10];//因我们采用数码管0~9的显示,将数据分开
                if(ReadFlag)
                        TempData[2]=0x40;                                                            //加入"-"
                else
                        TempData[2] = 0;
                TempData[3]=dofly_DuanMa[time_buf1[1]/10];//分
                TempData[4]=dofly_DuanMa[time_buf1[1]%10];
                if(ReadFlag)
                                TempData[5]=0x40;
                else
                        TempData[5] = 0;
                        ReadFlag = 0;
                TempData[6]=dofly_DuanMa[time_buf1[2]/10];//秒
                TempData[7]=dofly_DuanMa[time_buf1[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