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单片机代码如何修改才能编译通过?求帮助

楼主:
#include"AD.h"

extern BIT flag_1 = 1;
void AD(INT * level)
{
        INT a = 0;
        INT i = 0;
        cs = 0;
        wr = 1;
        rd = 1;
        IT0 = 0;
        EX0 = 1;
        P1 = 0xff;
        for(i = 0; i < 1; ++i)
        {
                flag_1 = 1;
                wr = 1;
                _nop_();
                _nop_();
                wr = 0;
                _nop_();
                //_nop_();

                P1 = 0xff;
                while(flag_1);

                rd = 1;
                _nop_();
                rd = 0;
                _nop_();
                AD_Latch = 1;
//                for(j = 0; j < 10; j++)
//                {
//                        delay(20);
//                }
                delay(100);
                AD_Latch = 0;
                rd = 1;
                a = P1;
//                delay(100);
                P1 = 0xff;
                //P1[i] = P1;
                //sum = sum + P1;
        }
        //a = (DOUBLE)(sum) / (i + 1);
        if(a < 32)
        {
                (*level) = 0;
        }
        else if(a < 64)
        {
                (*level) = 1;
        }
        else if(a < 96)
        {
                (*level) = 2;
        }
        else if(a < 128)
        {
                (*level) = 3;
        }
        else if(a < 160)
        {
                (*level) = 4;
        }
        else if(a < 192)
        {
                (*level) = 5;
        }
        else if(a < 224)
        {
                (*level) = 6;
        }
        else if(a < 255)
        {
                (*level) = 7;
        }
}

void into() interrupt 0
{
        EX0 = 0;
        flag_1 = 0;
        EX0 = 1;
}

//******************延时函数*********************

#include"delay.h"

void delay(USHORT a)
{
        USHORT j;
        for(; a > 0; --a)
        {
                for(j = 110; j > 0; --j)
                {
                        ;
                }
        }
}

#include"keyboard.h"
extern BIT flag;
INT keyboard(INT  * level)
{
        DWORD i = 0;
        if(key == 0)
        {
                delay(50);
                if(key == 0)
                {
                        flag = !flag;
                        while(key == 0)
                        {
                                ;
                        }
                        //i = 0;
                }
        }
        //level = level;
        if(key_up == 0 && flag == 0)
        {
                delay(50);
                if(key_up == 0 && flag == 0)
                {
                        if((*level) < 7)
                        {
                                (*level) = (*level) + 1;
                        }

                        while(key_up == 0)
                        {
                                ;
                        }
                        //i = 0;
                }
        }

        if(key_down == 0 && flag == 0)
        {
                delay(50);
                if(key_down == 0 && flag == 0)
                {
                        if((*level) > 0)
                        {
                                (*level) = (*level) - 1;
                        }
                        while(key_down == 0)
                        {
                            ;
                        }
                        //i = 0;
                }
        }
        return 0;
}

#include"segdisplay.h"

void segdisplay(INT level)
{
        switch(level)
        {
                case(0):
                SEG1 = 0;
                SEG2 = 0;
                SEG3 = 0;
                break;

                case(1):
                SEG1 = 1;
                SEG2 = 0;
                SEG3 = 0;
                break;

                case(2):
                SEG1 = 0;
                SEG2 = 1;
                SEG3 = 0;
                break;

                case(3):
                SEG1 = 1;
                SEG2 = 1;
                SEG3 = 0;
                break;

                case(4):
                SEG1 = 0;
                SEG2 = 0;
                SEG3 = 1;
                break;

                case(5):
                SEG1 = 1;
                SEG2 = 0;
                SEG3 = 1;
                break;

                case(6):
                SEG1 = 0;
                SEG2 = 1;
                SEG3 = 1;
                break;

                case(7):
                SEG1 = 1;
                SEG2 = 1;
                SEG3 = 1;
                break;

                default:
                ;
                //
        }
        SEG_Latch = 1;
        delay(100);
        SEG_Latch = 0;
}

#include<reg51.h>
#include"typedef.h"
#include"delay.h"
#include"keyboard.h"
#include"segdisplay.h"
#include"AD.h"
extern DWORD num = 0;
extern BIT flag = 0;
INT level = 4;
INT * plevel = &level;
void main()
{
//        //打开外部中断0
//        IT0 = 1;
//        EX0 = 1;
//
//        //设置外部中断1,不打开
//        IT1 = 1;
//        EX1 = 0;
        open = 0;
        delay(100);
        while(1)
        {
                if(open != 0)
                {
                        break;
                }
        }
        TMOD = 0x11;
        //打开定时器
        TH0 = (65535 - 40) / 256;
        TL0 = (65535 - 40) % 256;
        TH1 = (65535 - 1000) / 256;
        TL1 = (65535 - 1000) % 256;

        //打开总中断
    EA = 1;
        ET0 = 1;
        ET1 = 1;
        TR0 = 1;

        while(1)
        {
                //检测键盘
                //TR0 = 0;
                keyboard(plevel);
                segdisplay(level);
                //TR0 = 1;
                if(flag == 1)
                {
                        AD(plevel);
                    //TR0 = 0;
                        //TR1 = 1;
                        //TR0 = 1;
                }
                else
                {
                        TR1 = 0;
                }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R0 = 0;
        TH0 = (65535 - 40) / 256;
        TL0 = (65535 - 40) % 256;
        num++;
        if(num > 7)
        {
                num = 0;
        }
        if(num >= level)
        {
                PWM = 1;
        }
        else
        {
                PWM = 0;
        }
        TR0 = 1;
}

void T1_time() interrupt 3
{
        TR1 = 0;
        AD(plevel);
        TH1 = (65535 - 1000) / 256;
        TL1 = (65535 - 1000) % 256;
        TR1 = 1;
}

网友A(2019-05-27):
把include那些放在代码的最顶上

网友B:
缺很多头文件,资料不全。

网友C:
第三行的extern声明的变量不能在声明的时候赋值,其他的缺太多头文件,需要确认头文件完整性

网友D:
头文件有没有包含进工程中?

网友E:
这样的代码是自己写的吗,习贯很不好,估计没几个人愿意认真给你看完,包含了这么多.h头文件,.h的代码呢

网友F:
先把所有头文件放在同一个工程文件里再编译试试吧,这个是最基础的问题,其它问题再议。

网友G:
  把include那些放在代码的最顶上,头文件有没有包含进工程中,第三行的extern声明的变量不能在声明的时候赋值,其他的缺太多头文件,需要确认头文件完整性

网友G:
头文件有没有包含进工程中,先把所有头文件放在同一个工程文件里再编译试试吧,这个是最基础的问题,其它问题再议。

网友H:
缺头文件

网友I:
extern BIT flag_1 = 1;这句只声明不要赋值;其他的是缺少相应的头文件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