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H340与STC8A8K单片机的数据传输问题

楼主(2019-05-26):
电脑端CH340驱动安装正常,目标hex文件可通过CH340下载到STC8A8K单片机中,编写程序运行正常, STC8A8K初始IO口输出正常,但是当打开串口,用串口调试助手向CHH340发送数据时,数据只在发送框显示,STC8A8K无法接收数据,接收框也无任何数据显示,请问这个问题的出现可能是由于什么原因呢,请高人解答

网友A:
STC8系列的MCU,串口发送端(比如P3.1)需要以下3个设置之一:

1、设置为推挽输出。
2、设置为弱上拉输出(就是默认的准双向口),打开内部额外的上拉电阻(3.7K)。
3、设置为弱上拉输出(就是默认的准双向口),外部加上拉电阻。

网友B:
能下载目标HEX表试硬件连接没问题,多部份是单片机接收和发发送的问题

网友C:
要是接收的数据是16进制你在16进制显示打勾,如果还不显示那就是代码有问题

网友C:
上位机与下位机的波特率要一致

网友D:
直接测量CH340芯片数据接收引脚,查看串口数据有没有从电脑发送到CH340,如果有查看CH340到单片机间有没有信号输出,可以分析出大致问题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