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一个按键实现10级变速跑马灯的仿真+程序

楼主:
一按键实现10级变速跑马灯的proteus仿真电路及C语言程序设计

Proteus仿真图: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一下方便使用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include <reg52.h> //包括一个52标准内核的头文件
sbit P10 = P1^0; //头文件中没有定义的IO就要自己来定义了
sbit P11 = P1^1;
sbit P12 = P1^2;
sbit P13 = P1^3;
sbit K1= P3^2;
bit ldelay=0; //长定时溢出标记,预置是0
uchar speed=10; //设置一个变量保存默认的跑马灯的移动速度
uchar speedlever=0; //保存当前的速度档次
char code dx516[3] _at_ 0x003b;//这是为了仿真设置的
//一个按键控制的10级变速跑马灯试验
void main(void) // 主程序
{
uchar code ledp[4]={0xfe,0xfd,0xfb,0xf7};//预定的写入P1的值
uchar ledi; //用来指示显示顺序
uint n;
RCAP2H =0x10; //赋T2的预置值0x1000,溢出30次就是1秒钟
RCAP2L =0x00;
TR2=1; //启动定时器
ET2=1; //打开定时器2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while(1) //主程序循环
{
if(ldelay) //发现有时间溢出标记,进入处理
{
ldelay=0; //清除标记
P1=ledp[ledi]; //读出一个值送到P1口
ledi++; //指向下一个
if(ledi==4)
{
ledi=0; //到了最后一个灯就换到第一个
}
}
if(!K1) //如果读到K1为0
{
for(n=0;n<1000;n++); //等待按键稳定
while(!K1); //等待按键松开
for(n=0;n<1000;n++); //等待按键稳定松开
speedlever++;
if(speedlever==10)speedlever=0;
speed=speedlever*3; //档次和延时之间的预算法则,也可以用查表方法,做出不规则的法则
}
}
}
//定时器2中断
timer2() interrupt 5
{
static uchar t;
TF2=0;
t++;
if((t==speed)||(t>30)) //比较一个变化的数值,以实现变化的时间溢出,同时限制了最慢速度为1秒
{
t=0;
ldelay=1;//每次长时间的溢出,就置一个标记,以便主程序处理
}
}

网友A(2019-10-07):
谢谢分享,学习如何用按键调整速度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