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无源蜂鸣器的程序思路问题

楼主(2019-05-27):
我想请教下,无源蜂鸣器需要单片机一直给高低电平才会响,我该怎么写程序才能让这个蜂鸣器按照我的想法:1. 响1s时间停1s时间
2. 响的时候LED同步闪烁呢?就是响的时候亮,不响的时候灭。

网友A(2019-09-02):
画一个蜂鸣器电路,然后加进流水灯的程序中,其他代码就不写了,例如#include<reg51.h>

网友B:
//1毫秒定时中断程序, 定时器值重装看所用芯片
//TIME 1秒计时值
//T1SF 1秒标志
if (T1Sf)  {
    OUT = ~OUT;  //1毫秒高1毫秒低,500HZ方波驱蜂呜器
    LED = 0;  //亮灯
}
else {
    OUT = 0;  //使蜂呜器不耗电
    LED = 1;  //关灯
}
if (--TIME == 0) {     //1秒计时 到
    TIME = 1000;  //重置1秒计时
    T1SF = ~T1SF;  //秒标志取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