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总线挂多个DS18B20的STM32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9-05-27):
单总线挂多个DS18B20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HZ.H>
const u8 table[]={"0123456789ABCDEF"};
extern u8 ID_Data[8];
int main(void)
{
  u8 t=0;
        short temperature;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 115200

        usmart_dev.init(SystemCoreClock/1000000);        //初始化USMART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初始化LCD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while(DS18B20_Init())        //DS18B20初始化
        {
                LCD_ShowString(30,130,200,24,24,"DS18B20 Error");
                delay_ms(200);
                LCD_Fill(30,130,239,130+16,WHITE);
                delay_ms(200);
        }
        LCD_ShowString(30,30,200,16,16,"DS18B20 OK");

        LCD_ShowString(30,150,200,24,24,"T--A:    .   C");
        LCD_ShowChar_HZ(162,150,7,24,0);

        LCD_ShowString(30,180,200,24,24,"T--A:    .   C");
        LCD_ShowChar_HZ(162,180,7,24,0);
        while(1)
        {
                if(t%10==0)                        //每100ms读取一次
                {
                        temperature=Read_ID_temperature(1);
                        if(temperature<0)
                        {
                                LCD_ShowChar(90,150,'-',24,0);                        //显示负号
                                temperature=-temperature;                                        //转为正数
                        }
                        else
                                LCD_ShowChar(90,150,' ',24,0);                        //去掉负号
                        LCD_ShowNum(103,150,temperature/10,3,24);        //显示正数部分
                        LCD_ShowNum(151,150,temperature%10,1,24);        //显示小数部分
/******************************************************************/
                        temperature=Read_ID_temperature(2);
                        if(temperature<0)
                        {
                                LCD_ShowChar(90,180,'-',24,0);                        //显示负号
                                temperature=-temperature;                                        //转为正数
                        }
                        else
                                LCD_ShowChar(90,180,' ',24,0);                        //去掉负号
                        LCD_ShowNum(103,180,temperature/10,3,24);        //显示正数部分
                        LCD_ShowNum(151,180,temperature%10,1,24);        //显示小数部分
                }
                 delay_ms(10);
                t++;
                if(t==20)
                {
                        t=0;
                        LED0=!LED0;
                }
        }
}

网友A(2019-09-27):
还缺了一些文件要自己加上去的

还好弄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