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保护,可以直接在电池两端接一个稳压二极管来限制低压不导通嘛?

楼主(2019-05-27):
(无正文)

网友A:
没明白意思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导道是什么,但最好不要这么用,稳压二极管的电流很小的,

网友C:
做个电池管理系统,有电池充放电芯片的,自带过流、过压、欠压保护,或者用MOS管搭电池保护电路板

网友C:
有专门做种电池保护板的公司,买一块不就得了。稳压管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