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编程c语言下载到芯片上啊

楼主(2019-05-27):
弄了个芯片  需要搭载什么器件才能执行c语言

网友A:
下载烧录软件,把写好的c语言创建HEX文件然后用烧录软件下载

网友B:
一般可编程器件来说,比如51单片机,如果你想下载程序到芯片,需要将C语言编译成机器能够识别的语言,一般后缀bin 或者hex,然后通过专门的烧写工具,下载

网友C:
如果是单片机,可以用keil把写好的C文件转成HEX文件,输出的时候更改下项目属性就可以了。

网友D:
先用keil生成.hex文件,然后用程序烧录软件,选择你用的单片机型号,将软件烧录进去

网友E:
可用串口下载与烧录器,得看芯片支持,如51等基本只能用烧录器,如32等可用串口下载

网友F:
51一般都是下载的hex文件

网友G:
需要下载成hex档案用烧录器即可

网友H:
用usb-ttl下载器连接单片机txd rxd口,接上计算机,用stc-isp软件将生成的16进制hex文件烧写进去

网友I:
用Keil C51生成.hex文件 然后用烧写软件把它放进你的单片机中

网友J:
keil生成所需的hex文件,再用烧录软件比如stp标准烧录,还需有串口通信,现在一般自带usb转232故而可以直接连通电脑进行下载。

网友K:
要利用软件stc-isp-15xx-v6.86烧录到单片机

网友L:
用Keil4 软件生成hex文件就ok了

网友M:
通过串口下载

网友N:
不同的器件有不同的方法。先要把C生成bin或hex文件,然后用烧录器,或者串口烧录,或者jlink.........,这样提问,别的小哥没法帮您玩的。能麻烦您费点时间体力把问题说详细不?

网友O:
编译,连接下载器,调试,就可以了

网友P:
可以在keil里面,用ST-Link或者J-Link烧写器下载

网友Q:
要看什么芯片。不同芯片,工作的硬件电路不一样,假如是OTP芯片,只能烧写一次程序

网友R:
三要素   电源   复位     震荡电路

网友S:
不同的芯片具体 操作不同,可查芯片手册。一般 keil先要把C编译 为bin或hex文件,下载

网友T:
看你的芯片型号,和用什么下载,串口下载的话,直接将串口插上,安装驱动,然后keil生成hex文件,在打开烧录软件,检测到串口,烧录就行

网友U:
一、一般先使用uVision软件编写C代码,点击工程设置Options for Target -- output,勾选Create HEX file。然后确定,代码完成后点击编译,代码没有错误后,会在工程目录生成一个.hex文件。
二、将单片机通过USB转TLL模块连接到电脑,安装单片机官方的串口驱动,安装成功后连接电脑可以看到新串口。
三、打开烧录软件,例如“stc-isp-15xx”。选择好单片机型号、串口号。首先点击检测MCU,然后关闭单片机电源再打开,如果正常显示一些字,如果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即有问题。
四、点击打开程序文件,选择生成的.hex文件,再点击下载/编程,关闭单片机再打开,如果成功会显示字符

网友V:
使用keil软件编译并生成hex文件,如果仿真可以直接点击单片机选择hex文件就行,如果芯片就连接芯片,keil5里面有直接下载进去的按键

网友W:
先把程序写到uVision生成hex文件用烧录软件烧录如stc-isp-15xx

网友X:
光是芯片是不行的

网友Y:
通过keil软件用C语言程序生成.hex文件,通过烧录程序烧录到单片机。

网友Z:
你可以通过keil软件下载到单片机上

网友AA:
什么芯片

网友AB:
怎么用杜邦线接在开发板上下载程序 ?

网友AC:
先用keil转换为.hex再用stc-isp把hex文件烧录进去

网友AD:
查找相关芯片的生产厂家,去官网会有介绍

网友AE:
楼主概念错误!亦或对芯片了解不够!
芯片只认0101……,不认C,也不认HEX。
任何语言写的程序,都必须转成二进制码烧进去才能被芯片接受!
通常你用C写程序,由KELL平台将C编译成HEX形式或BIN形式。
烧写时,再由烧写的软件平台将HEX转成二进制代码,按照芯片定义的烧录方式,写入芯片。
知道这些,就知道烧写时为何要选择芯片的型号了。

网友AF:
可以买下载器,如果有开发学习板的也可以烧入程序,从开发板的排针P3.0口P3.1口,再引出VCC和GND到你的最小系统,使用官方的烧入软件,就可以下载程序到芯片中,亲测有效,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AG:
通过烧录软件可以下载,或者通过IDE也可以。

网友AH:
单片机,可以用keil把写好的C文件转成HEX文件,然后选择芯片型号,最后写入就可以了

网友AI:
用STC烧录软件降keil生成的.hex文件烧录到单片机中

网友AJ:
下载uvision, 然后编译c语言的程序,将生成hex文件勾选,就会生成一个后缀为hex的文件,在利用下载器和软件烧录就可以了,注意下载器的txd与rxd端分别连接单片机的rxd与txd端口

网友AK:
用keil生成hex文件,然后用普中开发板51单片机自带的烧写程序下载到开发板上

网友AL:
现在的芯片一般都无法直接执行c语言 需要编译成为机器码才可以执行

网友AM:
用串口下载与烧录器

网友AN:
当然是用烧录软件

网友AO:
首先正确连接好硬件电路,将c语言代码写入Keil uVision4软件中,在该软件中创建工程,编译成功后生成hex文件,hex文件才能烧入芯片中。打开stc-isp-15xx-v6.86q(烧写软件),选择相应的串口,将hex文件中的程序下载到单片机中,下载成功后就完成啦。

网友AP:
把编写好的c语言在烧录软件中创建HEX文件,然后选择单片机型号,进行烧写下载。

网友AQ:
用keil生成.hex文件,然后用程序烧录软件,选择你用的单片机型号,将软件烧录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AR:
得看你是什么单片机啊,51单片机的话可以直接用串口下载,USB-TTL模块就可以,如果是STM32单片机的话,下载方式有很多种,可以用J-LINK下载

网友AS:
单片机的话,就先点右键再点左键,然后把hex文件烧进去

网友AT:
首先下载keil(MDK)软件,然后再在这个编译环境里面编译程序,生成.hex文件,再通过烧录软件(可以去进行下载)将程序下载到芯片中,配合外围电路即可实现你所设计的功能。

网友AU:
下一个stcisp串口把在keil中编写的.c文件保存为hex文件然后用串口下载

网友AV:
很多借口都可以啊,比如常用的JATA

网友AW:
先用keil生成.hex再用 stc-isp烧录软件选择端口 下载就好了

网友AX:
下载stc isp 15xx v6.6软件,用数据线将单片机和电脑相连,打开软件后就可以下载了

网友AY:
把c文件生成hex文件,然后用烧录器烧录

网友AZ:
用keil编译

网友AZ:
生成hex文件,然后结合单片机,用下载口下载到芯片中

网友BA:
51一般都是烧录hex文件,你自己有什么仿真器也可以下载程序的。stm32常用stlink和jlink

网友BB:
51单片机一般都使用keil uVision4当中进行运行的 主要是编译下载完成后需要生成相应的二进制hex文件,然后在烧录软件当中才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