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对编程语言种类有要求吗

楼主(2019-05-27):
我是单片机小白,刚开始学,问个问题,单片机芯片对编程语言种类有要求吗
比如某些芯片只支持汇编  某些支持c语言

网友A:
一般而言,都是支持C语言的,汇编语言很少了。对于单片机的使用,C语言的学习就没必要像程序员学的那么深了。

网友B:
这和单片机编译软件有关

网友C:
芯片支持的,但是编译软件可能不一定支持所有的语言,因为所有编译软件最终生成的都是机器能识别的代码,你可以反汇编看下

网友D:
芯片跟支持语言没有直接关系,只要你用的编译器支持这款芯片就行,

网友E:
只会汇编,你得是大神级别的才能找到工作
只会C语言,你可以相对比较容易的找到工作
汇编和C你都精通了,工作来找你
C语言一定要精通,汇编只要能看个大概就行了

网友F:
学好C语言就好了   单片机基本定时中断的语言很简单

网友G:
看芯片和软件

网友H:
芯片支持的应该是计算机可识别的hex文件,至于hex文件的生成看编译软件吧,一般都是keil吧

网友I:
一般都是C语言和汇编语言

网友J:
C语言多一些,还有少量的汇编,高级语言编写单片机的话比较麻烦,代码也可能比较臃肿!

网友K:
如果你用keil4或keil5的软件的话只要有一定的C语言基础就可以了,像for循环,while 循环,if else 和switch以及数组这些基础知识是必备的,基础知识牢固的话,学起来也很顺的。

网友L:
肯定要有些编程基础啊

网友K:
我也是刚学单片机不久的,对于单片机,如果将程序输入芯片(STC8952)的话,只会用到hex的文件,当然学的时候先去理解别人的代码,而这就必须很多C语言的知识,你才能弄懂那些代码。最后也就能自己独立敲代码了。

网友M:
一般的话都是C语言,但是总的看单片机的汇编语言比正式学C语言要简单,

网友N:
一般用汇编,也用C语言。
PLC用什么语言编写?
用梯形图,或顺控图,指令表。
他俩什么区别 不都是编写程序吗为什么用的编程不一样 高手回答下?
区别在于梯形图更直观,简单,因此比单片机编程易学,PLC也更稳定,只是造价比单片机略高。
编程语言就像不同的国家语言一样,他们的目的就在于人和机器的沟通。

网友O:
一般是C语言

网友P:
一般来说现在大部分支持C语言,譬如STM321,51单片机,arduino

网友Q:
最终下载到单片机ROM里面的是机器码,只要你用的编译器支持这款芯片就行,跟支持语言没有直接关系,编译器会生成可执行的机器码。

网友R:
编程语言和编译器有关。单片机一般都支持C语言的,汇编语言很少用了不过便于了解单片机的内部硬件结构。C语言主要是写代码很方便。

网友S:
51单片机的话,用keil是需要c语言,不过对c语言的掌握要求不是很高,会基本的函数 switch while for循环等就差不太多。个人觉得汇编语言应用少些 更贴近机器的工作方式,不如c语言用起来方便,如果有一些c语言的基础学过单片机的功能和思想之后直接上手就好了,个人推荐c语言

网友T:
一般是C语言,不同厂家的芯片产品各有特点。

网友L:
一般都支持C语言的,但懂一些汇编知识也不错

网友U:
一般而言,都是支持C语言的,汇编语言很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