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10x和ov7725二值化源程序

楼主(2019-05-27):
使用OV7725进行采集数据,显示到LCD屏幕上面,再进行灰度处理,然后再寻找图像分割的灰度阈值,进行图像二值化。

关于图像分科可以自己百度。。。。

首先进行摄像头的图像采集,使用的是野火带FIFO的OV7725摄像头,帧速率有点慢,但是勉强还能采集数据显示。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ov7725.h"
#include "tpad.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exti.h"
#include "usmart.h"

#define  OV7725 1
#define  OV7725_WINDOW_WIDTH                320 // <=320
#define  OV7725_WINDOW_HEIGHT                240 // <=240

u32 j,i,x=0,y=0;
u16 color;
u8 gm_red, gm_green, gm_blue;
u8 tm=0;
int r,tt;
u8 lightmode=0,saturation=2,contrast=2;
u8 effect=0,brightness=0;
u8 showmode=0;
u8 msgbuf[15];//消息缓存区

extern u8 ov_sta;        //在exit.c里 面定义
extern u8 ov_frame;        //在timer.c里面定义

//更新LCD显示(OV7725)
void OV7725_camera_refresh(void)
{
        if(ov_sta)                        //有帧中断更新
        {
                LCD_Scan_Dir(U2D_L2R);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if(lcddev.id==0X1963)
                        LCD_Set_Window((lcddev.width-OV7725_WINDOW_WIDTH)/2,(lcddev.height-OV7725_WINDOW_HEIGHT)/2,OV7725_WINDOW_HEIGHT,OV7725_WINDOW_WIDTH);//将显示区域设置到屏幕中央
                LCD_WriteRAM_Prepare();     //开始写入GRAM
                OV7725_RRST=0;                                //开始复位读指针
                OV7725_RCK_L;
                OV7725_RCK_H;
                OV7725_RCK_L;
                OV7725_RRST=1;                                //复位读指针结束
                OV7725_RCK_H;
                for(i=0;i<OV7725_WINDOW_HEIGHT;i++)
                {
                        for(j=0;j<OV7725_WINDOW_WIDTH;j++)
                        {
                                OV7725_RCK_L;
                                color=GPIOC->IDR&0XFF;//读数据
                                OV7725_RCK_H;
                                color<<=8;
                                OV7725_RCK_L;
                                color|=GPIOC->IDR&0XFF;//读数据
                                OV7725_RCK_H;

                                gm_red = color>>11;
                                gm_green = (color&0x07E0)>>5;
                                gm_blue = (color&0x001F);

                                if((gm_red<0X0008)&&(gm_blue<0X0020)&&(gm_green<0X0020))
                                        {
                                                color =0x0000;
                                        }
                                else
                                        {
                                                color=0xffff;
                                        }
                                LCD->LCD_RAM=color;
                        }

                }
                ov_sta=0;                                        //清零帧中断标记
                ov_frame++;
                LCD_Scan_Dir(DFT_SCAN_DIR);        //恢复默认扫描方向
        }
}

//更新LCD显示(OV7725)
void OV7726_camera_refresh(void)
{
        if(ov_sta)                        //有帧中断更新
        {
                LCD_Scan_Dir(U2D_L2R);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if(lcddev.id==0X1963)
                        LCD_Set_Window((lcddev.width-OV7725_WINDOW_WIDTH)/2,(lcddev.height-OV7725_WINDOW_HEIGHT)/2,OV7725_WINDOW_HEIGHT,OV7725_WINDOW_WIDTH);//将显示区域设置到屏幕中央
                LCD_WriteRAM_Prepare();     //开始写入GRAM
                OV7725_RRST=0;                                //开始复位读指针
                OV7725_RCK_L;
                OV7725_RCK_H;
                OV7725_RCK_L;
                OV7725_RRST=1;                                //复位读指针结束
                OV7725_RCK_H;
                for(i=0;i<OV7725_WINDOW_HEIGHT;i++)
                {
                        for(j=0;j<OV7725_WINDOW_WIDTH;j++)
                        {
                                OV7725_RCK_L;
                                color=GPIOC->IDR&0XFF;        //读数据
                                OV7725_RCK_H;
                                color<<=8;
                                OV7725_RCK_L;
                                color|=GPIOC->IDR&0XFF;        //读数据
                                OV7725_RCK_H;
                                LCD->LCD_RAM=color;
                        }

                }
                ov_sta=0;                                        //清零帧中断标记
                ov_frame++;
                LCD_Scan_Dir(DFT_SCAN_DIR);        //恢复默认扫描方向
        }
}

int main(void)
        {
                u8 sensor=0;
                u8 key;
                u8 i=0;
                u8 msgbuf[15];//消息缓存区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 115200
                usmart_dev.init(72);                //初始化USMART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KEY_Init();                                        //初始化按键
                LCD_Init();                                           //初始化LCD
                TPAD_Init(6);                                //触摸按键初始化
                POINT_COLOR=RED;                        //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AHUT");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OV7725");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2019/5/22");
                LCD_ShowString(30,210,200,16,16,"TPAD(SD2):Effects");
          LCD_ShowString(30,230,200,16,16,"OV7725 Init...");
                while(1)//初始化OV7725
                        {
                                if(OV7725_Init()==0)
                                        {
                                                sensor=OV7725;
                                                LCD_ShowString(30,230,200,16,16,"OV7725 Init OK       ");
                                                OV7725_Light_Mode(lightmode);
                                                OV7725_Color_Saturation(saturation);
                                                OV7725_Brightness(brightness);
                                                OV7725_Contrast(contrast);
                                                OV7725_Special_Effects(effect);
                                                while(1)
                                                        {
                                                                key=KEY_Scan(0);
                                                                if(key==S1)
                                                                        {
                                                                                OV7725_Window_Set(OV7725_WINDOW_WIDTH,OV7725_WINDOW_HEIGHT,0);//QVGA模式输出
                                                                                break;
                                                                        }
                                                                i++;
                                                                if(i==100)
                                                                        LCD_ShowString(30,250,210,16,16,"S1:QVGA"); //闪烁显示提示信息
                                                                if(i==200)
                                                                        {
                                                                                LCD_Fill(30,250,210,250+16,WHITE);
                                                                                i=0;
                                                                        }
                                                                delay_ms(5);
                                                        }

                                        OV7725_CS=0;
                                        break;
                                }
                        }
                TIM6_Int_Init(10000,7199);        //10Khz计数频率,1秒钟中断
                EXTI8_Init();                                //使能定时器捕获
                LCD_Clear(BLACK);
                while(1)
                        {
                                                key=KEY_Scan(0);//不支持连按
                if(key)
                {
                        tm=20;
                        switch(key)
                        {
                                case S1:
                                        showmode++;
                                        if(sensor==OV7725)
                                        {
                                                if(showmode>1)showmode=0;
                                        }
                                        break;
                        }
                }
                                if(sensor==OV7725)
                                {
                                        if(showmode==0)
                                        OV7725_camera_refresh();//更新显示
                                        else
                                        OV7726_camera_refresh();//更新显示;
                                }
                                if(tm)
                                        {
                                                LCD_ShowString((lcddev.width-240)/2+30,(lcddev.height-320)/2+60,200,16,16,msgbuf);
                                                tm--;
                                        }
                                i++;
                                if(i>=15)//DS0闪烁.
                                        {
                                                i=0;
                                                LED0=!LED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