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7735彩色液晶仿真(Proteus 8 +bascom avr单片机)

楼主:
st7735的Proteus仿真测试

'----------------------------------------------------------------------------'
'                      ST7735R display library                             '
'                         resolution 128x160                                 '
'                                                                            '
'                         BASCOM-AVR  2.0.8.0.                                '
'                         Shilov Sergey ?017                                '
'                            St-Peterburg                                    '
'                               RUSSIA                                       '
'                                                                            '
'----------------------------------------------------------------------------'
$regfile = "m8adef.dat"
$crystal = 8000000
$hwstack = 64
$swstack = 64
$framesize = 64

'------------------------------- Setup -----------------------------------------
$lib "glcd-ST7735R_april.lib"
'$lib "glcd-ST7735R_march.lib"
Config Graphlcd = Color , A0 = Portd.3 , Si = Portd.2 , Sclk = Portd.1 , Cs1 = Portd.4 , Rst = Portd.0       ' CS1 & Rst are optional

Const Portrait = 0                                          '1=Portrait, 0=Landscape
Const Rotate_180 = 0                                        '1=Rotated,  0=Not Rotated

'------------------- Variables & Constants -------------------------------------
Const Blue = &B00000011                                     ''predefined contants are making programming easier
Const Yellow = &B11111100
Const Red = &B11100000
Const Green = &B00011100
Const Black = &B00000000
Const White = &B11111111
Const Brightgreen = &B00111110
Const Darkgreen = &B00010100
Const Darkred = &B10100000
Const Darkblue = &B00000010
Const Brightblue = &B00011111
Const Orange = &B11111000
Const Violet = &B11100011

Dim I As Byte , N As Byte , M As Byte , P As Byte
'============================ Main prog ========================================
Initlcd

Cls

Do

#if Portrait = 0

   Boxfill(0 , 0) -(159 , 127) , Green
   Boxfill(0 , 0) -(159 , 127) , Red
   Boxfill(0 , 0) -(159 , 127) , Violet
   Boxfill(0 , 0) -(159 , 127) , Yellow
   Boxfill(0 , 0) -(159 , 127) , Blue

   Line(0 , 0) -(159 , 0) , Yellow
   Line(0 , 0) -(0 , 127) , Yellow
   Line(0 , 127) -(159 , 127) , Yellow
   Line(159 , 0) -(159 , 127) , Yellow

   Pset 1 , 1 , Yellow
   Pset 158 , 1 , Yellow
   Pset 1 , 126 , Yellow
   Pset 158 , 126 , Yellow

   Box(2 , 2) -(157 , 125) , Yellow

   For I = 1 To 63 Step 4
      Circle(80 , 64) , I , Green
   Next I

   Setfont Color8x8
   Lcdat 60 , 20 , "Display ST7735R" , Orange , Blue
   Wait 1

   Boxfill(0 , 0) -(159 , 127) , White
   Showpic 40 , 24 , Clock

#else

   Boxfill(0 , 0) -(127 , 159) , Green
   Boxfill(0 , 0) -(127 , 159) , Red
   Boxfill(0 , 0) -(127 , 159) , Violet
   Boxfill(0 , 0) -(127 , 159) , Yellow
   Boxfill(0 , 0) -(127 , 159) , Blue

   Line(0 , 0) -(127 , 0) , Yellow
   Line(0 , 0) -(0 , 159) , Yellow
   Line(0 , 159) -(127 , 159) , Yellow
   Line(127 , 0) -(127 , 159) , Yellow

   Pset 1 , 1 , Yellow
   Pset 126 , 1 , Yellow
   Pset 1 , 158 , Yellow
   Pset 126 , 158 , Yellow

   Box(2 , 2) -(125 , 157) , Yellow

   For I = 1 To 63 Step 4
      Circle(64 , 80) , I , Green
   Next I

   Setfont Color8x8
   Lcdat 76 , 20 , "  ST7735R  " , Orange , Blue
   Wait 1

   Boxfill(0 , 0) -(127 , 159) , White
   Showpic 24 , 40 , Clock

#endif

Wait 2

Loop

End

'-------------------------------------------------------------------------------
$include "color8x8.font"
Clock:
$bgf "Clock.bgc"

资料

网友A(2020-04-15):
感谢分享,最近在找ST7735的I2C驱动,好像都是SPI通信驱动

网友B(2021-09-05):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最近在找ST7735的I2C驱动,好像都是SPI通信驱动

因为SPI是独立时钟口,传输可以更快,更稳。乱码几率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