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6311 HT1628的avr单片机详细例程

楼主(2019-05-27):
PT6311 HT1628的详细例程,连续地址读写,按键扫描,LED显示都有详细的例程包。欢迎交流,例程都经过了验证是OK的。
/*----------------------------------------------------------------------------*/
// Tools   : ICC-AVR6.31A
// File    : Main.C
// Target  : M8
// Crystal : 8.000MHz
// Date    : 2015-03-13 18:36:18
// Amend   : 2015-03-16 11:26:09
// Function: ET6226-LED、HT1628-LED、PT6311-VFD面板测试
// Notes   : 5P/6P、7P/8P接口, 效果灯控制, IR接收自动测试

/*----------------------------------------------------------------------------*/
// 包含头文件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iom8v.h>
#include "ICCAVRMACRO.H"    // AVR 宏定义
#include "ICCAVRIO.H"       // IO口配置
#include "Timer2.H"         // 38K载波调制
#include "FD650.H"          // ET6226 驱动
#include "HT1628.H"         // HT1628 驱动
#include "PT6311.H"         // PT6311 驱动

/*----------------------------------------------------------------------------*/
// 数据区
unsigned char IR_PASS[4] = {19, 10,  5,  5};    // "PASS"
unsigned char IR_FAIL[4] = {15, 10,  1, 17};    // "FAIL"

/*----------------------------------------------------------------------------*/
// 函数声明
void Delay_1mS(void);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
void GPIO_Init(void);
void Boot_Show(void);
// ET6226
void IR_Test_ET6226(void);
void Device_Test_ET6226(void);
unsigned char Device_Check_ET6226(void);
// HT1628
void IR_Test_HT1628(void);
void Device_Test_HT1628(void);
unsigned char Device_Check_HT1628(void);
// PT6311
void IR_Test_PT6311(void);
void Device_Test_PT6311(void);
unsigned char Device_Check_PT6311(void);

/*----------------------------------------------------------------------------*/
// 延时函数定义
void Delay_1mS(void)    // 8MHz
{
    unsigned char i, j = 9;
    do{i = 221; do{i--;}while(i); j--;}while(j);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
{
    while(n--)
    {
        Delay_1mS();
    }
}

/*----------------------------------------------------------------------------*/
// GPIO初始化
void GPIO_Init(void)
{
    DDRB = 0x00;    // 输入
    DDRC = 0x00;
    DDRD = 0x00;

    PORTB = 0xFF;   // 上拉
    PORTC = 0xFF;
    PORTD = 0xFF;

    LED_B_OUT;      // 输出
    LED_B_OFF;      // 蓝灭

    LED_IR_OUT;     // 输出
    LED_IR_OFF;     // IR关
}

/*----------------------------------------------------------------------------*/
// LED 闪烁指示
// num: 闪烁次数
void LED_Blink(unsigned char num)
{
    while(num--)
    {
        LED_B_ON;  Delay_mS(150);
        LED_B_OFF; Delay_mS(150);
    }
}

/*----------------------------------------------------------------------------*/
// 系统初始化
void Boot_Show(void)
{
    GPIO_Init();    // GPIO 初始化
    TC2_Init();     // TIMER2 初始化
    LED_Blink(2);   // LED闪烁、等待上电稳定
}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device = NULL;

    Boot_Show();

        while(1)
        {
        FD_Init();                      // 初始化 ET6226
        device = Device_Check_ET6226(); // 设备检测 ET6226
        if(device)                      // 有设备插入
        {
            Device_Test_ET6226();       // 设备测试
        }

        HT_Init();                      // 初始化 HT1628
        device = Device_Check_HT1628(); // 设备检测 HT1628
        if(device)                      // 有设备插入
        {
            Device_Test_HT1628();       // 设备测试
        }

        VFD_Init();                     // 初始化 PT6311
        device = Device_Check_PT6311(); // 设备检测 PT6311
        if(device)                      // 有设备插入
        {
            Device_Test_PT6311();       // 设备测试
        }

        Delay_mS(500);                  // 每隔0.5S检测一次是否有设备插入
        }
}

/*----------------------------------------------------------------------------*/
// 设备检测
// ret: ( 0 ~ 1 ) 0 = no, 1 = yes
unsigned char Device_Check_ET6226(void)
{
    unsigned char Input_device;
    unsigned char FD_Ack = 1;

    FD_IIC_Start();                     // 开始总线
    FD_IIC_Write_8bits(FD650_GET_KEY);  // 写入指令0x4F
    FD_Ack = FD_IIC_Get_Ack();          // 接收应答位
    FD_IIC_Read_8bits();                // 读出数据
    FD_IIC_Set_Ack(1);                  // 发送应答位,不应答,接收数据结束
    FD_IIC_Stop();                      // 结束总线

    if(FD_Ack)  { Input_device = NULL; }// 无设备插入
    else        { Input_device = TRUE; }// 有设备插入

    return (Input_device);
}

/*----------------------------------------------------------------------------*/
// IR接收测试
void IR_Test_ET6226(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IR_high_level;// IR 采样高电平个数
    unsigned char IR_status;    // IR 初始状态

    IR_high_level = 0;      // 初始化数据
    FD_UnInit();            // SDA设置为输入
    Delay_mS(10);           // 延时等待电平稳定

    for(i = 0; i < 20; i++) // 采样20个点(20 * 5mS = 100mS)
    {
        Delay_mS(5);        // 延时
        if(FD_SDA_TST)      // 采样
            IR_high_level++;// 正常
    }
    if(IR_high_level >= 5)  // 至少有5个高电平
    {
        IR_status = 1;      // 正常
    }
    else
    {
        IR_status = 0;      // 短路
    }

    TC2_START();            // 38K ON
    Delay_mS(50);           // 延时

    if(IR_status)
    {
        if(!FD_SDA_TST)     // IR 接收成功OK
        {
            FD_LED_ON;      // 效果灯亮
            FD_Power_Led(0);// 红灯灭
            FD_Lock_Led(1); // 绿灯亮
            FD_Background_Led(1);   // 蓝灯亮
            FD_Prints(IR_PASS, 1);
        }
        else                // IR 接收失败NG
        {
            FD_LED_OFF;     // 效果灯灭
            FD_Power_Led(1);// 红灯亮
            FD_Lock_Led(0); // 绿灯灭
            FD_Background_Led(0);   // 蓝灯灭
            FD_Prints(IR_FAIL, 1);
        }
    }
    else                    // IR 对地短路
    {
        FD_LED_OFF;         // 效果灯灭
        FD_Power_Led(1);    // 红灯亮
        FD_Lock_Led(0);     // 绿灯灭
        FD_Background_Led(0);   // 蓝灯灭
        FD_Prints(IR_FAIL, 1);
    }

    TC2_STOP();             // 38K OFF
    LED_IR_OFF;
}

/*----------------------------------------------------------------------------*/
// 设备测试
void Device_Test_ET6226(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tmp;
    unsigned char device;       // 检测设备
    unsigned char led_status;   // LED状态
    unsigned char key_val[4];   // 按键数据 显示用
    unsigned char key;          // 按键键值 检测用

    LED_Blink(1);               // 设备插入指示
    // ----------------------------------
    // 变量初始化
    {
        for(i = 0; i < 4; i++)
        {
            key_val[i] = 0x00;
        }
        i   = 0;
        key = 0;
        tmp = 0;
        device = NULL;
        led_status = 0;
    }

    // ----------------------------------
    // FD650 全亮全灭测试
    device = Device_Check_ET6226(); // 插入设备检测
    if(device)
    {
        FD_Init();                  // 初始化
        for(i = 0; i < 10; i++)     // 10 * 200mS = 2000mS
        {
            FD_Set_Brightness(5);   // 开启显示和键盘,8段显示方式,5级亮度
            FD_Full();              // 数码管全部置高
            FD_LED_ON;              // 效果灯亮
            Delay_mS(200);          // 全亮
        }

        FD_Null();                  // 清显示
        FD_LED_OFF;                 // 效果灯灭
        Delay_mS(500);              // 全灭
    }

    // ----------------------------------
    // FD650 数码管位测试----
    device = Device_Check_ET6226(); // 插入设备检测
    if(device)
    {
        for(i = 0; i < 4; i++)      // 共四位
        {
            FD_Printc(i, 0x40, 0);  // 输出'-'
            Delay_mS(150);
            FD_Printc(i, 0x00, 0);  // 输出' '
        }
        Delay_mS(150);
    }

    // ----------------------------------
    // FD650 数码管段测试----
    device = Device_Check_ET6226(); // 插入设备检测
    if(device)
    {
        for(i = 0; i < 7; i++)      // 共七段
        {
            tmp = 0x01 << i;
            FD_Fill(tmp);           // 输出段码
            FD_Update();            // 刷新显示
            Delay_mS(150);
        }
        Delay_mS(150);
        FD_Null();                  // 清显示
    }

    // ----------------------------------
    // FD650 LED灯测试----
    device = Device_Check_ET6226(); // 插入设备检测
    if(device)
    {
        // 秒点闪烁
        FD_Set_Led(1, 1);   // 亮
        Delay_mS(200);
        FD_Set_Led(1, 0);   // 灭

        // 三个LED灯依次闪烁(绿、红、蓝)
        for(i = 0; i < 4; i++)
        {
            if(i != 1)
            {
                FD_Set_Led(i, 1);   // 亮
                Delay_mS(200);
                FD_Set_Led(i, 0);   // 灭
            }
        }

        // 效果灯闪烁
        FD_LED_ON;      // 亮
        Delay_mS(200);
        FD_LED_OFF;     // 灭
    }

    // ----------------------------------
    // FD650 按键和IR测试
    do{
        FD_Set_Brightness(5);           // 开启显示和键盘,8段显示方式,5级亮度
        tmp = FD_Get_Key();             // 读取按键
        if((tmp < 29) && (tmp > 0))     // 按键有效
        {
            if(key != tmp)              // 键值不同
            {
                key = tmp;              // 键值同步
                for(i = 0; i < 4; i++)
                    key_val[i] = tmp;
                FD_Prints(key_val, 1);  // 显示键值

                led_status ^= 0x01;     // 灯状态取反
                FD_Lock_Led(led_status);
                FD_Power_Led(led_status);
                FD_Background_Led(led_status);
                if(led_status)  { FD_LED_ON;  }
                else            { FD_LED_OFF; }

                if(tmp == 2)            // Power按键
                {
                    Delay_mS(100);      // 显示键值延时
                    IR_Test_ET6226();   // IR接收测试
                }
            }
        }
        Delay_mS(20);                   // 按键扫描延时
        device = Device_Check_ET6226(); // 插入设备检测
    }while(device);                     // 循环检测按键,直到设备断开

    FD_LED_OFF;                 // 效果灯灭
    LED_Blink(1);               // 设备拔出指示
}

/*----------------------------------------------------------------------------*/
// 设备检测
// ret: ( 0 ~ 1 ) 0 = no, 1 = yes
unsigned char Device_Check_HT1628(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key;

    HT_Write_Command(RD_DAT | ADD_AUTO | MODE_NORMAL);  // 读按键操作命令
    NOP(); NOP(); NOP();
    for(i = 0; i < 5; i++)
    {
        key = HT_Read_Data();
        NOP(); NOP();
        if(key) { break; }
    }
    HT_STB_SET;

    if(key == 0xFF)
        return (0);
    else
        return (1);
}

/*----------------------------------------------------------------------------*/
// IR接收测试
void IR_Test_HT1628(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IR_high_level;// IR 采样高电平个数
    unsigned char IR_status;    // IR 初始状态

    IR_high_level = 0;      // 初始化数据
    HT_DIO_IN;              // DIO设置为输入
    Delay_mS(10);           // 延时等待电平稳定

    for(i = 0; i < 20; i++) // 采样20个点(20 * 5mS = 100mS)
    {
        Delay_mS(5);        // 延时
        if(HT_DIO_TST)      // 采样
            IR_high_level++;// 正常
    }
    if(IR_high_level >= 5)  // 至少有5个高电平
    {
        IR_status = 1;      // 正常
    }
    else
    {
        IR_status = 0;      // 短路
    }

    TC2_START();            // 38K ON
    Delay_mS(50);           // 延时

    if(IR_status)
    {
        if(!HT_DIO_TST)     // IR 接收成功OK
        {
            HT_LED_ON;      // 效果灯亮
            HT_LOCK_ON;     // 信号灯亮
            HT_Prints(IR_PASS, 1);
        }
        else                // IR 接收失败NG
        {
            HT_LED_OFF;     // 效果灯灭
            HT_LOCK_OFF;    // 信号灯灭
            HT_Prints(IR_FAIL, 1);
        }
    }
    else                    // IR 对地短路
    {
        HT_LED_OFF;         // 效果灯灭
        HT_LOCK_OFF;        // 信号灯灭
        HT_Prints(IR_FAIL, 1);
    }

    TC2_STOP();             // 38K OFF
    LED_IR_OFF;
}

/*----------------------------------------------------------------------------*/
// 设备测试
void Device_Test_HT1628(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tmp;
    unsigned char device;       // 检测设备
    unsigned char led_status;   // LED状态
    unsigned char key_val[4];   // 按键数据 显示用
    unsigned char key;          // 按键键值 检测用

    LED_Blink(1);               // 设备插入指示
    // ----------------------------------
    // 变量初始化
    {
        for(i = 0; i < 4; i++)
        {
            key_val[i] = 0x00;
        }
        i   = 0;
        key = 0;
        tmp = 0;
        device = NULL;
        led_status = 0;
    }

    // ----------------------------------
    // HT1628 全亮全灭测试
    device = Device_Check_HT1628(); // 插入设备检测
    if(device)
    {
        HT_Init();                  // 初始化
        for(i = 0; i < 10; i++)     // 10 * 200mS = 2000mS
        {
            HT_Write_Command(MODE_N_DIG);   // 显示模式: 5位12段
            HT_Set_Brightness(3);   // 3级亮度
            HT_Full();              // 数码管全部置高
            HT_LED_ON;              // 效果灯亮
            HT_LOCK_ON;             // 信号灯亮
            Delay_mS(200);          // 全亮
        }

        HT_Null();                  // 清显示
        HT_LED_OFF;                 // 效果灯灭
        HT_LOCK_OFF;                // 信号灯灭
        Delay_mS(500);              // 全灭
    }

    // ----------------------------------
    // HT1628 数码管位测试----
    device = Device_Check_HT1628(); // 插入设备检测
    if(device)
    {
        for(i = 0; i < 4; i++)      // 共四位
        {
            HT_Printc(i, 0x40, 0);  // 输出'-'
            Delay_mS(150);
            HT_Printc(i, 0x00, 0);  // 输出' '
        }
        Delay_mS(150);
    }

    // ----------------------------------
    // HT1628 数码管段测试----
    device = Device_Check_HT1628(); // 插入设备检测
    if(device)
    {
        for(i = 0; i < 7; i++)      // 共七段
        {
            tmp = 0x01 << i;
            HT_Fill(tmp);           // 输出段码
            HT_Update();            // 刷新显示
            Delay_mS(150);
        }
        Delay_mS(150);
        HT_Null();                  // 清显示
    }

    // ----------------------------------
    // HT1628 LED灯测试----
    device = Device_Check_HT1628(); // 插入设备检测
    if(device)
    {
        HT_Second(1);   // 秒点亮
        Delay_mS(200);
        HT_Second(0);   // 秒点灭

        HT_LOCK_ON;     // 信号灯亮
        Delay_mS(200);
        HT_LOCK_OFF;    // 信号灯灭

        HT_LED_ON;      // 效果灯亮
        Delay_mS(200);
        HT_LED_OFF;     // 效果灯灭
    }

    // ----------------------------------
    // HT1628 按键和IR测试
    do{
        HT_Write_Command(MODE_N_DIG);   // 显示模式: 5位12段
        HT_Set_Brightness(3);           // 3级亮度
        tmp = HT_Get_Key();             // 读取按键
        if((tmp < 21) && (tmp > 0))     // 按键有效
        {
            if(key != tmp)              // 键值不同
            {
                key = tmp;              // 键值同步
                for(i = 0; i < 4; i++)
                    key_val[i] = tmp;
                HT_Prints(key_val, 1);  // 显示键值

                led_status ^= 0x01;     // 灯状态取反
                if(led_status)
                {
                    HT_LOCK_ON;         // 信号灯亮
                    HT_LED_ON;          // 效果灯亮
                }
                else
                {
                    HT_LOCK_OFF;        // 信号灯灭
                    HT_LED_OFF;         // 效果灯灭
                }

                if(tmp == 2)            // Power按键
                {
                    Delay_mS(100);      // 显示键值延时
                    IR_Test_HT1628();   // IR接收测试
                }
            }
        }
        Delay_mS(20);                   // 按键扫描延时
        device = Device_Check_HT1628(); // 插入设备检测
    }while(device);                     // 循环检测按键,直到设备断开

    HT_LED_OFF;                 // 效果灯灭
    HT_LOCK_OFF;                // 信号灯灭
    LED_Blink(1);               // 设备拔出指示
}

/*----------------------------------------------------------------------------*/
// 设备检测
// ret: ( 0 ~ 1 ) 0 = no, 1 = yes
unsigned char Device_Check_PT6311(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key;

    PT_Write_Command(RD_DAT | ADD_AUTO | MODE_NORMAL);  // 读按键操作命令
    NOP(); NOP(); NOP();
    for(i = 0; i < 6; i++)
    {
        key = PT_Read_Byte();
        NOP(); NOP();
        if(key) { break; }
    }
    PT_STB_SET;

    if(key == 0xFF)
        return (0);
    else
        return (1);
}

/*----------------------------------------------------------------------------*/
// IR接收测试
void IR_Test_PT6311(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IR_high_level;// IR 采样高电平个数
    unsigned char IR_status;    // IR 初始状态

    IR_high_level = 0;      // 初始化数据
    Delay_mS(10);           // 延时等待电平稳定

    for(i = 0; i < 20; i++) // 采样20个点(20 * 5mS = 100mS)
    {
        Delay_mS(5);        // 延时
        if(PT_DOUT_TST)     // 采样
            IR_high_level++;// 正常
    }
    if(IR_high_level >= 5)  // 至少有5个高电平
    {
        IR_status = 1;      // 正常
    }
    else
    {
        IR_status = 0;      // 短路
    }

    TC2_START();            // 38K ON
    Delay_mS(50);           // 延时

    if(IR_status)
    {
        if(!PT_DOUT_TST)            // IR 接收成功OK
        {
            VFD_Null();             // 清屏
            PT_LED_ON;              // 效果灯亮
            VFD_Power_Led(0);       // 红灯灭
            VFD_Lock_Led(1);        // 绿灯亮
            VFD_RedBlue_Led(1);     // 蓝灯亮
            VFD_Background_Led(1);  // 导光亮
            VFD_Printsf(4, "PASS");
        }
        else                        // IR 接收失败NG
        {
            VFD_Null();             // 清屏
            PT_LED_OFF;             // 效果灯灭
            VFD_Power_Led(1);       // 红灯亮
            VFD_Lock_Led(0);        // 绿灯灭
            VFD_RedBlue_Led(0);     // 蓝灯灭
            VFD_Background_Led(0);  // 导光灭
            VFD_Printsf(4, "FAIL");
        }
    }
    else                        // IR 对地短路
    {
        VFD_Null();             // 清屏
        PT_LED_OFF;             // 效果灯灭
        VFD_Power_Led(1);       // 红灯亮
        VFD_Lock_Led(0);        // 绿灯灭
        VFD_RedBlue_Led(0);     // 蓝灯灭
        VFD_Background_Led(0);  // 导光灭
        VFD_Printsf(4, "FAIL");
    }

    TC2_STOP();             // 38K OFF
    LED_IR_OFF;
}

/*----------------------------------------------------------------------------*/
// 设备测试 PT6311 13位VFD显示
void Device_Test_PT6311(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tmp;
    unsigned char device;       // 检测设备
    unsigned char led_status;   // LED状态
    unsigned char key_val[12];  // 按键数据 显示用
    unsigned char key1, key2;   // 按键键值 检测用

    LED_Blink(1);               // 设备插入指示
    // ----------------------------------
    // 变量初始化
    {
        for(i = 0; i < 12; i++)
        {
            key_val[i] = 0x00;
        }
        i    = 0;
        tmp  = 0;
        key1 = 0;
        key2 = 0;
        device = NULL;
        led_status = 0;
    }

    // ----------------------------------
    // VFD 全亮全灭测试
    device = Device_Check_PT6311(); // 插入设备检测
    if(device)
    {
        VFD_Init();                 // 初始化
        for(i = 0; i < 10; i++)     // 10 * 200mS = 2000mS
        {
            PT_Write_Command(MODE_13DIG_15SEG); // 13位15段显示模式
            VFD_Set_Brightness(8);              // 亮度8级

            VFD_Full();             // VFD全部亮
            PT_LED_ON;              // 效果灯亮
            VFD_Power_Led(1);       // 红灯亮
            VFD_Lock_Led(1);        // 绿灯亮
            VFD_RedBlue_Led(1);     // 蓝灯亮
            VFD_Background_Led(1);  // 导光亮
            Delay_mS(200);          // 全亮
        }

        VFD_Null();                 // 清显示
        PT_LED_OFF;                 // 效果灯灭
        VFD_Power_Led(0);           // 红灯灭
        VFD_Lock_Led(0);            // 绿灯灭
        VFD_RedBlue_Led(0);         // 蓝灯灭
        VFD_Background_Led(0);      // 导光灭
        Delay_mS(500);              // 全灭
    }

    // ----------------------------------
    // VFD 位测试----
    device = Device_Check_PT6311(); // 插入设备检测
    if(device)
    {
        for(i = 0; i < 13; i++)
        {
            VFD_Show(i, 0xFFFF);
            Delay_mS(150);
            VFD_Show(i, 0x0000);
        }
        Delay_mS(150);
        VFD_Null();                 // 清显示
        for(i = 0; i < 13; i++)
        {
            VFD_Show(i, 0xFFFF);
            Delay_mS(150);
        }
        Delay_mS(150);
        VFD_Null();                 // 清显示
    }

    // ----------------------------------
    // VFD 段测试----
    device = Device_Check_PT6311(); // 插入设备检测
    if(device)
    {
        for(i = 0; i < 15; i++)
        {
            tmp = 0x0001 << i;
            VFD_Fill(tmp);          // 输出段码
            VFD_Update();           // 刷新显示
            Delay_mS(150);
        }
        Delay_mS(150);
        VFD_Null();                 // 清显示
        tmp = 0;
        for(i = 0; i < 15; i++)
        {
            tmp |= 0x0001 << i;
            VFD_Fill(tmp);          // 输出段码
            VFD_Update();           // 刷新显示
            Delay_mS(150);
        }
        Delay_mS(150);
        VFD_Null();                 // 清显示
    }

    // ----------------------------------
    // VFD LED灯测试----
    device = Device_Check_PT6311(); // 插入设备检测
    if(device)
    {
        // 四个LED灯依次闪烁(绿、红、蓝、蓝)
        for(i = 0; i < 4; i++)
        {
            VFD_Set_LED(i, 1);  // 亮
            Delay_mS(200);
            VFD_Set_LED(i, 0);  // 灭
        }

        // 效果灯闪烁
        PT_LED_ON;      // 亮
        Delay_mS(200);
        PT_LED_OFF;     // 灭
    }

    // ----------------------------------
    // VFD 按键和IR测试
    do{
        PT_Write_Command(MODE_13DIG_15SEG); // 13位15段显示模式
        VFD_Set_Brightness(8);              // 亮度8级
        key1 = VFD_Get_Key();               // 读取按键
        if((key1 < 9) && (key1 > 0))        // 按键有效
        {
            if(key2 != key1)                // 键值不同
            {
                key2 = key1;                // 键值同步
                for(i = 0; i < 11; i++)
                    key_val[i] = key2 + '0';
                VFD_Prints(1, key_val);     // 显示键值

                led_status ^= 0x01;         // 灯状态取反
                VFD_Power_Led(led_status);
                VFD_Lock_Led(led_status);
                VFD_RedBlue_Led(led_status);
                VFD_Background_Led(led_status);
                if(led_status)  { PT_LED_ON;  }
                else            { PT_LED_OFF; }

                if(key2 == 2)               // Power按键
                {
                    Delay_mS(100);          // 显示键值延时
                    IR_Test_PT6311();       // IR接收测试
                }
            }
        }
        Delay_mS(20);                   // 按键扫描延时
        device = Device_Check_PT6311(); // 插入设备检测
    }while(device);                     // 循环检测按键,直到设备断开

    PT_LED_OFF;                 // 效果灯灭
    LED_Blink(1);               // 设备拔出指示
}

网友A(2025-03-29):
我找不到汇编语言,下载看看也不懂,PT6311控制LED没成功,LED端口有控制灯丝和负压的启动引脚,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