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 v959进行液晶12864编码显示汉字乱码问题

楼主(2019-05-27):
我安装了一个最新的KEIL c51软件,最近做了一个DIY,其中显示部分用到了LCD12864,但是通过编译生成HEX文件之后,下载在单片机里面后液晶显示有的字总是乱码,查了资料之后发现这个软件需要用到0XFD的补丁软件运行一下,然后下载了也运行了,但是结果还是一样的,还是出现乱码;但是,我又将我的那个代码发送给我的同学帮我编译(这里他用的软件是KEIL 4),起初也是不行,但是后来我同学的那个KEIL 4通过运行补丁0XFD之后,编译运行我的代码生成HEX下载在单片机里面就可以正常显示,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有木有谁知道这是为什么,有什么解决方法让KEIL最新版本编译的代码在LCD12864中不会乱码

网友A:
软件存在漏洞打补丁都有针对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存在漏洞打补丁都有针对性的

您好,请问下有什么补丁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用 Keil 4 不就解决了么,对于新版本尝鲜者就相当于给软件开发者当小白鼠去发现各种BUG

网友B:
你的12864是自带汉字字库的吗?有字库的话,程序没有问题,就有可能是LCD本身的问题。没有字库的话,看看是不是你的点阵设置的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12864是自带汉字字库的吗?有字库的话,程序没有问题,就有可能是LCD本身的问题。没有字库的话,看看是 ...

我的那个是带字库的,液晶屏没有问题吧,因为在我同学电脑上编译之后下载在单片机中就能正常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Keil 4 不就解决了么,对于新版本尝鲜者就相当于给软件开发者当小白鼠去发现各种BUG

嗯嗯,好的,谢谢

网友C:
用 Keil 4 不就解决了么,对于新版本尝鲜者就相当于给软件开发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 Keil 4 不就解决了么,对于新版本尝鲜者就相当于给软件开发者

嗯嗯,好的,谢谢

网友D:
你的补丁不是最新的吧?用这个。

KeilFDfix_b7(冠铭同学版).rar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补丁不是最新的吧?用这个。

十分感谢!!!

网友E(2025-03-20):
有B11版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