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和STM32哪一个更好用一点

楼主(2019-05-27):
现在的工厂51和32哪一个用的更多呀,不知道学哪个

网友A:
入门可以从51入手,长期可以学STM32,功能更强大.

网友B:
STM32的速度,片内资源等都优于51单片机,以后会应用到越来越多的产品中。加之现在STM32的价格很低,逐渐取代51机也是可能的。但目前,因51单片机的开发周期短,成本低,仍然有很的市场。从长远看,肯定还是STM32的发展前景更乐观。

网友C:
一般小产品单片机足够用用了,比如玩具类的,小功能控制等等。如果需要处理器强大点的,还是用STM32

网友D:
根据项目需求选择

网友D:
根据需求选择,也就是说都要会

网友E:
51用的更多点

网友F:
最简单的一些电路设计51多一些,功能简单成本低。STM32更难更复杂,应用能力更强。从51入门到STM32。淘宝有专门学习用的相关开发板和教学视频都300多不贵

网友G:
如果刚开始学,可以先学习51,它比简单,容易上手,不过功能有限。

网友H:
51用的更多一点吧,我找的公司大多数问问题都是和51有关的问题,虽然我学的嵌入式系统。

网友I:
51属于如某人呢级,开始可以用51练手,后续上手32也会很简单的

网友J:
各有各的好,51单片机是8位处理器,STM32是32处理器。在不同的需求下用不同的单片机。如果是初学者建议先学习51,把51可以单独完成项目的时候,可以入手32,这样32更好学习一些。

网友K:
51的功能没有32的多     51只能做为入门  能玩的不多  32可以玩四轴飞行器   运动手环

网友L:
STM32功能更为强大,用的也更多

网友G:
如果刚开始学习单片机可以从51开始,它比较简单,容易上手,但功能有限。如果想学的深入一些可以学习32,它功能较多,应用能力强,前景更广泛

网友M:
STM32可开发程度更大,看自己需要做什么来选择合适的板子

网友N:
51入手。stm32更好。

网友O:
最初学习的话可以先入手51,51比较简单,容易操作,就是功能单一

网友P:
简单功能电路51成本比较低,STM32功能复杂成本较高

网友Q:
直接学STM32就行,51落伍了,学没意思

网友R:
先了解下51,还是有很多公司和产品在用51,是出于成本考虑,对熟悉寄存器和看芯片手册有帮助,完了后再学习32,32应用会更高级一些,但初学者上岗有困难,会寄存器和看芯片手册后就能看懂32库的具体实现

网友S:
先入手51,51比较简单,熟悉了就用stm32。

网友T:
51定时器没有32强

网友U:
入门学习建议:学习和掌握采用STC单片机研发产品的思想、知识、经验和技能。这是硬件研发工程师的基本技能,也是学习32位和64位SOC芯片的基础。
当前技术发展的现实告诉我们一个现实:硬件研发工程师有必要全部掌握采用STC单片机和STM32单片机开发产品的技能。

网友V:
51已经很老了,适合新手入门学习,要真的学习还是选择32

网友W:
32的功能性更强,51的已有例程多,建议学32,个人感觉32虽然难一点,但是前景更广,而且从头学其实比学51多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X:
51 32 的实例都很多,能用51不用32,因为51价格也不贵。却简单不少。

网友Y:
先入门学51,再慢慢转stm32

网友Z:
现在用的较多的还是32,该控制芯片功能更加强大,使用范围比单片机更广

网友AA:
51单片机是一个基础入门级的单片机,应用很广泛,8位mcu,只有三个定时器和一个串口,所以下载代码和串口调试不能同时进行,地址空间较小,功能没有stm32强大。STM32是32位处理器,速度快,外围接口丰富,引脚多,低功耗,基于ARM cortex-m3内核设计。

网友AB:
建议直接从stm32学起,如果不是本专业,可以考虑下Arduino.

网友AC:
我厂里啥单片机都用,什么笙泉啊,新唐...单片机型号千千万万.不变的他还是51单片机.STM32太贵了,51的功能能解决所有设计问题.我们厂没必要用STM32.

网友AD:
入门建议先51,深入学习再转STM32,具体还是看做什么项目。大学单片机课程入门的话51更多一些

网友AE:
一定是STM32 ,大勢所趨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