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us的使用问题,蓝色箭头是什么?怎么画出来

楼主(2019-05-27):
请问有没有人知道Proteus仿真软件中蓝色箭头是什么(用红色框起来的)怎么画出来的

网友A:
软件自带的

网友B:
这个是电压测量探针

网友C:
软件自带的,通过选中软件最左边的voltage probe mode中,选中相应的图标,点击放置即可

网友D:
电压探针。点一下就把所点的地方的电压(哪个VCC给的)显示出来。

网友E(2022-11-15):
这个是探针,proteus左侧栏有个探针,可选择电压电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