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改改,这样显错 中断.C(25): error C247: non-address/-constant in...

楼主(2019-05-27):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cnt=0;
unsigned int sec=0;
unsigned char smg[]={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unsigned char wx[]={0xfe,0xfd,0xfb,0xf7,};

  void disp()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smgbuff[]={smg[sec%10],smg[(sec/10)%10] ,smg[(sec/100)%10],smg[(sec/1000)],};

   while(1)
   {

  P0=0XFF;
  P1=wx[i];
  P0=smgbuff[i];

  i++;
  if(i>=4)
  {
   i=0;
  }
  }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0XFC;   //1ms
TL0=0X67;
TR0=1;
EA=1;
ET1=1;
    while(1)
{

   disp();
}

  }
   void zd() interrupt 1
  {
   TH0=0XFC;
TL0=0X67;
cnt++;
if(cnt>=1000)
{
  cnt=0;
  sec++;
}
  }

网友A:
错误不止这一处。
#include <AT89X52.H>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int cnt=0;
unsigned int sec=0;
unsigned char smg[]={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unsigned char wx[]={0x01,0x02,0x04,0x08};
unsigned char smgbuff[]={0xc0,0xc0,0xc0,0xc0};
bit flag=0;

void disp()
{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P0=0xff;
        P2=wx[i];
        P0=smgbuff[i];
        i++;
        if(i>=4)
                i=0;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0XFC;   //1ms
        TL0=0X67;
        TR0=1;
        EA=1;
        ET0=1;
        while(1)
        {
                if(flag==1)
                {
                        flag=0;
                        sec++;
                        if(sec>=10000)
                                sec=0;
                        smgbuff[0]=smg[sec%10];
                        smgbuff[1]=smg[sec/10%10];
                        smgbuff[2]=smg[sec/100%10];
                        smgbuff[3]=smg[sec/1000%10];
                }
        }
}
void zd() interrupt 1
{
        TH0=0xfc;
        TL0=0x67;
        cnt++;
        if(cnt>=1000)
        {
                cnt=0;
                flag=1;
        }
        di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