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的程序是不是都一样啊? 求帮助

楼主(2019-05-27):
请问这个18B20的温度传感器的程序是不是都是一样的?除了几个接口要重新定义?

网友A:
不一样,看精度,只需一个I/O

网友B:
DS18B20是常用的数字温度传感器,其输出的是数字信号,具有体积小,硬件开销低,抗干扰能力强,精度高的特点。芯片大同小异,除了封装可能会不同,也就是你说的接口方式可能不一样,但是功能差不多的。

楼主:
我在网上找的程序能不能直接用?用数码管显示给单片机上电,它就显示当前温度?酒

网友C:
除了接口,延时也要调整。

网友D:
基本相同 毕竟时序是厂家规定的

网友E:
程序要看使用环境和方法,开发使用的CPU是哪

~~~~~~~~~~

网友F(2020-01-23):
程序其本差不多 但延时却不一样  比如显示本来很正常的 写多个其它功能运行  ds18b20里的延时又要改了 不然就温度就乱跳乱显示  真心不太懂  好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