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请问一个基于STM32F407的程序想转到STM32F103板子上该怎么办

楼主(2019-05-27):
求教:
我有一个用stm32f407和OV2640来实现二值化显示在液晶显示屏上的程序,想要把它移植到stm32f103上该怎么做。

网友A:
把固件库换成M3的,然后修改端口配置

网友B:
好东西, 值得认真学习。

网友C:
一个一个移植啊

网友D:
先建一个stm32f103工程,再在工程里移植OV2640功能,然后调试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固件库换成M3的,然后修改端口配置

好的,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E(2020-03-03):
引用 网友A:
把固件库换成M3的,然后修改端口配置

请问,需要修改哪些参数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去试试。

请问,需要修改哪些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