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MP288墨盒清零

楼主(2019-05-27):
《佳能mp288一体机清零软件》使用方法:

先开机打印机电源,给打印机装3张A4复印纸,再关机。然后准备让打印机进入维修状态:

1、先按住 停止/重置 键,然后按 <电源>键 开机(别松开)。

2、按 <电源>键 不放手的同时,松开 <停止/重置> 键(此时电源键还是按住不放的状态)。

3、然后在按5下 <停止/重置> 键,按最后一下的時候按住不放。(此时<电源>键与<停止/重置>键都处于按住不放的状态)。

4、同时松开 <电源>键和<停止/重置>键键,等打印机启动运行完毕后,打印机会显示为”0″,即进入打印机维修模式。运行软件(注意:新版打印机不显示照样清零!)

5、打印机绿灯亮,电脑提示找到新硬件两个并提示安装驱动,不用管它,如果没有找到新硬件,建议重启电脑或更换电脑试试。(如果电脑找不到新硬件,清零软件是无法使用的,只要第一个USB设备驱动安装就可以开始清零)

5100错误 墨车超时错误 其实就是墨车卡了
6000错误 进纸部件错误
5C00错误 废墨清除部件出错
5400错误 数据传输逻辑错误
5B00错误 废墨满
5200错误 打印头过热
6800错误 EEPROM出错
5110错误 墨车移动错误
6B00错误 进纸检测部件故障
6B10错误 进纸检测仪出错
9000错误 USB数据输入部件电流过载
6C00错误 真空管部件出错(估计在一体机中会出现)
6D00错误 动力马达出错
6500错误 其他硬件故障

佳能mp288清零软件最新版3200(已测试).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