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桥杯嵌入式备赛手册

楼主(2019-05-27):
没啥说的,直入正题

初始化如果有问题先看有没有打开端口,串口有时候如果不行就把初始化位置移一下,
/*********************************************************************
************************串口*****************************************
******************************************************************/
串口参考printf文件, STM_EVAL_COMInit参考EVAL_B文件,接收参考Interrupt里面的中断,
以及中断优先级配置,串口发送更改的是printf文件
void STM_EVAL_COMInit(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 Configure USART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 Rx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the NVIC Preemption Priority Bits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 Enable the USART2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USART configuration */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

  /* Enable USART */
  USART_Cmd(USART2,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2,USART_IT_RXNE,ENABLE);
}

void usart_init()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STM_EVAL_COMInit( &USART_InitStructure);
}

void usart_data_while(u8* ch)
{
        while(*ch)
        {
                /* Place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putc here */
                /* e.g.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 */
                USART_SendData(USART2, (uint8_t) *ch++);

                /*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XE) == RESET)
                {}

        }
}
uint8_t RxBuffer1[20];
__IO uint8_t RxCounter1;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RESET)
  {
    /* Read one byte from the receive data register */
    RxBuffer1[RxCounter1++]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if(RxCounter1 == 20)
    {
      RxCounter1=0;
    }
  }

}

/*********************************************************************
************************输入捕获*****************************************
******************************************************************/
参考InputCapture文件,记得中断读值函数要分开
void RCC_Configuration_tim_input(void)
{
  /* TIM2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 GPIOA and GPIOB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
  * @brief  Configure the GPIOD Pins.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_tim_inpu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TIM2 channel 2 pin (PA.07)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 @brief  Configure the nested 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_tim_input(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TIM2 global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tim_input_init()
{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_tim_input();

  /* NVIC configuration */
  NVIC_Configuration_tim_input();

  /* Configure the GPIO ports */
  GPIO_Configuration_tim_input();

  /* TIM2 configuration: Input Capture mode ---------------------
     The external signal is connected to TIM2 CH2 pin (PA.07)
     The Rising edge is used as active edge,
     The TIM2 CCR2 is used to compute the frequency value
  ------------------------------------------------------------ */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2;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

  TIM_ICInit(TIM2,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3;
  TIM_ICInit(TIM2, &TIM_ICInitStructure);

  /* TIM enable counter */
  TIM_Cmd(TIM2, ENABLE);

  /* Enable the CC2 Interrupt Request */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CC2|TIM_IT_CC3, ENABLE);

}

__IO uint16_t IC3ReadValue11 = 0, IC3ReadValue21 = 0;
__IO uint16_t CaptureNumber1 = 0;
__IO uint32_t Capture1 = 0;
__IO uint32_t TIM2Freq1 = 0;

__IO uint16_t IC3ReadValue12 = 0, IC3ReadValue22 = 0;
__IO uint16_t CaptureNumber2 = 0;
__IO uint32_t Capture2 = 0;
__IO uint32_t TIM2Freq2 = 0;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CC2) == SET)
  {
    /* Clear TIM2 Capture compare interrupt pending bi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CC2);
    if(CaptureNumber1 == 0)
    {
      /* Get the Input Capture value */
      IC3ReadValue11 = TIM_GetCapture2(TIM2);
      CaptureNumber1 = 1;
    }
    else if(CaptureNumber1 == 1)
    {
      /* Get the Input Capture value */
      IC3ReadValue21 = TIM_GetCapture2(TIM2);

      /* Capture computation */
      if (IC3ReadValue21 > IC3ReadValue11)
      {
        Capture1 = (IC3ReadValue21 - IC3ReadValue11);
      }
      else
      {
        Capture1 = ((0xFFFF - IC3ReadValue11) + IC3ReadValue21);
      }
      /* Frequency computation */
      TIM2Freq1 = (uint32_t) SystemCoreClock / Capture1;
      CaptureNumber1 = 0;
    }
  }
  if(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CC3) == SET)
  {
    /* Clear TIM2 Capture compare interrupt pending bi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CC3);
    if(CaptureNumber2 == 0)
    {
      /* Get the Input Capture value */
      IC3ReadValue12 = TIM_GetCapture3(TIM2);
      CaptureNumber2 = 1;
    }
    else if(CaptureNumber2 == 1)
    {
      /* Get the Input Capture value */
      IC3ReadValue22 = TIM_GetCapture3(TIM2);

      /* Capture computation */
      if (IC3ReadValue22 > IC3ReadValue12)
      {
        Capture2 = (IC3ReadValue22 - IC3ReadValue12);
      }
      else
      {
        Capture2 = ((0xFFFF - IC3ReadValue12) + IC3ReadValue22);
      }
      /* Frequency computation */
      TIM2Freq2 = (uint32_t) SystemCoreClock / Capture2;
      CaptureNumber2 = 0;
    }
  }
}

另外获取占空比请参考pwm_input,频率未测

/*********************************************************************
************************pwm改变占空比*****************************
******************************************************************/
参考PWM_Output
void RCC_Configuration_pwm(void)
{
  /* TIM3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 GPIOA and GPIOB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
  * @brief  Configure the TIM3 Ouput Channels.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_pwm(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A Configuration:TIM3 Channel1, 2, 3 and 4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pwm_out_init()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uint16_t CCR1_Val = 333;
        uint16_t CCR2_Val = 249;
        uint16_t CCR3_Val = 166;
        uint16_t CCR4_Val = 83;
        uint16_t PrescalerValue = 0;
         /*!< At this stage the microcontroller clock setting is already configured,
       this is done through SystemInit() function which is called from startup
       file (startup_stm32f10x_xx.s) before to branch to application main.
       To reconfigure the default setting of SystemInit() function, refer to
       system_stm32f10x.c file
     */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_pwm();

  /* GPIO Configuration */
  GPIO_Configuration_pwm();

  /* -----------------------------------------------------------------------
    TIM3 Configuration: generate 4 PWM signals with 4 different duty cycles:
    The TIM3CLK frequency is set to SystemCoreClock (Hz), to get TIM3 counter
    clock at 24 MHz the Prescaler is computed as following:
     - Prescaler = (TIM3CLK / TIM3 counter clock) - 1
    SystemCoreClock is set to 72 MHz for Low-density, Medium-density, High-density
    and Connectivity line devices and to 24 MHz for Low-Density Value line and
    Medium-Density Value line devices

    The TIM3 is running at 36 KHz: TIM3 Frequency = TIM3 counter clock/(ARR + 1)
                                                  = 24 MHz / 666 = 36 KHz
    TIM3 Channel1 duty cycle = (TIM3_CCR1/ TIM3_ARR)* 100 = 50%
    TIM3 Channel2 duty cycle = (TIM3_CCR2/ TIM3_ARR)* 100 = 37.5%
    TIM3 Channel3 duty cycle = (TIM3_CCR3/ TIM3_ARR)* 100 = 25%
    TIM3 Channel4 duty cycle = (TIM3_CCR4/ TIM3_ARR)* 100 = 12.5%
  ----------------------------------------------------------------------- */
  /* Compute the prescaler value */
  PrescalerValue = (uint16_t) (SystemCoreClock / 24000000) - 1;//设置计数速度,当前24000000hz,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24000-1;//设置重装值,加到这个值就重装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PrescalerValu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1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1_Val;//设置翻转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1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初始化TIM_-CC1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2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2_Val;

  TIM_OC2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初始化TIM_-CC2

  TIM_OC2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3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3_Val;

  TIM_OC3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3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4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4_Val;

  TIM_OC4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4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ENABLE);

  /* TIM3 enable counter */
  TIM_Cmd(TIM3, ENABLE);
}
改变占空比TIM_SetCompare1(TIM3,12000);

改变频率,参考TIM9_OCToggle
void RCC_Configuration_pwm(void)
{
  /* TIM3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 GPIOA and GPIOB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
  * @brief  Configure the TIM3 Ouput Channels.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_pwm(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A Configuration:TIM3 Channel1, 2, 3 and 4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_pwm(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TIM3 global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pwm_out_init()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uint16_t CCR1Val = 333;
        uint16_t CCR2Val = 249;
        uint16_t PrescalerValue = 0;
          /*!< At this stage the microcontroller clock setting is already configured,
       this is done through SystemInit() function which is called from startup
       file (startup_stm32f10x_xx.s) before to branch to application main.
       To reconfigure the default setting of SystemInit() function, refer to
       system_stm32f10x.c file
     */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_pwm();

  /* GPIO Configuration */
  GPIO_Configuration_pwm();

  /* NVIC Configuration */
  NVIC_Configuration_pwm();

  /* -----------------------------------------------------------------------
    TIM3 Configuration: generate 4 PWM signals with 4 different duty cycles:
    The TIM3CLK frequency is set to SystemCoreClock (Hz), to get TIM3 counter
    clock at 24 MHz the Prescaler is computed as following:
     - Prescaler = (TIM3CLK / TIM3 counter clock) - 1
    SystemCoreClock is set to 72 MHz for Low-density, Medium-density, High-density
    and Connectivity line devices and to 24 MHz for Low-Density Value line and
    Medium-Density Value line devices

    The TIM3 is running at 36 KHz: TIM3 Frequency = TIM3 counter clock/(ARR + 1)
                                                  = 24 MHz / 666 = 36 KHz
    TIM3 Channel1 duty cycle = (TIM3_CCR1/ TIM3_ARR)* 100 = 50%
    TIM3 Channel2 duty cycle = (TIM3_CCR2/ TIM3_ARR)* 100 = 37.5%
    TIM3 Channel3 duty cycle = (TIM3_CCR3/ TIM3_ARR)* 100 = 25%
    TIM3 Channel4 duty cycle = (TIM3_CCR4/ TIM3_ARR)* 100 = 12.5%
  ----------------------------------------------------------------------- */
  /* Compute the prescaler value */
  PrescalerValue = (uint16_t) (SystemCoreClock / 24000000) - 1;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65535;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PrescalerValu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 Output Compare Toggle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1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Togg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1Val;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1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Disable);

  /* Output Compare Toggle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2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2Val;

  TIM_OC2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Disable);

  /* TIM enable counter */
  TIM_Cmd(TIM3, ENABLE);

  /* TIM IT enable */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CC1 | TIM_IT_CC2, ENABLE);

}
uint16_t capture = 0;
__IO uint16_t CCR1Val;//改变这个值就可以改变频率
__IO uint16_t CCR2Val;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 TIM3_CH1 toggling with frequency = 366.2 Hz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CC1)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CC1 );
    capture = TIM_GetCapture1(TIM3);
    TIM_SetCompare1(TIM3, capture + CCR1Val );
  }

  /* TIM3_CH2 toggling with frequency = 732.4 Hz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CC2)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CC2);
    capture = TIM_GetCapture2(TIM3);
    TIM_SetCompare2(TIM3, capture + CCR2Val);
  }
}

/*************************************************************
***************************EXTI********************************
**************************************************************/
参考exti程序,EXTI9_5_IRQn这个记得用EXTI_Line8,另外一个不知道为什么不行。
u8 key_value=0;
void EXTI0_Config(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GPIOA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Configure PA.00 pin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GPIO_Pin_2;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AFIO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Connect EXTI0 Line to PA.00 pin */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 GPIO_PinSource0);

  /* Configure EXTI0 line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Enable and set EXTI0 Interrupt to the lowest priority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F;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F;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Connect EXTI8 Line to PG.08 pin */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 GPIO_PinSource8);
  /* Configure EXTI8 line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8;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Enable and set EXTI9_5 Interrupt to the lowest priority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n;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Connect EXTI8 Line to PG.08 pin */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 GPIO_PinSource1);
  /* Configure EXTI8 line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Enable and set EXTI9_5 Interrupt to the lowest priority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_IRQn;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Connect EXTI8 Line to PG.08 pin */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 GPIO_PinSource2);
  /* Configure EXTI8 line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2;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Enable and set EXTI9_5 Interrupt to the lowest priority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2_IRQn;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0) != RESET)
  {
                key_value=1;
    /* Clear the  EXTI line 0 pending bi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External lines 9 to 5 interrupt reques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8) != RESET)
  {
                key_value=2;
    /* Clear the  EXTI line 8 pending bi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8);
  }
}

void EXTI1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 != RESET)
  {
                key_value=3;
    /* Clear the  EXTI line 0 pending bi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
  }
}

void EXTI2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2) != RESET)
  {
                key_value=4;
    /* Clear the  EXTI line 0 pending bi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2);
  }
}

/************************************************************
***************************RTC*******************************
*************************************************************/
初始化参考LSI_Calib,最后两句话记得不要,是备份啥的,我们没有电池,所以没有备份,
获取时间参考Calendar这个文件里面的。
void RT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Enable the RTC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RTC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PWR and BKP clocks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 Allow access to BKP Domain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 Reset Backup Domain */
  BKP_DeInit();

  /* Enable the LSI OSC */
  RCC_LSICmd(ENABLE);
  /* Wait till LSI is ready */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IRDY) == RESET)
  {}
  /* Select the RTC Clock Source */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I);

  /* Enable RTC Clock */
  RCC_RTCCLKCmd(ENABLE);

  /* Wait for RTC registers synchronization */
  RTC_WaitForSynchro();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Enable the RTC Second */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Set RTC prescaler: set RTC period to 1sec */
  RTC_SetPrescaler(40000);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Enable the RTC Second */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

/**
  * @brief  Adjusts time.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Time_Adjust(void)
{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Change the current time */
  RTC_SetCounter(0);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uint32_t THH = 0, TMM = 0, TSS = 0;
/**
  * @brief  Displays the current time.
  * @param  TimeVar: RTC counter value.
  * @retval None
  */
void Time_Display(uint32_t TimeVar)
{

  /* Reset RTC Counter when Time is 23:59:59 */
  if (RTC_GetCounter() == 0x0001517F)
  {
     RTC_SetCounter(0x0);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 Compute  hours */
  THH = TimeVar / 3600;
  /* Compute minutes */
  TMM = (TimeVar % 3600) / 60;
  /* Compute seconds */
  TSS = (TimeVar % 3600) % 60;

}

__IO uint32_t TimeDisplay = 0;
/**
  * @brief  Shows the current time (HH:MM:SS) on the Hyperterminal.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Time_Show(void)
{
    /* If 1s has been elapsed */
    if (TimeDisplay == 1)
    {
      /* Display current time */
      Time_Display(RTC_GetCounter());
      TimeDisplay = 0;
    }
}
void RTC_IRQHandler(void)
{
  if (RTC_GetITStatus(RTC_IT_SEC) != RESET)
  {
    /* Clear the RTC Second interrupt */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SEC);

    /* Enable time update */
    TimeDisplay = 1;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

/************************************************************
***************************ADC*******************************
*************************************************************/
ADC参考ADC一路的,看下面有几个需要改的地方
void RCC_Configuration_adc(void)
{
#if defined (STM32F10X_LD_VL) || defined (STM32F10X_MD_VL) || defined (STM32F10X_HD_VL)
  /* ADCCLK = PCLK2/2 */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2);
#else
  /* ADCCLK = PCLK2/4 */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4);
#endif

  /* Enable ADC1 and GPIOC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
  * @brief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GPIO ports.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_adc(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C.04 (ADC Channel14)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define ADC1_DR_Address    ((uint32_t)0x4001244C)
void adc_init()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_adc();

  /* GPIO configuration ------------------------------------------------------*/
  GPIO_Configuration_adc();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改了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改了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上面一句话没了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calib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u16 adc_data(u8 ch)//新加,第一句是选择通道(初始化里面的),第二句开始转换(初始化里面的),
第三句等待转换结束,背下来,官方库文件在ADC.H里面,第四句在3ADCs_DMA中断函数获取函数里面
{
  /* ADC1 regular channel14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ch,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ADC_FLAG_EOC));
        return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

/***********************************************
***************BUZZER***************************
*************************************************/
参考GPIO-JTAG_Remap文件,打开了重映射
void bueezr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Disable the Serial Wire Jtag Debug Port SWJ-DP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 ENABLE);//打开了重映射

        /* Configure PA.13 (JTMS/SWDAT), PA.14 (JTCK/SWCLK) and PA.15 (JTDI) as
                 output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4);
}

/***********************************************
*****************LED****************************
************************************************/
void led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 Configure PD0 and PD2 in output pushpull mod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0XFF0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0X0004;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C,0XFF00);
        GPIO_SetBits(GPIOD,0X0004);
        GPIO_ResetBits(GPIOD,0x0004);
}
u16 led_data=0xff00;//保存上次的灯
void led_one(u8 led,_Bool Flag)
{
        GPIO_SetBits(GPIOC,led_data);
        led=led+7;

        if(Flag)        GPIO_ResetBits(GPIOC,1<<led);
        else         GPIO_SetBits(GPIOC,1<<led);

        GPIO_SetBits(GPIOD,0X0004);
        GPIO_ResetBits(GPIOD,0x0004);
        led_data=GPIO_ReadOutputData(GPIOC);
}

/***********************************************
*****************DHT11***************************
************************************************/
一定要这么写!!!不然没值
                dht11_value=dht11_read();
                Delay_Ms(10);
                if(dht11_value!=0)
                {
                        sprintf(temp,"%s%2d%%"," shidu:",dht11_value>>24);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4 ,temp);
                        sprintf(temp,"%s%2d","  wendu:",(dht11_value>>8)&0XFF);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6 ,temp);
                }

提示,比赛一般没有提供值获取函数,每次练习一定的自己手写,切记!!!

ls1302读写地址0x38,
x轴0x29
y轴0x2b,
z轴0x2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