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做STM332车牌识别系统,零件是OV7670摄像头、STM32F103RBT6、液晶显示屏

楼主(2019-05-27):
但连接实物,显示屏总是很模糊,不能清晰显示摄像头前面的图像,车牌识别也不能识别成功,有大神帮忙看看要怎么解决吗?代码是在网上下载的,里面备注是成功运行的代码

显示屏很模糊

显示屏很模糊

网友A:
F1性能不够的吧,做车牌和文字识别之类的至少用个F7吧,或者上其他ARM平台,换个选型吧

网友B:
1.摄像头能显示成功   证明摄像头模块没问题

32.你在网上下载的代码   应该是将摄像头画面中断后的图片   进行颜色阈值划分   ,框处蓝色车牌的位置一般蓝色RGB(40,25,15)(记不太清楚了),然后对框处的区域进行二值化处理   ,将字符串切割,每个切割的与自己定义的数组模板进行匹配(按像素点匹配的)     输出匹配后的结果

3.stm32f1的处理速度确实跟不上  ,你用带FIFO 的摄像头   速率会更慢    平均5FPS/S   只能用于识别显示,个人兴趣制作。

4.识别准确度受成像角度,模板的影响   准确度并不是太高 。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摄像头能显示成功   证明摄像头模块没问题

32.你在网上下载的代码   应该是将摄像头画面中断后的图片 ...

摄像头确实是有FIFO的,就是显示屏很模糊,不是很清晰,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C:
摄像头像素差了点。建议换个ov2540.或者ov5640

网友D(2019-07-25):
请问楼主可以给我源码和相关资料吗,谢谢    我的邮箱952190944@qq.cpm

网友E:
F1系列不是可以连接以太网吗

网友F:
哈哈,同做。我在纠结于添加新的字符呢

网友G:
可以进行二值化处理识别

网友H(2019-09-22):
成功了吗,我也是头大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成功了吗,我也是头大现在

已经可以了,显示模糊只是没有调摄像头的焦距

网友I:
摄像头像素差了点

网友J(2019-10-24):
我也正在做,请问楼主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K:
有没有大神教教我 一头雾水

网友K(2019-11-23):
程序无法编译是怎么回事,楼主

网友L(2021-05-25):
楼主可以拉个讨论群啊,我也想做这个,现在一头雾水

网友M(2021-11-08):
我想问下f103rct6可以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