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T6串口1应用代码

楼主(2019-05-27):
#include "usart1.h"
#define RX_BUFER_SIZE 32
u8 rx_buffer[RX_BUFER_SIZE] = {0};
u8 *rx_bufferP = rx_buffer;
u8 Usart_RecvIng = 0;
u8 Usart_RecvEnd = 0;
u8 Usart_Monitor = 0;
void My_USART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PA端口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使能USART1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A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A_Pin_10

  //设置NVIC中断分组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0-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抢占优先级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子优先级1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设置中断优先级,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5120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1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开启串口接收中断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使能USART1
}

void USART1_SendChar(u8 ch)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RESET); //must have
  USART_SendData(USART1, ch);
}

void USART1_SendStr(u8* str)
{
while(*str)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RESET);  //must have
  USART_SendData(USART1, *str++);
}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if(!Usart_RecvEnd)
   {
    Usart_Monitor = 1;
    *rx_bufferP++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rx_bufferP = '\0'; //没有此语句也可以
    Usart_RecvIng = 1;
   }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ORE) == SET) //溢出处理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ORE);
  }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IT_RXNE); //一定要清除接收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