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NEC红外解码错误的问题

楼主(2019-05-27):
各位大佬,最近在做一个NEC格式的红外遥控器的接收项目,但是始终没能正确解析,请大佬们指正代码的问题,万分感谢。我的晶振是18.432MHz,定时器是200us,目前的结果是每次获取都是一堆7F,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另外,想再问下各位大佬,红外遥控器有去抖的说法嘛?

1、单片机头文件的相关定义
#define FOSC 18432000L
#define T0US (65536 - (FOSC / 12 / 1000000 * 200))   //200us timer calculation method in 12T mode

// 红外的时间
extern BYTE Ir_Time;
// 收到红外信号
extern BYTE Ir_Start;
// 收到红外信号头
extern BYTE Ir_Header;
// 红外数据
extern BYTE Ir_Data[33];
// 红外码
extern BYTE Ir_Code[4];
// 数据索引
extern BYTE Data_Index;
// 有新编码
extern BYTE New_Code;

// 红外初始化
extern void IrInit(void);
// 红外编码解析
extern void IrDecode(void);

2、红外初始化
void IrInit(void) //100微秒@18.432MHz
{
        // 打开红外接收中断
    IT1 = 1; // 外部中断1下降沿触发
    EX1 = 1; // 打开外部中断1

        //200us @18.432MHz
    TMOD |= 0x01;                    //set timer0 as mode1 (16-bit)
    TL0 = T0US;                     //initial timer0 low byte
    TH0 = T0US >> 8;                //initial timer0 high byte
    ET0 = 1;                        //enable timer0 interrupt
}

3、红外编码解析
// 红外编码的解析
void IrDecode(void)
{
    BYTE i = 0, j = 0, time = 0, ir_tmp_code = 0;
    for(i = 0; i < 4; i++) // 处理开头的两个字节
    {
        for(j = 0; j < 8; j++)
        {
            time = Ir_Data[i * 8 + j + 1];
            if(time > 5) // 大于1.125ms表示1,否则就为0
            {
                ir_tmp_code |= 0x80;
            }
            ir_tmp_code = ir_tmp_code >> 1;
        }

        Ir_Code[i] = ir_tmp_code;
                ir_tmp_code = 0;
    }
}

4、中断处理
// 遥控器接收中断,外部中断1
void Ir_Isr(void) interrupt 2 using 2
{
    TR0 = 1; // 启动定时器0

        if(Ir_Start) // 判断是否遥控器接收已经启动
        {
                if(Ir_Time >= 40 && Ir_Time < 75) // 引导码大于4.5ms小于90
                {
            Ir_Data[Data_Index++] = Ir_Time; // 保存时间
            Ir_Time = 0; // 重置时间
                        Ir_Header = 1;
                }
                else
                {
                        if(Ir_Header)
                        {
                                Ir_Data[Data_Index++] = Ir_Time;
                                if(Data_Index == 34) // 保存了4个字节的信息
                                {
                                        New_Code = 1; // 数据填满
                                        TR0 = 0; // 暂停定时器0
                                        Ir_Start = 0; // 重置遥控器接收启动位
                                        Data_Index = 0; // 重置数据索引
                                        Ir_Header = 0;
                                }
                                Ir_Time = 0; // 重置脉宽时间
                        }
                }
        }
        else
        {
                // 接收遥控器发送启动
                Ir_Start = 1;
                // 定时器归位
                Ir_Time = 0;
        }
}

5、定时器处理
// 遥控器接收定时器
void Ir_Timer_Isr(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L0 = T0US;                     //initial timer0 low byte
    TH0 = T0US >> 8;                //initial timer0 high byte

        if(count >= 5000)
        {
                LED = !LED;
                count = 0;
        }
        count++;

    Ir_Time++; // 红外时间以200us累加
}

网友A:
你好!你使用的单片机具体型号是什么?

做过几款红外解码学习型遥控器(带发射)和记录脉宽的全能学习型遥控器(带发射);
都是用的STC单片机,分别是 89C52RC、15F2K60S2 和 12C5A60S2 这三款,使用
效果不错,解码型的NEC编码的都可解码和发射;记录脉宽的全能型的,基本通吃
所有遥控器(空调测试通过:美的、奥克斯、格力),实现比较完美的脉宽记录和
红外发射控制。

网友B(2019-08-30):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使用的单片机具体型号是什么?

做过几款红外解码学习型遥控器(带发射)和记录脉宽的全能学习型遥 ...

可以帮忙一下红外发射程序吗?

网友C:
红外发射程序

/*-----------------------------------------------
  名称:红外发射原理
  内容:通过红外发射接收闪烁LED,同普通LED显示程序相同。
  间歇发送38K调制波形。发射J34(IR2)端子接P3.3,J27(任意端子)接P3.2,
  P1.3接任意LED,正常情况LED闪烁,拔掉发射或者接收信号线,led熄灭。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INTRINS.H>

sbit LED=P3^3;        //红外发射
sbit LED1=P1^3;
sbit IR=P3^2;         //红外一体化接收

bit Flag;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TH0=0xf0;                              //定时器值初始化
TL0=0x00;
EA=1;                      //打开中断
ET0=1;
TR0=1;
}

/*-----------------------------------------------
                                定时器初始化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0x0f;                //重新赋值
TL0=0x00;
Flag=!Flag;
}

/*-----------------------------------------------
                                主函数
------------------------------------------------*/
main()
{

//unsigned int j;
Init_Timer0();    //定时器初始化

while(1)
{

    LED1=IR;       //读取一体化接收头数值
        while(Flag)           //循环取反频率大约38K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ED=!LED;    //发射管输出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