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不能生成网络表,也不能做erc检验 求助

楼主(2019-05-27):
protel99se不能生成网络表,也不能做erc检验。封装都已经确认放好,这是什么情况。点击生成网络表或者做erc检验时就会弹出来。不能生成网络表,我无法把它导入pcb啊。大佬救我。

网友A:
先生成BOM,看一下序号和封装都对了没有
新建一个PCB文件,和你的电路在同一个文件夹下,直接更新PCB就可以,不用网络表
你要么把电路的SCH文件上传上来看一下

网友B:
你没有保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生成BOM,看一下序号和封装都对了没有
新建一个PCB文件,和你的电路在同一个文件夹下,直接更新PCB就可以, ...

谢谢啊,应该是之前我借电脑给别人学习protel,不知道他们干了什么,现在除了网络表不能用,还有很多功能也用不了了,比如打印预览,打印等等。卸载干净后重装都不行。我打算重装电脑系统算了。为了一个protel.以后不能借给不会用的人来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啊,应该是之前我借电脑给别人学习protel,不知道他们干了什么,现在除了网络表不能用,还有很多功能 ...

给软件加管理员权限。重新安装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软件加管理员权限。重新安装就可以用了

嗯嗯,谢谢啦。目前我已经把电脑系统重装了,protel能用了,不过就是没有之前用得舒服了,因为老是喜欢弹出一些警告。而且之前我画了一次pcb,设置好禁止布线层后,使用自动布线功能,结果线全跑圈外去了,弄坏了了一次PCB.现在不知道手动布线行不行,过段时间再去试试。

网友C:
可能封装出了问题

网友D:
系统应该有精减,可能与运行库有关,以前有碰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