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新手不太理解C语言指针。谢谢大神了

楼主(2019-05-27):
void set_time(uint8 *timedata);
void read_time(uint8 *timedata);不太理解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void set_time(uint8 *timedata);
void read_time(uint8 *timedata);
两个函数都传递指针,作用应该是处理数组之类的吧。
其实入门时学指针就将它理解为地址,关键是要理解函数内处理指针的操作,思考为什么需要指针操作,看多了就慢慢理解了……

网友B:
其实说的简单一点,指针就是地址,内存地址,访问内存地址的途径而已

网友C:
void set_time(uint8 *timedata);
void read_time(uint8 *timedata);
定义了一个unsigned char 型的指针形参,两个函数void set_time(uint8 *timedata);  & void read_time(uint8 *timedata);    都指向了同一个内存地址。

网友D:
比如一个瓶子装着一瓶水,指针的话就是访问地址,也就是说 不管 这瓶子里你装的什么 他都是从这个瓶子里面找,你倒出半瓶水之后,指针访问的还是这个瓶子,也就是半瓶水,把水倒完,指针还是指向的这个瓶子。这么说可以帮你理解么

网友E:
两个函数的参数调用是通过指针直接传递的,*timedata的值应该在其他地方有声明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如一个瓶子装着一瓶水,指针的话就是访问地址,也就是说 不管 这瓶子里你装的什么 他都是从这个瓶子里面 ...

可以可以,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set_time(uint8 *timedata);
void read_time(uint8 *timedata);
两个函数都传递指针,作用应该是处 ...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说的简单一点,指针就是地址,内存地址,访问内存地址的途径而已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个函数的参数调用是通过指针直接传递的,*timedata的值应该在其他地方有声明过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