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这是一个定时闹钟的仿真图,图不是我的,所以不太理解,不明白这个按键的作用

楼主(2019-05-28):
就是复位电路的按键,谢谢大神了

网友A:
如果复位电阻是 10K 这个复位键不起作用

网友B:
手动复位。估计这里也做止闹功能吧

网友C:
这个很简单吧,就是单片机复位电路,按了这个键,单片机就像重新上电一样从头开始运行程序的

这个跟你的产品是什么东西都毫无关系,就是单片机的复位按钮,相当于你的电脑的重启按钮,一样的

网友D:
这是个复位电路,但是画错了。按钮应该画成和C3并联,R4电阻改小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复位电阻是 10K 这个复位键不起作用

那这个按键可以直接删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很简单吧,就是单片机复位电路,按了这个键,单片机就像重新上电一样从头开始运行程序的

这个跟你的 ...

好的,谢谢了

网友E:
有没有延时器,代码?

网友F:
这个是固定的复位电路,书上有的吧,不过基本没什么用

网友G:
复位键,不过电容和电阻接错了。接法数据手册里有。作用是闹钟出错/或者要重置闹钟的时候复位用的。

网友H:
手动复位系统用的,而且画错了,应该是接地的

网友I:
复位系统用的,他这里画错了,应该是接地的

网友J:
好像是起到一个0还是1的作用,我已记不清了,你可以百度一下51单片机的时钟电路或者复位电路

网友K:
手动复位按键

网友L:
这个是复位按键,电路图错了吧

网友M:
按钮直接接到引脚上也没有问题,但是你的阻容复位部分中,阻容连接点没有接到单片机的复位引脚上,这个有点奇怪。
通常的解法,复位按钮是并联到复位电容上,阻容结点连接复位引脚。板子刚上电的时候,电容开始充电,两端电压为0,相当于短路。这样电压全部加载到10K的电阻上,给单片机复位。电容充电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复位电阻上的电压为0(实际上低于某个电压的时候,复位就结束了),单片机开始工作。
工作中,按下那个复位按钮的时候,给单片机的复位引脚施加+5电压,导致单片机重新被复位。
按钮并联到电容上的时候,按下按钮,相当于对电容快速放电,而导致电压通过按钮完全加到电阻上,使单片机复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个按键可以直接删除吗?

可以删除,不影响你的仿真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