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如何学习STM32?

楼主(2019-05-28):
有哪些好用的方法?

网友A:
弄个开发板,按例程先开始先做个点灯吧,这样你就会有直观的印象,后续一个一个的熟悉其他外设接口

网友B:
买个开发板,边看视频边学,刚开始可能什么都不懂,但是,看的多了,模仿的多了,自然而然地就会了,然后再慢慢的自己去脱离例程自己做,那你会有很大的收获。

网友C:
淘宝上面有STM32开发板www点openedv点com/posts/list/13912.htm  国内教学开发板做的最好的应该是正点。大概就3,400不贵,当初我也是这么过来的。也可以白嫖直接下他们的讲解视频,但没有实际操作比较吃亏

网友D:
直接开发板,然后上面有例子,最后自己弄个最小系统,换其他管脚配置下,试验。

网友E:
建议从stc51入手,可以较快掌握入门技巧,且网上资源教程挺多的,

网友F:
可以百度一下原子的教程,正点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