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键盘芯片74C922驱动代码

楼主(2019-05-28):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nop() _nop_()
const float ZERO = 0.1;
uchar key = 16;
long intValue = 0;
float pointValue = 0.0;
float mixValue = 0.0;
uchar pointPos = 0;
uchar numCount = 0;
uchar pointCount = 0;
uchar intFlag = 0;
uchar code SEG_DAT[]={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code BIT_CS[]={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void display(float floatValue);

sbit SH_CP = P0^0;  //移位串行时钟脉冲
sbit DS    = P0^1;  //串行数据输入
sbit ST_CP = P0^2;  //数据并行输出锁存器控制脉冲
void delay(uint t)
{
  uint i,j;
for(i=0;i<t;i++)
{
  if (intFlag == 1)
  {
   display(mixValue*100);
  }
  else
  {
   display(mixValue);
  }
  for(j=0;j<120;j++);
}
}
//串行输入子程序
void Serial_Input_595(uchar dat)
{
uchar i;

for (i = 0; i < 8; i++)
    {
      if (dat&0x80) //发送高位
  {
   DS = 1;
  }
  else
  {
   DS = 0;
  }
  dat <<= 1; //次高位左移到高位
  SH_CP = 0; //移位时钟线拉低
  nop();
  nop();
        SH_CP = 1; //DS位上的0或1在移位脉冲上升沿被移入595
  nop();
  nop();
}
}
//并行输出子程序
void Parallel_Output_595()
{
ST_CP = 0;
nop();
nop();
    ST_CP = 1; //上升沿将数据送到输出锁存器
nop();
nop();
}
void display(float floatValue)
{
uchar i=0;
uchar a[6];
uchar temp;
long intValue;
if (floatValue<ZERO)
{
  numCount = 0;
  pointPos = 0;
  pointCount = 0;
  intValue = 0;
  pointValue = 0;
  mixValue = 0;
  intFlag = 0;
  floatValue = 0;
}
switch (pointCount)
{
  case 0:
   intValue = floatValue;
   break;
  case 1:
   intValue = floatValue*10;
   break;
  case 2:
   intValue = floatValue*100;
   break;
  case 3:
   intValue = floatValue*1000;
   break;
  case 4:
   intValue = floatValue*10000;
   break;
  case 5:
   intValue = floatValue*100000;
   break;
  case 6:
   intValue = floatValue*1000000;
   break;
  default:
   break;
}
a[0]=intValue/100000;
a[1]=(intValue%100000)/10000;
a[2]=(intValue%10000)/1000;
a[3]=(intValue%10000%1000)/100;
a[4]=(intValue%10000%1000%100)/10;
a[5]=intValue%10;

for(i = 0; i <= 5; i++)
{
  Serial_Input_595(BIT_CS[i]);
  temp=a[i];
  if (pointPos == 0)
  {
   Serial_Input_595(SEG_DAT[temp]);
   Parallel_Output_595();
  }
  else
  {
   //if (i == (5 + pointPos - numCount))
   if (i == 5 - (numCount - pointPos))
   {
    Serial_Input_595(SEG_DAT[temp]|0x80);
   }
   else
   {
    Serial_Input_595(SEG_DAT[temp]);
   }
   Parallel_Output_595();
  }
}
}
uchar translate(uint keyCode)
{
switch(keyCode)
{
  case 0:
   return '7';
   break;
  case 1:
   return '4';
   break;
  case 2:
   return '1';
   break;
  case 3:
   return 'c';
   break;
  case 4:
   return '8';
   break;
  case 5:
   return '5';
   break;
  case 6:
   return '2';
   break;
  case 7:
   return '0';
   break;
  case 8:
   return '9';
   break;
  case 9:
   return '6';
   break;
  case 10:
   return '3';
   break;
  case 11:
   return '=';
   break;
  case 12:
   return '/';
   break;
  case 13:
   return '*';
   break;
  case 14:
   return '-';
   break;
  case 15:
   return '+';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extern0_init(void)
{
IT0=1;
EX0=1;
    EA=1;
}
void extern0(void) interrupt 0
{
key = translate(P1 & 0x0f);
if (key <= '9' && key >= '0')  //判断按下的键是否为数值
{
  numCount++;
   if (pointPos == 0)
  {
   intValue = intValue*10 + (key-'0');
  }
   else
  {
   pointCount++;
   switch (pointCount)
   {
    case 1:
     pointValue = pointValue + (key-'0')*0.1;
     break;
    case 2:
     pointValue = pointValue + (key-'0')*0.01;
     break;
    case 3:
     pointValue = pointValue + (key-'0')*0.001;
     break;
    case 4:
     pointValue = pointValue + (key-'0')*0.0001;
     break;
    case 5:
     pointValue = pointValue + (key-'0')*0.00001;
     break;
    case 6:
     pointValue = pointValue + (key-'0')*0.000001;
     break;

   }
  }
  mixValue = intValue + pointValue;

  if(mixValue>=ZERO && mixValue<=999999.0)  //当前数值是否超出限定范围
  {
  }
  else
  {
   numCount = 0;
   pointPos = 0;
   pointCount = 0;
   intValue = 0;
   pointValue = 0;
   mixValue = 0;
   intFlag = 0;
  }
}
else
{
   switch (key)
  {
   case 'c':
    numCount = 0;
    pointPos = 0;
    pointCount = 0;
    intValue = 0;
    pointValue = 0;
    mixValue = 0;
    intFlag = 0;
    break;
   case '=':
    pointPos = numCount; //记录小数点的位置
    break;
   case '-':
    if (pointCount == 0)
    {
     numCount = 0;
     pointPos = -2;
     intFlag = 1;
    }
    while(mixValue>ZERO)
    {
     mixValue = mixValue - 0.254;
     delay(10);
    }
    if (mixValue<=ZERO)
    {
      numCount = 0;
     pointPos = 0;
     pointCount = 0;
     intValue = 0;
     pointValue = 0;
     mixValue = 0;
     intFlag = 0;
    }
    break;
  }
}
}
void main(void)
{
extern0_init();
mixValue = -5;
while(1)
{
  if (intFlag == 1)
  {
   display(mixValue*100);
  }
  else
  {
   display(mixValu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