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通信配置(USART1+USART2+USART3+UART4)

楼主(2019-05-28):
一、串口一的配置(初始化+中断配置+中断接收函数)
  1 /*===============================================================================
  2 Copyright:
  3 Version:
  4 Author:
  5 Date: 2017/11/3
  6 Description:
  7     配置独立看门狗初始化函数,在主函数中运行IWDG_ReloadCounter进行喂狗主函数必须在4s内进行一次喂狗不然系统会复位;
  8     函数功能是将接收固定长度的字符串,并将接收后的字符串通过串口发送出去
  9 revise Description:
10 ===============================================================================*/
11 #include "stm32f10x_usart.h"
12 #include "stm32f10x.h"
13 #include "stm32f10x_iwdg.h"
14
15 u8 USART1_RX_BUF[21];
16 u8 USART1_RX_CNT=0;
17
18 void IWDG_Configuration(void);
19
20 void Usart1_Init(u32 bound)
21 {
22     //GPIO端口设置
23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24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25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26
27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使能USART1,GPIOA,C时钟
28
29     //USART1_TX   GPIOA.9
3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PA.9
3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3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33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A.9
34
35     //USART1_RX      GPIOA.10初始化
3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PA10
3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38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A.10
39
40     //Usart1 NVIC 配置
41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0-3;
42
4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44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3 ;//抢占优先级3
45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子优先级3
46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47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48
49    //USART 初始化设置
50
5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串口波特率
52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53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54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55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56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57
58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1
59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串口接受中断
60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使能串口1
61 }
62 /**
63 * USART1发送len个字节.
64 * buf:发送区首地址
65 * len:发送的字节数(为了和本代码的接收匹配,这里建议不要超过64个字节)
66 **/
67 void USART1_Send_Data(u8 *buf,u16 len)
68 {
69     u16 t;
70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9);
71 //  RS485_TX_EN=1;            //设置为发送模式
72     for(t=0;t<len;t++)        //循环发送数据
73     {
74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RESET); //循环发送,直到发送完毕
75         USART_SendData(USART1,buf[t]);
76     }
77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78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9);
79 //    RS485_TX_EN=0;                //设置为接收模式
80 }
81 void main(void)
82 {
83     Usart1_Init(9600);//串口1波特率设置为9600
84     IWDG_Configuration();
85     while(1)
86     {
87         IWDG_ReloadCounter();//4s内必须喂狗不然复位
88         if(USART1_RX_CNT==21)//数据接收完成
89         {
90             USART1_RX_CNT=0;//指针复位
91             //将接收到的数据发送出去
92             USART1_Send_Data(USART1_RX_BUF,21);//通过串口1将接收到的固定长度字符发送出去
93         }
94     }
95
96 }
97 /**
98 * 接收指定长度的字符串
99 * 比如接收固定大小为21个字节的字符串
100 **/
101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102 {
103     u8 Res;
104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105         {
106             Res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107             if(USART1_RX_CNT<21)//对于接收指定长度的字符串
108             {
109                 USART1_RX_BUF[USART1_RX_CNT]=Res;        //记录接收到的值
110                 USART1_RX_CNT++;                                        //接收数据增加1
111             }
112      }
113          //溢出-如果发生溢出需要先读SR,再读DR寄存器则可清除不断入中断的问题
114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ORE) == SET)
115     {
116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117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ORE);
118     }
119      USART_ClearFlag(UART1,USART_IT_RXNE); //一定要清除接收中断
120 }
121 /*===============================================================================
122 Copyright:
123 Version:
124 Author:
125 Date: 2017/11/3
126 Description:配置独立看门狗初始化函数,在主函数中运行IWDG_ReloadCounter进行喂狗
127     主函数必须在4s内进行一次喂狗不然系统会复位
128 revise Description:
129 ===============================================================================*/
130 void IWDG_Configuration(void)
131 {
132      /* 写入0x5555,用于允许狗狗寄存器写入功能 */
133     IWDG_WriteAccessCmd(IWDG_WriteAccess_Enable);
134      /* 狗狗时钟分频,40K/256=156HZ(6.4ms)*/
135     IWDG_SetPrescaler(IWDG_Prescaler_256);    /* 喂狗时间 5s/6.4MS=781 .注意不能大于0xfff*/
136     IWDG_SetReload(781);//781(5s时间)
137     IWDG_SetReload(3125);//781(20s时间)
138     IWDG_Enable();//启用定时器
139     IWDG_ReloadCounter();
140 }

二、串口二的配置(初始化+中断配置+中断接收函数)
1 /*===============================================================================
  2 Copyright:
  3 Version:
  4 Author:
  5 Date: 2017/11/3
  6 Description:
  7     函数功能是将接收固定长度的字符串,并将接收后的字符串通过串口发送出去
  8 revise Description:
  9 ===============================================================================*/
10 #include "stm32f10x_usart.h"
11 #include "stm32f10x.h"
12 #include "stm32f10x_iwdg.h"
13
14
15 u8 USART2_RX_BUF[250];
16 u8 USART2_RX_CNT=0;
17 u16 USART2_RX_STA=0;       //接收状态标记
18
19 void Usart2_Init(u32 bound)
20 {
21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22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23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24     //|RCC_APB2Periph_AFIO
25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使能GPIOA时钟
26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ENABLE);//使能USART2时钟
27
2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PA2
2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
30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31
3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PA3
3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34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35
36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USART2,ENABLE);//复位串口2
37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USART2,DISABLE);//停止复位
38
39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0-3;
4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使能串口2中断
4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3; //先占优先级2级
4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从优先级2级
4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外部中断通道
44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
45
46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波特率设置
47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8位数据长度
48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49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奇偶校验位
5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5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收发模式
52
53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串口
54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中断
55     USART_Cmd(USART2, ENABLE);                    //使能串口
56
57 }
58 /**
59 * USART2发送len个字节.
60 * buf:发送区首地址
61 * len:发送的字节数(为了和本代码的接收匹配,这里建议不要超过64个字节)
62 **/
63 void USART2_Send_Data(u8 *buf,u16 len)
64 {
65     u16 t;
66       for(t=0;t<len;t++)        //循环发送数据
67     {
68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C) == RESET);
69         USART_SendData(USART2,buf[t]);
70     }
71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C) == RESET);
72 }
73 /**
74 * 这也是一个接收函数,可以用,也可以用下面main函数的方法调用
75 * USART2查询接收到的数据
76 * buf:接收缓存首地址
77 * len:读到的数据长度
78 **/
79 void USART2_Receive_Data(u8 *buf)
80 {
81     u8 rxlen=USART2_RX_CNT;
82     u8 i=0;
83     delay_ms(10);        //等待10ms,连续超过10ms没有接收到一个数据,则认为接收结束
84     while(rxlen!=USART2_RX_CNT)
85     {
86         rxlen=USART2_RX_CNT;
87         delay_ms(10);
88     }
89         for(i=0;i<(USART2_RX_CNT);i++)
90         {
91             buf[i] = USART2_RX_BUF[i];
92             USART2_RX_BUF[i] = 0;
93         }
94         USART2_RX_CNT=0;        //清零
95
96 }
97
98 void main(void)
99 {
100     Usart2_Init(9600);//串口1波特率设置为9600
101     while(1)
102     {
103         if(USART2_RX_STA)//数据接收完成
104         {
105             USART2_RX_STA=0;
106             //将接收到的数据发送出去
107             USART2_Send_Data(USART2_RX_BUF,USART2_RX_CNT);//通过串口1将接收到的固定长度字符发送出去
108             USART2_RX_CNT=0;//指针复位
109         }
110     }
111 }
112
113
114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115 {
116     u8 res;
117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RESET) //接收到数据
118     {
119         res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120         if(USART2_RX_STA==0)
121         {
122             USART2_RX_BUF[USART2_RX_CNT] = res;        //记录接收到的值
123             //当数据结尾收到0xA0和0xA1代表数据接收完成,是一串完整的数据
124             if(USART2_RX_BUF[USART2_RX_CNT-1]==0xA0&&USART2_RX_BUF[USART2_RX_CNT]==0xA1)
125                 USART2_RX_STA=1;//表示接收数据结束
126             USART2_RX_CNT++;                        //接收数据增加1
127         }
128         }
129     }
130     //溢出-如果发生溢出需要先读SR,再读DR寄存器则可清除不断入中断的问题
131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ORE) == SET)
132     {
133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134         USART_ClearFlag(USART2,USART_FLAG_ORE);
135     }
136      USART_ClearFlag(UART2,USART_IT_RXNE); //一定要清除接收中断
137 }

三、串口三的配置(初始化+中断配置+中断接收函数)
  1 /*===============================================================================
  2 Copyright:
  3 Version:
  4 Author:
  5 Date: 2017/11/3
  6 Description:
  7     函数功能是将接收固定长度的字符串,并将接收后的字符串通过串口发送出去
  8     通过滴答定时器方式获取数据
  9 revise Description:
10 ===============================================================================*/
11 #include "stm32f10x_usart.h"
12 #include "stm32f10x.h"
13
14 #define USART3_TIMEOUT_Setting 800  //(ms)
15
16 u8 USART3_RX_BUF[250];
17 u16 USART3_RX_CNT=0;
18 u16 USART3_RX_TIMEOUT=0;       //接收状态标记
19
20 void Timer1CountInitial(void);
21
22 void USART3_Init(u32 baud)
23 {
24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25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26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声明一个结构体变量,用来初始化GPIO
27     //使能串口的RCC时钟
28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ENABLE); //使能UART3所在GPIOB的时钟
29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 ENABLE);
30
31     //串口使用的GPIO口配置
32     // Configure USART3 Rx (PB.11) as input floating
3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3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35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36
37     // Configure USART3 Tx (PB.10)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3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3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4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41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42
43     //配置串口
44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aud;
45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46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47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48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49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50
51
52     // Configure USART3
53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配置串口3
54     // Enable USART3 Receive interrupts 使能串口接收中断
55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ENABLE);
56     // Enable the USART3
57     USART_Cmd(USART3, ENABLE);//使能串口3
58
59     //串口中断配置
60     //Configure the NVIC Preemption Priority Bits
61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62
63     // Enable the USART3 Interrupt
64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3_IRQn;
65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3 ;//抢占优先级3
66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子优先级3
67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68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69
70 }
71
72 void USART3_Sned_Char(u8 temp)
73 {
74     USART_SendData(USART3,(u8)temp);
75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USART_FLAG_TXE)==RESET);
76
77 }
78
79 void USART3_Sned_Char_Buff(u8 buf[],u32 len)
80 {
81     u32 i;
82     for(i=0;i<len;i++)
83     USART3_Sned_Char(buf[i]);
84
85 }
86
87 void main(void)
88 {
89     Timer1CountInitial();
90     Usart3_Init(9600);//串口1波特率设置为9600
91     while(1)
92     {
93         if(USART3_RX_TIMEOUT==USART3_TIMEOUT_Setting)
94         {
95             USART3_RX_TIMEOUT=0;
96             USART3_Sned_Char_Buff(USART3_RX_BUF,USART3_RX_CNT);//将接收到的数据发送出去
97             USART3_RX_CNT=0;
98         }
99
100     }
101 }
102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串口3中断服务程序
103 {
104     u8 Res;
105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T_RXNE) != RESET)
106     {
107         USART3_RX_TIMEOUT=0;
108         USART3_RX_BUF[USART3_RX_CNT++] = USART_ReceiveData(USART3);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109     }
110     //溢出-如果发生溢出需要先读SR,再读DR寄存器则可清除不断入中断的问题
111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USART_FLAG_ORE) == SET)
112     {
113         USART_ReceiveData(USART3);
114         USART_ClearFlag(USART3,USART_FLAG_ORE);
115     }
116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3, USART_IT_RXNE);
117
118 }
119
120 //放到主函数的初始化中初始化
121 void Timer1CountInitial(void)
122 {
123     //定时=36000/72000x2=0.001s=1ms;
124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125         ///////////////////////////////////////////////////////////////
126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127
128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00-1;//自动重装值(此时改为10ms)
12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200-1;//时钟预分频
13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向上计数
13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时钟分频1
13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133         TIM_TimeBaseInit(TIM1,&TIM_TimeBaseStructure);
134
135         TIM_ClearFlag(TIM1,TIM_FLAG_Update);
136         TIM_ITConfig(TIM1,TIM_IT_Update,ENABLE);
137         TIM_Cmd(TIM1, ENABLE);
138 }
139 void TIM1_UP_IRQHandler(void)
140 {
14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00-1;//自动重装值(此时改为10ms)
142     if (TIM_GetITStatus(TIM1, TIM_IT_Update) != RESET)
143     {
144         if(USART3_RX_TIMEOUT<USART3_TIMEOUT_Setting)
145                 USART3_RX_TIMEOUT++;
146     }
147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TIM_IT_Update);
148 }

四、串口四的配置(初始化+中断配置+中断接收函数)

注意串口四的中断优先级没有贴出来,和前面的三个一样的配置,为了不占用过多的篇幅就不贴中断优先级配置了
  1 /*===============================================================================
  2 Copyright:
  3 Version:
  4 Author:
  5 Date: 2017/11/3
  6 Description:
  7     函数功能是将接收固定长度的字符串,并将接收后的字符串通过串口发送出去
  8     通过滴答定时器方式获取数据
  9 revise Description:
10 ===============================================================================*/
11 #include "stm32f10x_usart.h"
12 #include "stm32f10x.h"
13
14 #define USART4_TIMEOUT_Setting 800  //(ms)
15
16 u8 USART4_RX_BUF[250];
17 u16 USART4_RX_CNT=0;
18 u16 USART2_RX_STA=0;       //接收状态标记
19
20 void Systick_delay_init(u8 SYSCLK);
21 u8 virtual_delay(u32 num,u8 unit);
22
23 //通用异步收发器UART4
24 void UART4_Init(u32 bound)
25 {
26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27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28
29     //used for USART3 full remap
30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USART3, ENABLE);
31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32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ART4, ENABLE);//for UART4
33
34     //Configure RS485_TX_EN PIN
3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RS485_TX_EN_PIN;                 //PC9端口配置
3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3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38     GPIO_Init(RS485_TX_EN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39
40     RS485_TX_EN=0;            //设置485默认为接收模式
41
42     /* Configure USART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4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4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4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46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47
48     /* Configure USART Rx as input floating */
4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5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51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52
53
54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
55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56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57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58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59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60
61     USART_Init(UART4, &USART_InitStructure);
62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
63     /* Enable the USART */
64     USART_Cmd(UART4, ENABLE);
65     USART_ITConfig(UART4,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串口接受中断
66     USART_ClearFlag(UART4,USART_FLAG_TC);
67 }
68 //USART1查询接收到的数据
69 //buf:接收缓存首地址
70 //len:读到的数据长度
71 void UART4_Receive_Data(u8 *buf)
72 {
73     u8 rxlen=21;
74     u8 i=0;
75     delay_ms(10);        //等待10ms,连续超过10ms没有接收到一个数据,则认为接收结束
76
77     RS485_RX_FLAG = 0;
78     if((UART4_RX_BUF[0]==0x01)&&(UART4_RX_BUF[1]==0x03))
79     {
80         for(i=0;i<rxlen;i++)
81         {
82             buf[i]=UART4_RX_BUF[i];
83             UART4_RX_BUF[i] = 0;
84         }
85         RS485_RX_FLAG = 1;
86     }
87         UART4_RX_CNT=0;        //清零
88 }
89
90
91 //USART1发送len个字节.
92 //buf:发送区首地址
93 //len:发送的字节数(为了和本代码的接收匹配,这里建议不要超过64个字节)
94 void UART4_Send_Data(u8 *buf,u16 len)
95 {
96     u16 t;
97     RS485_TX_EN=1;            //设置为发送模式
98     for(t=0;t<len;t++)        //循环发送数据
99     {
100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ART4,USART_FLAG_TC)==RESET); //循环发送,直到发送完毕
101         USART_SendData(UART4,buf[t]);
102     }
103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ART4, USART_FLAG_TC) == RESET);
104     RS485_TX_EN=0;                //设置为接收模式
105 }
106
107 void main(void)
108 {
109     Systick_delay_init(72);
110     Usart4_Init(9600);//串口1波特率设置为9600
111     while(1)
112     {
113         if(USART2_RX_STA)
114         {
115             if(virtual_delay(USART4_TIMEOUT_Setting,MS))//超过800ms空闲则可以读取数据
116             {
117                 UART4_Send_Data(UART4_RX_BUF,UART4_RX_CNT);
118                 USART2_RX_STA=0;
119                 UART4_RX_CNT=0;
120             }
121
122         }
123
124     }
125 }
126 void UART4_IRQHandler(void)                    //UART4 Receive Interrupt
127 {
128     u8 Res;
129
130     if(USART_GetITStatus(UART4, USART_IT_RXNE) != RESET)  //接收中断(接收到的数据必须是0x0d 0x0a结尾)
131     {
132         Res =USART_ReceiveData(UART4);//(USART1->DR);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133         UART4_RX_BUF[UART4_RX_CNT&0XFF]=Res;        //回传的数据存入数组,0X3F限制为64个数值
134             UART4_RX_CNT++;
135         USART2_RX_STA=1;
136     }
137
138     if( USART_GetITStatus(UART4, USART_IT_TC) == SET )
139     {
140         USART_ClearFlag(UART4, USART_FLAG_TC);
141     }
142     //溢出-如果发生溢出需要先读SR,再读DR寄存器则可清除不断入中断的问题
143     if(USART_GetFlagStatus(UART4,USART_FLAG_ORE) == SET)
144     {
145         USART_ReceiveData(UART4);
146         USART_ClearFlag(UART4,USART_FLAG_ORE);
147     }
148 //    USART_ITConfig(UART4, USART_IT_RXNE, DISABLE);//临时关闭接收中断
149     USART_ClearFlag(UART4,USART_IT_RXNE); //一定要清除接收中断
150
151 }
152
153 //初始化延迟函数
154 //SYSTICK的时钟固定为HCLK时钟的1/8
155 //SYSCLK:系统时钟
156 void Systick_delay_init(u8 SYSCLK)
157 {
158     SysTick->CTRL&=0xfffffffb;//bit2清空,选择外部时钟  HCLK/8
159 //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    //选择外部时钟  HCLK/8
160     fac_us=SYSCLK/8;
161     fac_ms=(u16)fac_us*1000;
162 }
163 /*===============================================================================
164 Author:peter pan
165 Date:
166 Description: 查询式分时或叫做轮询式(近似延时)。本函数是用于执行高效率场合的查询延时,但是一个for or while 循环中只能用一次。
167 revise Description:
168 @ num :    //分时查询的周期计数值
169 @ unit :    //分时查询的周期单位
170     @@ParaValue :
171         MS    //周期单位为MS毫秒级
172         US    //周期单位为US微秒级
173 @ virtual_delay_status :    //静态变量
174     @@ParaValue :
175         SET    //SYSTICK正在占用中,请勿用
176         RESET  //SYSTICK空闲,可以使用
177 @ReValue :
178     with zero mean Time non-arrive ,one representative Time arrived ,you can do task;
179 ##example             if(virtual_delay(1000,MS)) LedFlash();    //1000ms LED闪烁一下
180 ===============================================================================*/
181 u8 virtual_delay(u32 num,u8 unit)
182 {
183     u32 temp;
184     if(virtual_delay_status==RESET)    //  SYSTICK空闲,可以使用
185       {
186           if(unit==MS)
187           {
188                 SysTick->LOAD=(u32)num*Delay_SYSCLK*125;//时间加载(SysTick->LOAD为24bit)
189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
190                 SysTick->CTRL=0x01 ;          //开始倒数
191           }else if(unit==US)
192           {
193                 SysTick->LOAD=num*Delay_SYSCLK/8; //时间加载
194                 SysTick->VAL=0x00;        //清空计数器
195                 SysTick->CTRL=0x01 ;      //开始倒数
196           }
197           virtual_delay_status=SET;
198           return 0;
199         }
200     else
201         {        //virtual_delay_status==SET SYSTICK被占用
202
203             temp=SysTick->CTRL;
204             if(!(temp&0x01&&!(temp&(1<<16))))//等待时间到达
205             {
206                 SysTick->CTRL=0x00;       //关闭计数器
207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
208                 virtual_delay_status=RESET;
209                 return 1;
210             }else return 0;
211         }
212 }

网友A(2019-11-04):
楼主测试过程序么,串口三能发送不能接收数据

网友B(2020-07-02):
串口4不行啊,RS485_TX_EN没有定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测试过程序么,串口三能发送不能接收数据

串口3我配置通了,

网友C:
这个串口能否加MODUBUS协议

网友D(2020-09-20):
这几个串口能否加MODUBUS协议,做主站或从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