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数字频率计仿真程序 lcd1602显示

楼主:
仿真文件图片

附上源代码:
#include <AT89C51.H>
unsigned char codedispbit[]={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char codedispcode[]={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0x00,0x40};
unsigned chardispbuf[8]={0,0,0,0,0,0,10,10};
unsigned char temp[8];
unsigned chardispcount;
unsigned charT0count;
unsigned chartimecount;
bit flag;
unsigned longx;

voidmain(void)                       //主函数
{
  unsigned char i;

  TMOD=0x15;
  TH0=0;
  TL0=0;
  TH1=(65536-5000)/256;
  TL1=(65536-5000)%256;
  TR1=1;
  TR0=1;
  ET0=1;
  ET1=1;
  EA=1;

  while(1)
   {
     if(flag==1)
       {
         flag=0;
         x=T0count*65536+TH0*256+TL0;
         for(i=0;i<8;i++)
           {
             temp[ i]=0;
           }
         i=0;
         while(x/10)
           {
             temp[ i]=x%10;
             x=x/10;
             i++;
           }
         temp[ i]=x;
         for(i=0;i<6;i++)
           {
             dispbuf=temp[ i];
           }
         timecount=0;
         T0count=0;
         TH0=0;
         TL0=0;
         TR0=1;
       }
   }
}

void t0(void)interrupt 1 using 0             //中断1模块的函数编写
{
  T0count++;
}

void t1(void)interrupt 3 using 0             //中断3模块的函数编写
{
  TH1=(65536-5000)/256;
  TL1=(65536-5000)%256;
  timecount++;
  if(timecount==200)
    {
      TR0=0;
      timecount=0;
      flag=1;
}
P2=0xff;
  P0=dispcode[dispbuf[dispcount]];
  P2=dispbit[dispcount];
  dispcount++;
  if(dispcount==8)
    {
      dispcount=0;
    }
}

网友A(2020-10-04):
这个51单片机中C语言,  里面会用到int能转换为字符串类型吗?怎么转换?

因为是C51, 所以不能用 VC++里面的C语言代码 eg: itoa, 也不要用打印的 eg: sprintf 这些函数.
为什么? 因为C51的内存太小 ,如果这样用非常占用资源. 有些朋友 这样使用就 显得不够专业了.
所以, 一般我们是这样自己写代码使用实现的: 字符串改为数组的形式.
unsigned char dat[5];
dat[4]=Num/10000+'0';
dat[3]=Num%10000/1000+'0';
dat[2]=Num%1000/100+'0';
dat[1]=Num%100/10+'0';
dat[0]=Num%10+'0'

网友A:
unsigned char dat[5];
dat[4]=Num/10000+'0';
dat[3]=Num%10000/1000+'0';
dat[2]=Num%1000/100+'0';
dat[1]=Num%100/10+'0';
dat[0]=Num%10+'0'
上次发送的这些代码 可以很好的运用在 楼主的 计数后 在LCD上显示使用.
因为LCD1602只能显示字符的, 所以要把数字 0 转换为'0' , ......  以上值得的大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