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改程序,液晶中文显示温度与时间,要求如图显示仿真结果

楼主:
//---------------main.c----------------
//内含DS1302驱动程序
//------------------------------------------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ring.h>
#include<LCD_160128.h>
#include<DS18B20.h>
#define uchar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unsigned int
extern void cls();
extern ucharLCD_Initialise();
extern ucharDisplay_Str_at_xy(uchar x,uchar y,char *fmt ) reentrant;
extern uchar codeASC_MSK[96*12];
extern ucharCurrent_Temp_Display_Buffer[];
sbit SDA = P1^0;
sbit CLK = P1^1;
sbit RST = P1^2;
sbit hi=P1^6;
sbit lo=P1^7;
uchar tCount=0;
//星期的中文对照表
charcode*WeeksTable[]={"日","一","二","三","四","五","六"};
uchar DateTime[7];
char dat_str[13];
bitDS18B20_IS_OK=1;   //传感器正常标志
//向DS1302写入一个字节
voidWrite_A_Byte_TO_DS1302(uchar x)
{
   uchar i;
   for(i=0;i<8;i++)
     {SDA=x&1;CLK=1;CLK=0;x>>=1;
      }
    }
//从DS1302读取一个字节
ucharGet_A_Byte_FROM_DS1302()
{
    uchar i,b,t;
    for(i=0;i<8;i++)
{
     b>>=1;t=SDA;
     b|=t<<7;CLK=1;CLK=0;
     }
    return b/16*10+b%16;
   }
//从DS1302指定位置读数据
ucharRead_Data(uchar addr)
{
   uchar dat;
   RST=0;CLK=0;RST=1;
   Write_A_Byte_TO_DS1302(addr);
   dat=Get_A_Byte_FROM_DS1302();
   CLK=1;RST=0;
   return dat;
  }
//读取当前时间
void GetTime()
{
  uchar i;
  for(i=0;i<7;i++)
  {
    DateTime[ i]=Read_Data(0x81+2*i);
   }
  }
//定时器0每秒刷新LCD显示
void T0_INT()interrupt 1
{
  TH0=-50000/256;
  TL0=-50000%256;
  if(++tCount!=20)
  return;
  GetTime();
  tCount=0;
  //显示年月日
  sprintf(dat_str,"20%c%c年%c%c月%c%c日",
  DateTime[6]/10+'0',DateTime[6]%10+'0',
  DateTime[4]/10+'0',DateTime[4]%10+'0',
  DateTime[3]/10+'0',DateTime[3]%10+'0');
  Display_Str_at_xy(16,24,dat_str);
  //显示星期
  sprintf(dat_str,"星期%s",WeeksTable[DateTime[5]-1]);
  Display_Str_at_xy(16,44,dat_str);
  //星期时分秒
  sprintf(dat_str,"%c%c时%c%c分%c%c秒",
  DateTime[2]/10+'0',DateTime[2]%10+'0',
  DateTime[1]/10+'0',DateTime[1]%10+'0',
  DateTime[0]/10+'0',DateTime[0]%10+'0');
  Display_Str_at_xy(16,64,dat_str);
   //读取并显示当前温度
  Read_Temperature();
  if(flag==1)
{
  sprintf(dat_str,"-%c%c.%c",t/10+'0',t%10+'0',(a%16)*10/16+'0');
  Display_Str_at_xy(16,104,dat_str);
  if(t>(20-1))
  {lo=1;}else{lo=0;}
  }
   else
   {
    sprintf(dat_str,"%c%c%c.%c",t/100+'0',t/10%10+'0',t%10+'0',(a%16)*10/16+'0');
   Display_Str_at_xy(16,104,dat_str);
   if(t>(100-1))
   {hi=1;} else{hi=0;}
   }
}
//主程序
void main()
{

  LCD_Initialise();
  Read_Temperature();
  Delay(50000);
  Delay(50000);
  IE=0x82;
  hi=0;lo=0;
  TH0=-50000/256;
  TL0=-50000%256;
  TR0=1;
  Display_Str_at_xy(16,88,"当前温度:");
  Display_Str_at_xy(60,104,"℃");
   while(1);
}
//---------------LCD_160128.c----------------
//LCD_160128的C文件,内含控制函数
//------------------------------------------
#include<stdarg.h>
#include<stdio.h>
#include<math.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absacc.h>
#include<string.h>
#include<lcd_160128.h>
#defineASC_CHR_WIDTH  8
#defineASC_CHR_HEIGHT 12
#defineHZ_CHR_HEIGHT 12
#defineHZ_CHR_WIDTH 12
sbit RESET=P3^3;
uchar codeLCD_WIDTH  = 20;
uchar codeLCD_HEIGHT  = 128;
uchar codeASC_MSK[96*1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f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30,0x78,0x78,0x78,0x30,0x30,0x00,0x30,0x30,0x00,0x00,//'!'
0x00,0x66,0x66,0x66,0x2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c4,0xcc,0x18,0x30,0x60,0xcc,0x8c,0x00,0x00,//'%'
0x00,0x70,0xd8,0xd8,0x70,0xfa,0xde,0xcc,0xdc,0x76,0x00,0x00,//'&'
0x00,0x30,0x30,0x30,0x6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c,0x18,0x30,0x60,0x60,0x60,0x30,0x18,0x0c,0x00,0x00,//'('
...
};

uchar gCurRow,gCurCol;
uchar tCurRow,tCurCol;
uchar ShowModeSW;
uinttxthome,grhome;
ucharStatus_BIT_01(); // 状态位STA1,STA0判断(读写指令和读写数据)
ucharStatus_BIT_3(); // 状态位ST3判断(数据自动写状态)
ucharLCD_Write_Command_P2(uchar cmd,uchar para1,uchar para2); // 写双参数的指令
ucharLCD_Write_Command_P1(uchar cmd,uchar Para1); // 写单参数的指令
ucharLCD_Write_Command(uchar cmd); // 写无参数的指令
ucharLCD_Write_Data(uchar dat); // 写数据
ucharLCD_Read_Data(); // 读数据
voidSet_LCD_POS(uchar row, uchar col) reentrant;   //设置当前地址
void cls();  // 清屏
ucharLCD_Initialise(); // LCM 初始化
uchar Display_Str_at_xy(ucharx,uchar y,char *fmt) reentrant;// ASCII(8*16) 及 汉字(16*16) 显示函数
void OutToLCD(ucharDat,uchar x,uchar y);//显示辅助函数
void Line( unsignedchar x1, unsigned char y1, unsigned char x2, unsigned char y2, uchar Mode)reentrant;
void Pixel(unsignedchar PointX,unsigned char PointY, uchar Mode);

typedef structtypFNT_GB16 // 汉字字模显示数据结构
{
char Index[2];
char Msk[24];
};

struct typFNT_GB16code GB_16[]={
"年",0x20,0x00,0x3F,0xE0,0x42,0x00,0x82,0x00,0x3F,0xC0,0x22,0x00,
     0x22,0x00,0xFF,0xE0,0x02,0x00,0x02,0x00,0x02,0x00,0x00,0x00,
"月",0x1F,0x80,0x10,0x80,0x10,0x80,0x1F,0x80,0x10,0x80,0x10,0x80,
    0x1F,0x80,0x10,0x80,0x10,0x80,0x20,0x80,0x43,0x80,0x00,0x00,
...
};
ucharStatus_BIT_01(void) // 状态位STA1,STA0判断(读写指令和读写数据)
{
    uchar i;

    for(i=5;i>0;i--)
    {
        if((LCMCW & 0x03) == 0x03)
        break;
    }
    return i; // 若返回零,说明错误
}

ucharStatus_BIT_3(void) // 状态位ST3判断(数据自动写状态)
{
    uchar i;

    for(i=5;i>0;i--)
    {
        if((LCMCW & 0x08) == 0x08)
        break;
    }
    return i; // 若返回零,说明错误
}

ucharLCD_Write_Command_P2(uchar cmd,uchar para1,uchar para2) // 写双参数的指令
{
    if(Status_BIT_01() == 0) return 1;
    LCMDW = para1;
    if(Status_BIT_01() == 0) return 2;
    LCMDW = para2;
    if(Status_BIT_01() == 0) return 3;
    LCMCW = cmd;
    return 0; // 返回0成功
}

ucharLCD_Write_Command_P1(uchar cmd,uchar para1) // 写单参数的指令
{
    if(Status_BIT_01() == 0) return 1;
    LCMDW = para1;
    if(Status_BIT_01() == 0) return 2;
    LCMCW = cmd;
    return 0; // 返回0成功
}

ucharLCD_Write_Command(uchar cmd) // 写无参数的指令
{
    if(Status_BIT_01() == 0)
    return 1;
    LCMCW = cmd;
    return 0; // 返回0成功
}

ucharLCD_Write_Data(uchar dat) // 写数据
{
    if(Status_BIT_3() == 0)
    return 1;
    LCMDW = dat;
    return 0; // 返回0成功
}

ucharLCD_Read_Data() // 读数据
{
    if(Status_BIT_01() == 0)
    return 1;
    return LCMDW;
}

voidSet_LCD_Pos(uchar row, uchar col)  reentrant//设置当前地址
{
    uint Pos;

    Pos = row * LCD_WIDTH+ col;
    LCD_Write_Command_P2(LC_ADD_POS,Pos %256,Pos / 256); //修改
    gCurRow = row;
    gCurCol = col;
}

// 清屏
void cls(void)
{
    uint i;

    LCD_Write_Command_P2(LC_ADD_POS,0x00,0x00);// 置地址指针
    LCD_Write_Command(LC_AUT_WR); // 自动写
    for(i=0;i<0x2000;i++)
    {
        Status_BIT_3();
        LCD_Write_Data(0x00); // 写数据
    }
    LCD_Write_Command(LC_AUT_OVR); // 自动写结束
    LCD_Write_Command_P2(LC_ADD_POS,0x00,0x00);// 重置地址指针
    gCurRow = 0; // 置地址指针存储变量
    gCurCol = 0;
}

// LCM 初始化
ucharLCD_Initialise()
{
    RESET=0;
    RESET=1;
    LCD_Write_Command_P2(LC_TXT_STP,0x00,0x00);// 文本显示区首地址
    LCD_Write_Command_P2(LC_TXT_WID,LCD_WIDTH,0x00);// 文本显示区宽度
    LCD_Write_Command_P2(LC_GRH_STP,0x00,0x00);// 图形显示区首地址
    LCD_Write_Command_P2(LC_GRH_WID,LCD_WIDTH,0x00);// 图形显示区宽度
    LCD_Write_Command_P1(LC_CGR_POS,CGRAMSTART>> 11);
    LCD_Write_Command(LC_CUR_SHP | 0x01); // 光标形状
    LCD_Write_Command(LC_MOD_OR); // 显示方式设置
    LCD_Write_Command(LC_DIS_SW |0x08);
    grhome = GRSTART;
    txthome = TXTSTART;

    return 0;
}

// ASCII及汉字显示函数

ucharDisplay_Str_at_xy(uchar x,uchar y,char *fmt) reentrant
{
    char c1,c2,cData;
    uchar i=0,j,uLen;
    uchar k;
    uLen=strlen(fmt);

    while(i<uLen)
    {
        c1 = fmt;
        c2 = fmt[i+1];

        Set_LCD_Pos(y,x/8);
        if(c1 >= 0)
        {
         // ASCII
           if(c1 < 0x20)
           {
               switch(c1)
               {
                    case CR:
                    case LF: // 回车或换行
                        i++;
                       x=0;
                        if(y < 112)y+=HZ_CHR_HEIGHT;
                        continue;
                    case BS: // 退格
                       i++;
                       if(y>ASC_CHR_WIDTH)y-=ASC_CHR_WIDTH;
                        cData = 0x00;
                        break;
               }
           }
           for(j=0;j<ASC_CHR_HEIGHT;j++)
           {

               if(c1 >= 0x1f)
               {
                    cData=ASC_MSK[(c1-0x1f)*ASC_CHR_HEIGHT+j];
                   Set_LCD_Pos(y+j,x/8);
                   if((x%8)==0)
                   {
                   LCD_Write_Command(LC_AUT_WR);// 写数据
                        LCD_Write_Data(cData);
                        LCD_Write_Command(LC_AUT_OVR);
                   }
                   else
                       OutToLCD(cData,x,y+j);
               }
               Set_LCD_Pos(y+j,x/8);
           }
           if(c1 != BS) // 非退格
           x+=ASC_CHR_WIDTH;
        }
    else
        { // 中文

           for(j=0;j<sizeof(GB_16)/sizeof(GB_16[0]);j++)
           {
               if(c1 == GB_16[j].Index[0] && c2 == GB_16[j].Index[1])
               break;
           }
           for(k=0;k<HZ_CHR_HEIGHT;k++)
           {

               Set_LCD_Pos(y+k,x/8);
               if(j < sizeof(GB_16)/sizeof(GB_16[0]))
               {
                   c1=GB_16[j].Msk[k*2];
                   c2=GB_16[j].Msk[k*2+1];
                }
                else
                   c1=c2=0;
                if((x%8)==0)
                {
                   LCD_Write_Command(LC_AUT_WR);
                   LCD_Write_Data(c1);
                    LCD_Write_Command(LC_AUT_OVR);
               }
                else
                   OutToLCD(c1,x,y+k);

                if(((x+2+HZ_CHR_WIDTH/2)%8)==0)
                {
                   LCD_Write_Command(LC_AUT_WR);
                   LCD_Write_Data(c2);
                   LCD_Write_Command(LC_AUT_OVR);
               }
                else
                   OutToLCD(c2,x+2+HZ_CHR_WIDTH/2,y+k);
           }
           x+=HZ_CHR_WIDTH;
           i++;
        }
        i++;
    }
    return uLen;
}
//输出起点X不是8的倍数时,原字节分成两部分输出到LCD
void OutToLCD(ucharDat,uchar x,uchar y)
{
    uchar dat1,dat2,a,b;

    b=x%8;a=8-b;
    Set_LCD_Pos(y,x/8);
    LCD_Write_Command(LC_AUT_RD); // 读数据
    dat1=LCD_Read_Data();
    dat2=LCD_Read_Data();
    dat1=(dat1&(0xFF<<a))|(Dat>>b);
    dat2=(dat2&(0xFF>>b))|(Dat<<a);
    LCD_Write_Command(LC_AUT_OVR);
    Set_LCD_POS(y,x/8);
    LCD_Write_Command(LC_AUT_WR);
    LCD_Write_Data(dat1);
    LCD_Write_Data(dat2);
    LCD_Write_Command(LC_AUT_OVR);
}
/**********************************
//= 函数原型:Pixel(unsigned char PointX,unsigned char PointY, bit Mode)
//= 功    能: 在指定坐标位置显示一个点
//= 参    数: 坐标,显示点或清除点
//= 返 回 值:
//= 函数性质:私有函数
//= 如果显示屏超过了256*256,请修改这个函数 PointX,PointY的类型
//= Mode 1:显示 0:清除该点
**********************************/
void Pixel(unsignedchar x,unsigned char y, uchar Mode)
{
    unsigned char Start_Addr,dat;
    Start_Addr=7-(x%8);
    dat=LC_BIT_OP|Start_Addr; //生产位操作命令画点的数据
    if(Mode) dat|=0x08;
    Set_LCD_Pos(y,x/8);
    LCD_Write_Command(LC_BIT_OP|dat); // 写数据
}

void Exchange(uchar*a,uchar *b)
{
    uchar t;
    t = *a;*a = *b;*b =t;
}
/**********************************
//= 函数原型: voidline( unsigned char x1, unsigned char y1, unsigned char x2, unsigned char y2,bit Mode)
//= 功    能: 划线函数
//= 参    数: 坐标1,坐标2,显示点或清除点
//= 返 回 值:
//= 函数性质:私有函数
//= 其它:显示点阵不超过255*255
/**********************************/

void Line( unsignedchar x1,unsigned char y1, unsigned char x2,unsigned char y2,  uchar Mode) reentrant
{
    unsigned char x,y;
    float k,b;
    if( abs(y1-y2) <= abs(x1-x2) ) //|k|<=1
    {
        k=(float)(y2-y1) / (float)(x2-x1) ;
        b=y1-k*x1;
        if( x1 > x2 )
        Exchange(&x1,&x2);
        for(x=x1;x<=x2;x++)
        {
            y=(uchar)(k*x+b);
            Pixel(x, y, Mode);
        }
    }
     else
    {
        k = (float)(x2-x1) / (float)(y2-y1);
        b = x1 - k*y1;
        if(y1 > y2)
        Exchange(&y1,&y2);
        for(y=y1;y<=y2;y++)
        {
            x=(uchar)(k*y+b);
            Pixel(x, y, Mode);
        }
    }
}

voidDraw_Image(uchar *G_Buffer,uchar Start_Row,uchar Start_Col) reentrant
{
    uchar i,j;
    for(i=0;i < G_Buffer[1];i++)
    {
        Set_LCD_POS(Start_Row + i,Start_Col);
        LCD_Write_Command(LC_AUT_WR);
        for( j = 0;j< G_Buffer[0] /8;j++)
            LCD_Write_Data(G_Buffer [ i *(G_Buffer[0] / 8) +j +2]);
            LCD_Write_Command(LC_AUT_OVR);
    }
}
//---------------LCD_160128.h----------------
//LCD_160128的头文件
//------------------------------------------
#include<at89x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darg.h>
#include<stdio.h>
#include<math.h>
#include<absacc.h>
#include<string.h>
#define uint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unsigned char
#define STX 0x02
#define ETX 0x03
#define EOT 0x04
#define ENQ 0x05
#define BS  0x08
#define CR  0x0d
#define LF  0x0a
#define DLE 0x10
#define ETB 0x17
#define SPACE 0x20
#define COMMA 0x2c
#define TRUE 1
#define FALSE 0
#define HIGH 1
#define LOW 0
#define LCMDWXBYTE[0x8000]
#define LCMCWXBYTE[0x8100]
#define DISRAM_SIZE0x7fff
#define TXTSTART0x0000
#define GRSTART0x6800
#define CGRAMSTART0x7800
#define LC_CUR_POS0x21
#define LC_CGR_POS0x22
#define LC_ADD_POS0x24
#define LC_TXT_STP0x40
#define LC_TXT_WID0x41
#define LC_GRH_STP0x42
#define LC_GRH_WID0x43
#defineLC_MOD_OR  0x80
#define LC_MOD_XOR0x81
#define LC_MOD_AND0x82
#define LC_MOD_TCH0x83
#defineLC_DIS_SW  0x90
#define LC_CUR_SHP0xa0
#defineLC_AUT_WR  0xb0
#defineLC_AUT_RD  0xb1
#define LC_AUT_OVR0xb2
#defineLC_INC_WR  0xc0
#defineLC_INC_RD  0xc1
#defineLC_DEC_WR  0xc2
#define LC_DEC_RD  0xc3
#defineLC_NOC_WR  0xc4
#defineLC_NOC_RD  0xc5
#defineLC_SCN_RD  0xe0
#defineLC_INC_CP  0xe8
#defineLC_BIT_OP  0xf0
//---------------DS18B20.h----------------
//温度转换
//------------------------------------------
#include<at89x52.h>
#include <stdio.h>
#define  DQ P3_5     //定义DS18B20总线I/O
unsigned char t;      //从DS18B20读取的温度值
unsigned int flag;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int num)
{
  while(num--) ;
}
/*****初始化DS18B20*****/
void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8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14);
  x = DQ;           //稍做延时后,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20);
}
/*****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4);
  }
  return(dat);
}
/*****写一个字节*****/
void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5);
    DQ = 1;
    dat>>=1;
  }
}
/*****读取温度*****/
unsigned intRead_Temperature(void)
{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     //读低8位
  b=ReadOneChar();    //读高8位

  if(b>127)// 当高8位的第8位为1时,就是负值
     {                 // 下面是进行转换
      a=(~a)+1; // 当为负值的时候,低8位的操作
        if((~a) >= 0xff)// <-127度 ,则高8位进位
        {
            b=(~b)+1;
        }
       else
       {//不小于-127度时,高8位取反
            b=~b;
                    }
      flag=1;//这个表示为负值,你只要在液晶上显示一个“-”就行。
   }
    else
    { flag=0;}
   t=((b*256)+a)*0.0625;
  return(t);
}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