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收录机板子

楼主(2019-05-28):
这块收录机板子谁用过或修过?它是星球牌子,型号是Z933型的。

网友A:
我也有一块,“燕舞”的!

网友B(2019-11-26):
这种东东资料都是古董不好找,但维修比较简单(集成度和密集度都呵呵)。
一般从中间开始,前级后级慢慢摸就可以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