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的动态刷新Verilog源程序

楼主(2019-05-28):
六位八段数码管,最后两位自加首先循环,同时在到特定的数字调用蜂鸣器“哔~”

源程序如下:
module Project_Segled2
(
        //输入端口
        CLK_50M,CLK_1S,RST_N,
        //输出端口
        SEG_DATA,SEG_EN,FM
);

//---------------------------------------------------------------------------
//--        外部端口声明
//---------------------------------------------------------------------------
input                                         CLK_50M;                                //时钟的端口,开发板用的50M晶振
input                CLK_1S;
input                                                RST_N;                                //复位的端口,低电平复位
output reg         [ 5:0]         SEG_EN;                                //数码管使能端口
output reg         [ 7:0]         SEG_DATA;                        //数码管数据端口(查看管脚分配文档或者原理图)
output reg          FM;               //控制蜂鸣器

//---------------------------------------------------------------------------
//--        内部端口声明
//---------------------------------------------------------------------------
reg                        [15:0]        time_cnt;                        //用来控制数码管闪烁频率的定时计数器
reg                        [15:0]        time_cnt_n;                        //time_cnt的下一个状态
reg                        [ 2:0]        led_cnt;                                //用来控制数码管亮灭及显示数据的显示计数器
reg                        [ 2:0]        led_cnt_n;                        //led_cnt的下一个状态
reg                                           [3:0]         gewei;                                       // 后两位的个位
reg                                           [3:0]         shiwei;                                      //后两位的十位
reg                                           [7:0]         GE_DATA;                                //个位数码管数据
reg                                           [7:0]         SHI_DATA;                                //十位数码管数据
reg                                           [3:0]         gewei_n;                                       // 后两位的个位
reg                                        beep_reg;                                //用来控制蜂鸣器发声的寄存器
reg                                        beep_reg_n;                                //beep_reg的下一个状态

//设置定时器的时间为1ms,计算方法为  (1*10^3)us / (1/50)us  50MHz为开发板晶振
parameter SET_TIME_1MS = 16'd50_000;
parameter freq = 16'd47774;
initial
begin
gewei = 4'h5;                                                                          //初始化个位十位的值
shiwei=4'h0;
gewei_n=4'h5;
end

//---------------------------------------------------------------------------
//--        逻辑功能实现
//---------------------------------------------------------------------------
//时序电路,用来给time_cnt寄存器赋值
always @ (posedge CLK_50M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判断复位
                time_cnt <= 16'h0;                                        //初始化time_cnt值
        else
                time_cnt <= time_cnt_n;                                //用来给time_cnt赋值
end

always @ (posedge CLK_50M)
begin
        if(time_cnt == SET_TIME_1MS)                        //判断1ms时间
                time_cnt_n = 16'h0;                                        //如果到达1ms,定时计数器将会被清零
        else
                time_cnt_n = time_cnt + 27'h1;        //如果未到1ms,定时计数器将会继续累加
end

//时序电路,用来给led_cnt寄存器赋值
always @ (posedge CLK_1S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                                                                        //判断复位
begin
                    gewei = 4'h5;                                                                          //初始化个位十位的值
                shiwei=4'h0;
end
        else if(gewei==4'b1001)
begin
                gewei=4'h0;
                shiwei=shiwei+1'h1;                                                           //如果个位到十就归0且让十位加一
end
   else if(shiwei==4'b0100)
begin
                 shiwei=4'h0;                                                                        //判断十位的值如果到4就归0
end
   else
       gewei=gewei_n;
end
//组合电路,判断时间,实现控制显示计数器累加
always @ (negedge CLK_1S)
begin

                gewei_n = gewei + 1'h1;                //如果到达1s,计数器进行累加

end

//时序电路,用来给gewei寄存器赋值
always @ (posedge CLK_50M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判断复位
                led_cnt <= 3'h0;                                                //初始化led_cnt值
        else
                led_cnt <= led_cnt_n;                                //用来给led_cnt赋值
end

//组合电路,判断时间,实现控制显示计数器累加
always @ (posedge CLK_50M)
begin
        if(time_cnt == SET_TIME_1MS)                        //判断1Ms时间
                led_cnt_n = led_cnt + 1'h1;                //如果到达1ms,计数器进行累加
        else
                led_cnt_n = led_cnt;                                        //如果未到1ms,计数器保持不变
end
//实现gewei数据到数码管码数的一致
always @ (posedge CLK_50M)
begin
               case(gewei)
                           4'b0000:GE_DATA= 8'b00111111;        //0
                           4'b0001:GE_DATA= 8'b00000110;        //1
                           4'b0010:GE_DATA= 8'b01011011;        //2
                           4'b0011:GE_DATA= 8'b01001111;        //3
                           4'b0100:GE_DATA= 8'b01100110;        //4
                           4'b0101:GE_DATA= 8'b01101101;        //5
                           4'b0110:GE_DATA= 8'b01111101;        //6
                            4'b0111:GE_DATA= 8'b00000111;       //7
                           4'b1000:GE_DATA= 8'b01111111;        //8
                            4'b1001:GE_DATA= 8'b01101111;       //9
                            default:GE_DATA=8'b10111111;
               endcase
end

//实现shiwei数据到数码管数的一致
always @ (posedge CLK_50M)
begin
               case(shiwei)
                            4'b0000:SHI_DATA= 8'b00111111;        //0
                           4'b0001:SHI_DATA= 8'b00000110;        //1
                           4'b0010:SHI_DATA= 8'b01011011;        //2
                           4'b0011:SHI_DATA= 8'b01001111;        //3
                           4'b0100:SHI_DATA= 8'b01100110;        //4
                           default:SHI_DATA=8'b10111111;
               endcase
end

//组合电路,实现数码管的数字显示
always @ (posedge CLK_50M)
begin
        case (led_cnt)
                3'b000 : SEG_DATA = 8'b00000111;        //当计数器为0时,数码管将会显示 "7"
                3'b001 : SEG_DATA = 8'b00000110;        //当计数器为1时,数码管将会显示 "1"
                3'b010 : SEG_DATA = 8'b01100110;        //当计数器为2时,数码管将会显示 "4"
                3'b011 : SEG_DATA = 8'b00111111;        //当计数器为3时,数码管将会显示 "0"
                3'b100 : SEG_DATA = SHI_DATA;                       //当计数器为4时,数码管将会显示 "十位"
                3'b101 : SEG_DATA = GE_DATA;                       //当计数器为5时,数码管将会显示 "个位"
                default: SEG_DATA = 8'b10111111;
        endcase
end

always @ (posedge CLK_50M)
begin
        case (led_cnt)
                3'b000 : SEG_EN = 6'b111110;                //当计数器为0时,数码管SEG1显示
                3'b001 : SEG_EN = 6'b111101;                //当计数器为1时,数码管SEG2显示
                3'b010 : SEG_EN = 6'b111011;                 //当计数器为2时,数码管SEG3显示
                3'b011 : SEG_EN = 6'b110111;          //当计数器为3时,数码管SEG4显示
                3'b100 : SEG_EN = 6'b101111;                //当计数器为4时,数码管SEG5显示
                3'b101 : SEG_EN = 6'b011111;          //当计数器为5时,数码管SEG6显示
                default: SEG_EN = 6'b111111;
        endcase
end

//控制蜂鸣器
always @ (posedge CLK_50M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判断复位
                beep_reg <= 1'b0;                                                //初始化beep_reg值
        else
                beep_reg <= beep_reg_n;                                //用来给beep_reg赋值
end

//组合电路,判断频率,使蜂鸣器发声
always @ (posedge CLK_50M)
begin
        if(time_cnt == freq)                                                //判断分频值
                beep_reg_n = ~beep_reg;                                //改变蜂鸣器的状态
        else
                beep_reg_n = beep_reg;                                //蜂鸣器的状态保持不变
end
always @  (posedge CLK_50M)
begin
  if(gewei==4'h5 && shiwei==4'h0)
  FM = beep_reg;
end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