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行列反转法实现矩阵键盘扫描的源程序+仿真

楼主(2019-05-28):
《上次发过一次,这次程序写法不同。供大家参考参考》

//希望不要再有不懂装懂的人再说成逐行扫描,不知道就不要瞎BB   (此行为注释

*实现效果16个按键数码管对应显示0~f
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程序:
#include <reg51.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k;
        for(k = 0; k < i; k++);
}

unsigned char table[]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数码管显示码0~f
unsigned char code key_code[] ={0xee,0xde,0xbe,0x7e,0xed,0xdd,0xbd,0x7d,0xeb,0xdb,0xbb,0x7b,0xe7,0xd7,0xb7,0x77};  //键盘扫描码
char keyscan();                //行列反转法实现的矩阵键盘扫描函数

void main()
{
        char i;
        P0=0x00;
        while(1)
        {
                i=keyscan();
                if(i!=-1)                                                //当有按键被按下
                {
                        P0=table[i];
                        delay(10000);
                }
        }

}

char keyscan()
{
        char scan1,scan2,keycode,j,key;
        key =-1;                                                                                                    //按键值初值为-1,如果没有扫描到按键,函数返回-1
        P2 =0xf0;                                                                                                    //写:行为全1,列为全0
        scan1 =P2;                                                                                                //读:行列值
        if(scan1 !=0xf0)                                                                        //如果读入值不为0xf0,则表示有按键按下
        {
                delay(1200);
                scan1 = P2;                                                                                        //再次读入
                if(scan1 != 0xf0)                                                                //再次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去除抖动
                {
                        P2 =0x0f;                                                                                        //行列反转,写:行为全0,列为全1
                        scan2 =P2;                                                                                //读入行列值
                        keycode = scan1 | scan2;                        //合并行列值,得到扫描码
                        for(j=0;j<16;j++)                                                        //由扫描码表得到按键值
                        {
                                if(keycode ==key_code[j])
                                {key =j;
                                        break;
                                }
                        }
                }
        }
        return (key);                //返回按键值
}

网友A:
仿真在哪里??里面只有c程序啊

网友B:
这个怎么仿真操作啊

网友C:
2,4,5,9,d, 都显示不全

楼主(2019-06-30):
引用 网友C:
2,4,5,9,d, 都显示不全

显示不全可能是单片机频率不够,或者限流电阻过大哈;再有可能就是该字符的显示码有错误哟,,可以再检查检查程序;;;我发的是没问题的哟

楼主:
我发的是没有问题的哟,显示不全可能是字符码有错误,或者电阻过大引起电流不够造成的哈

网友D(2020-03-02):
这个仿真用proteus7.7打不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仿真用proteus7.7打不开啊

我用的是proteus8,7.7版本可能存在不兼容问题

网友E(2020-06-08):
{
                                if(keycode ==key_code[j])
                                {key =j;
请问这三步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