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单片机4*4按键总是无法识别?核心问题出在那,求帮助

楼主(2019-05-28):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emp;
uint i,key,yand;
uchar dispay_[7]={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uchar yand_[3]={0xfe,0xef,0xee};
void delay(uint i)
{
         uint m,n;
        for(m=i;m>0;m--)
                for(n=125;n>0;n--);
}

void keyscan()
{
  while(1)
        {P1=0xfe;
        temp=P1;

          if(temp&0xfe!=0xfe)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e:
                                            key=4;
                                            yand=0;break;
                           case 0xde:
                                            key=5;
                                      yand=0;break;
                                 case 0xbe:
                                            key=6;
                                      yand=0;break;
                                 case 0x7e:
                                            key=7;
                                      yand=0;break;}
         }
P1=0xfd;
        temp=P1;

          if(temp&0xfd!=0xfd)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d:
                                            key=1;
                                            yand=1;break;
                           case 0xdd:
                                            key=2;
                                      yand=1;break;
                                 case 0xbd:
                                            key=3;
                                      yand=1;break;
                                 case 0x7d:
                                            key=4;
                                      yand=1;break;        }
         }
P1=0xfb;
        temp=P1;
          if(temp&0xfb!=0xfb)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b:
                                            key=5;
                                            yand=1;break;
                           case 0xdb:
                                            key=6;
                                      yand=1;break;
                                 case 0xbb:
                                            key=7;
                                      yand=1;break;
                                 case 0x7b:
                                            key=1;
                                      yand=2;break;}
         }
P1=0xf7;
        temp=P1;
          if(temp&0xf7!=0xf7)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7:
                                            key=2;
                                            yand=2;break;
                           case 0xd7:
                                            key=3;
                                      yand=2;break;
                                 case 0xb7:
                                            key=4;
                                      yand=2;break;
                                 case 0x77:
                                            key=5;
                                      yand=2;break;
            }
          }
         }
}
void diapay()
{
        P2=yand_[yand];
        P0=dispay_[key-1];
}
void main()
{
         keyscan();
        diapay();
}

网友A:
你这个函数又长又浪费机时 uchar keyscan() {   KEYBOARD=0xf0;//键盘列全置1   delay_10ms();   if(KEYBOARD!=0xf0)//有键按下   {     temp=KEYBOARD;//保存此时键值     delay_10ms();     if(KEYBOARD==temp)//再次确认键盘是否按下     {       uchar  i;       KEYBOARD=0x0f;//键盘行全置1;       delay_10ms();       keynum=temp|KEYBOARD//保存键盘的行值       for(i=0;i<16;i++)       {         if(keycode[i]==~keynum)         return (i);       }     }   return -1;   } }

网友B:
你把程序对比一下就知道问题在哪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emp;
uchar i,key,yand;
uchar dispay_[]={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uchar yand_[3]={0xfe,0xef,0xee};

void delay(uint i)
{
        uint m,n;
        for(m=i;m>0;m--)
                for(n=125;n>0;n--);
}

void keyscan()
{
        P1=0xf0;
        if(P1!=0xf0)
        {
                delay(10);
                if(P1!=0xf0)
                {
                        temp=P1;
                        temp|=0x0f;
                        P1=temp;
                        switch(P1)
                        {
                                case 0xee:key=4;yand=0;break;
                                case 0xde:key=5;yand=0;break;
                                case 0xbe:key=6;yand=0;break;
                                case 0x7e:key=7;yand=0;break;
                                case 0xed:key=1;yand=1;break;
                                case 0xdd:key=2;yand=1;break;
                                case 0xbd:key=3;yand=1;break;
                                case 0x7d:key=4;yand=1;break;
                                case 0xeb:key=5;yand=1;break;
                                case 0xdb:key=6;yand=1;break;
                                case 0xbb:key=7;yand=1;break;
                                case 0x7b:key=1;yand=2;break;
                                case 0xe7:key=2;yand=2;break;
                                case 0xd7:key=3;yand=2;break;
                                case 0xb7:key=4;yand=2;break;
                                case 0x77:key=5;yand=2;break;
                        }
                }
        }
}

void diapay()
{
        P2=yand_[yand];
        P0=dispay_[key];
}
void main()
{
        while(1)
        {
                keyscan();
                diapay();
        }
}

楼主:
扫描的时候确实挺慢的,我再修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