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列反转发实现具有4位密码设置的实用密码锁单片机程序,数码管显示

楼主(2019-05-28):
      下面设计具体有16个按键输入,S12~S15此处无用、用4为集成数码管显示4为密码。矩阵键盘电路由P2口低四位控制4行,P2口高四位控制4列,数码管短线段与P0口相连,4调位选控制线与P1口低四位相连,模拟锁状态的发光二极管由P3.0控制。

密码锁功能如下:
(1)系统上电,数码管显示 - - - -,此时可输入4位密码,然后以OK KEY键结束输入,如果密码输入正确数码管显示 P,按下任意键结束;如果密码输入错误数码管显示 E 1秒,重新输入。
(2)PASS KEY作为密码设置按键,再次按下或已重置输入4位密码 则显示 P 表示设置密码成功返回输入状态。

仿真:

部分程序:
#include <reg51.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k;
        for(k = 0; k < i; k++);
}

unsigned char code key_code[] ={0xee,0xde,0xbe,0x7e,0xed,0xdd,0xbd,0x7d,0xeb,0xdb,0xbb,0x7b,0xe7,0xd7,0xb7,0x77};  //键盘扫描码
unsigned char led[]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                //数码管显示码
unsigned char pw[4]={0,0,0,0};                                        //存放原始密码
unsigned char pwnew[4]={10,10,10,10};                //存放输入的密码
sbit P30=P3^0;

void set_pw();                //密码设置函数
void dispset();                //密码设置显示函数
void dispnew();                //当先输入密码显示函数
void dispright();        //输入密码正确显示函数
void disperror();        //输入密码错误显示函数
char keyscan();                //行列反转法实现的矩阵键盘扫描函数

void main()
{
        char i,count;
        bit pw_flag;                //密码标志位,1表示正确0表示错误
        while(1)
        {
                i=keyscan();
                dispnew();
                if(i!=-1)                        //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
                        if(i==11)                //按下11号按键,进入密码设置界面
                        {
                                P2=0xf0;
                                while(P2!=0xf0);
                                set_pw();
                        }

                        if((i>=0) && (i<=9))
                        {
                                pwnew[count]=i;                //给pwnew数组赋上当前按下按键对应的值

                                count++;
                                P2=0xf0;
                                while(P2!=0xf0);                //判断按键释放
                        }

                        else if(i==10)                                //输入密码完成后按下确认键
                                {        pw_flag=1;                                //附上原始状态
                                if(count!=4)                                //先判断输入字符个数是否正确
                                        pw_flag=0;                                //不正确,则修改密码标志位为0
                                else
                                {for(i=0;i<4;i++)                //比较输入字符与原始密码是否相同
                                        {if(pw[i]!=pwnew[i])
                                                {pw_flag=0; break;}
                                        }
                                }

                                if(pw_flag==1)                        //密码输入正确
                                {
                                        dispright();                        //显示密码输入正确显示 P
                                        P30 = 0;                                                //开锁指示灯亮
                                        delay(20000);
                                        while(1)
                                        {
                                                i=keyscan();
                                                if(i!=-1)                                //有按键按下则退出等待状态
                                                        break;
                                        }
                                        P2=0xf0;
                                        while(P2!=0xf0);                //判断按键释放
                                }
                                else
                                {
                                        disperror();                        //密码输入错误显示 E
                                        P30 = 1;
                                }
                                count=0;
                                delay(50000);
                                for(i=0;i<4;i++)                //清楚当前输入值
                                {
                                        pwnew[i]=10;
                                }

                        }
                }
        }
}

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

网友A:
谢谢楼主,仿真成功了,中文注释也很详细  密码是0000哦

网友B(2020-11-15):
楼主,解压密码是多少?

网友C:
下下来之后,注释全是乱码,可以重新发一下吗

网友D:
楼主,仿真打不开啊

网友E(2021-06-21):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仿真成功了,中文注释也很详细  密码是0000哦

能发一下后续代码吗

网友F:
心态崩了 ,下载下来没有hex,后面仿真也是搞不成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心态崩了 ,下载下来没有hex,后面仿真也是搞不成

学单片机切勿心急,要慢慢弄懂每一个细节,hex文件在 "程序\Objects" 目录里面,仿真用Proteus8.8,你看我这不是成功了吗?

网友H(2021-12-17):
引用 网友G:
学单片机切勿心急,要慢慢弄懂每一个细节,hex文件在 "程序\Objects" 目录里面,仿真用Proteus8.8,你看我这 ...

有后续的代码吗

网友I(2022-06-02):
你好 我的单片机是用P3口的,行列都是,我试着改了但是不对,请问我对应的话应该改哪里,麻烦了

网友J:
楼主你好,我在你开锁指示灯 delay(20000);后面加了P30 = 1; ,但是仿真的时候LED只是亮了一下然后迅速熄灭,延时改成100000也是一样,请教各位怎样让LED开锁后延时5秒后熄灭,谢谢!

网友K(2022-07-05):
为什么程序是乱码

网友K: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仿真成功了,中文注释也很详细  密码是0000哦

请问有注释吗,我打开的不是程序,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为什么程序是乱码

打开方式有问题吧,是第一次用Keil吗?你从网页上把复制过去 重新建立工程,就可以了,不需要下载.你看我的打开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