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个STM32PCB拆机板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
手上有个核心是STM32F103C8T6的PCB拆机板,自带一排LED,想下载个流水灯程序进去看看。请指点下用图片右侧TXD\RXD等测试点是否是要用串口转USB与PC机连?  用啥软件下载?(EN旁的R124是BOOT0的下拉电阻)

网友A(2019-05-29):
你这个两个脚没法通过串口下载,stm32要用串口下载同时要用到BOOT1,BOOT0,NRST,和TXD,RXD.操作起来有点复杂,还得把这些脚引出来.不如用SWIM连4根就行了.

网友B:
cp2102,usB可以转串口

网友C:
买个JLINK-OB  或者STLINK-V2 ,才20块钱左右。

网友D:
求明白人指点..................

网友E:
这个要确认一下,如果板上没有SW或JTAG接口,很大概率这是个带IAP程序的小系统,那么是可以通过串口下载程序的。(当然也不排除这是个批量产品,厂家都是烧写好程序再加工,那就只能引线了,引出两根线,SWDIO和CLK加一个GND)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两个脚没法通过串口下载,stm32要用串口下载同时要用到BOOT1,BOOT0,NRST,和TXD,RXD.操作起来有点复杂, ...

"用SWIM连4根"不是引出的更多吗?我这PCB上BOOT1已经直接接地了,BOOT0也由电阻下拉了,只有复位需要引出,TXD,RXD现成的,岂不只引1根线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买个JLINK-OB  或者STLINK-V2 ,才20块钱左右。

手上有个J-LINK V8就是感觉用起来麻烦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要确认一下,如果板上没有SW或JTAG接口,很大概率这是个带IAP程序的小系统,那么是可以通过串口下载程 ...

谢谢,回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