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样把一个变量通过esp8266发送到手机端?请大神告知

楼主(2019-05-28):
单片机怎样把一个变量通过esp8266发送到手机端

网友A:
1、WIFI接到单片机或PC
2、手机和WIFI先建立连接
3、单片机或PC发送字符
4、通过手机APP接收并显示
5、首先你要熟悉单片机和能编写APP

楼主:
引用 网友A:
1、WIFI接到单片机或PC
2、手机和WIFI先建立连接
3、单片机或PC发送字符

这几步我都大概懂一点点。我想把单片机读取到的温度通过esp8266发送到手机端,我暂时用的网络调试助手。这是我发送数据的代码,不知道哪里有毛病,请您指点。
sendString("AT+CIPSEND=?\r\n");
delay1(1000) ;
sendString("AT+CIPSEND=0,10\r\n");
delay1(1000) ;
sendString("wendunum");
这里的wendunum是wendunum[0]=shiwei //温度的十位
                             wendunum[1]=gewei //温度的个位

网友B: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请问层主解决了吗???

网友C:
我有开发IDE8266透传,没用过at,IDE开发我用esp8266透传,uart中断,有数据进来处理数据中断吧数据发送出去,当然得先建立tcp/ip,

网友C:
你单片机要设置每隔几秒读一次温度,然后uart发送出去。
esp做客户端透传模式,上电连接服务器,如果是外网服务器必须固定ip。
我是用二次开发人家给的函数手册做了一个开关

网友D(2021-02-23):
引用 楼主:
这几步我都大概懂一点点。我想把单片机读取到的温度通过esp8266发送到手机端,我暂时用的网络调试助手。 ...

将温度的数据全部放在wendunum[]数组里面,然后按你上面的发送,但sendString("wendunum");改为sendString(wendunum);   这里的wendunum指向wendunum[]的首地址

网友E:
很简单的,首先确定协议走TCP还是UDP,然后确定谁做服务器,监听端口数据

网友F(2022-01-02):
把ESP8266模块的VCC,GND,CH_PD,UTXD,URXD口分别接USB转TTL模块的3.3v,地,3.3v,RXD,TXD  连接好后,就准备用电脑用串口调试助手向ESP8266发送AT指令。这样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