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用MOS管驱动LED的电路。大神有什么好的方案吗

楼主(2019-05-28):
(无正文)

网友A:
这取决于你LED功率,小功率MCU的I/O口可以直接驱动,功率的mos,就需要在栅极前加一级

网友B:
描述太简单了,最好是能说一下用途,什么样的LED,希望达到的效果

网友C(2020-07-08):
引用 网友B:
描述太简单了,最好是能说一下用途,什么样的LED,希望达到的效果

AO3400 一个;轻触开关 一个;电阻 若干;二极管 若干;LED 一个
用上述5种器件,绘制原理图并搭建一个电路,功能要求:
5V供电,当按住轻触开关时 LED熄灭,未按住时 LED 点亮,整体电流在0-15毫安之间,且流经轻触开关的电流不大于1毫安。
提供各器件参数选型理由。

网友D:
mos管型号可以自己选择,一端连接mcu给控制信号,一端接上拉电阻,还有一段接需要的led

网友E:
LED照明电源驱动万案一般来说有两种:线性驱动和开关型驱动。 线性驱动应用是一种最为简单和最为直接的驱动应用方式。在照明级白光LED应用中,虽然存在着效率低、调节性差等问题,但是由于其电路简单、体积小巧,能满足一些特定的场合应用较多。 开关型驱动可以获得良好的电流控制精度和较高的总体效率,应用方式主要分为降压式和升压式两大类。降压式开关驱动是针对电源电压高于LED的端电压或者是多个LED采用并联驱动情况下的应用。升压式开关驱动是针对电源电压低于LED的端电压或者是多个LED采用串联驱动情况下的应用。一般认为,隔高型驱动安全但效率较低,非隔离型驱动效率较高,应按实际使用的要求选择

网友F:
不知道你需要做的电路是驱动一路还是多路,如果是多路,可以用脉冲驱动,你的要求不太明确,所以无法再多说些什么。

网友G:
另一个好的计划是使用LED驱动器电路。

网友H:
什么LED呢,只是开关还是要恒流,还是PWM调光?需求不明确

网友I:
驱动mos要加一个缓冲,或高速io驱动芯片。

网友J:
MOS经典运用电路,数据手册里面都有,你有空可以看看

网友K:
看电流大小,电流小的话普通三极管也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