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用pwm波控制直流电机的速度啊?

楼主(2019-05-28):
已经会写pwm波的程序,就是如何将这个pwm波给到直流电机上,从而控制它的转速呢?(在单片机开发板上)。程序上还要怎么写才能控制呢?
#include<reg52.h>
unsigned int a, b;    //------------------------------------------
void main()
{             TMOD = 0x01;                 //T0定时方式1
TH0 = (65536-50000) / 256;   //50ms@12MHz             TL0 = (65536-50000) % 256;
TR0 = 1;             ET0 = 1;             EX0 = 1; EX1 = 1;
IT0 = 1; IT1 = 1;             EA = 1;             a = 0;             b = 10;
while(1);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L0 = (65536-50000) % 256;
TH0 = (65536-50000) / 256;   //50ms@12MHz             a++;
if(a == 20) a = 0;           //在这里调整周期.
if(a < b) P2 = 0xff;        //在这里调整占空比.
else   P2 = 0x00;
P0 = ((b / 10) << 4) + b % 10; //显示占空比等级    }    //------------------------------------------
void X0_INT() interrupt 0    {             b++;             if(b > 19) b = 19;           //占空比等级最大为19    }    //------------------------------------------    void X1_INT() interrupt 2    {             b--;             if(b < 1) b = 1;             //占空比等级最小为1.    }

网友A:
调整占空比就可以调整速度了

网友B:
看一下跑马灯程序  io口一个高电平一个低电平就能转了

网友B:
跑马灯程序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C:
占空比会决定输出高低电平的时间。

网友D:
pwm 控制电机,说白了就是控制电压;直流电机是你给他的电压大,他就转的块,电压小就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