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实现lcd1602显示Proteus仿真+代码

楼主(2019-05-28):
#include "bsp-lcd1602.h"
#include "param.h"

void LCD1602_GPIO_Config(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TypeDef LCD1602_InitTypeDef;
        LCD1602_InitTypeDef.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LCD1602_InitTypeDef.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LCD1602_InitTypeDef.GPIO_Pin =  LCD1602_E | LCD1602_RS | LCD1602_RW ;
        GPIO_Init(LCD1602_GPIO_PORT,&LCD1602_InitTypeDef);
        LCD1602_InitTypeDef.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LCD1602_InitTypeDef.GPIO_Pin =   DB0 |  DB1 | DB2 |DB3 |  DB4 | DB5|
                                                                                                   DB6 |  DB7 ;     //设置为开漏输出
        GPIO_Init(LCD1602_GPIO_PORT,&LCD1602_InitTypeDef);
}

void LCD1602_WaitReady(void) //检测忙状态
{
        uint8_t sta;

        GPIOB->ODR =0x00FF;
        RSO(0);
        RWO(1);
        EO(1);
        SysTick_Delay_Us(1);
        do{
                sta=GPIO_ReadInputDataBit(LCD1602_GPIO_PORT,GPIO_Pin_7);
                EO(0);
        }while(sta);
}

void LCD1602_WriteCmd(uint8_t cmd) //写指令
{
        LCD1602_WaitReady();
        RSO(0);
        RWO(0);
        EO(0);
        SysTick_Delay_Us(1);
        EO(1);
        LCD1602_GPIO_PORT->ODR &= (cmd|0xFF00);
        EO(0);
        SysTick_Delay_Us(400);
}

void LCD1602_WriteDat(uint8_t dat) //写数据
{
        LCD1602_WaitReady();
        RSO(1);
        RWO(0);
        SysTick_Delay_Us(30);
        EO(1);
        LCD1602_GPIO_PORT->ODR &=(dat|0xFF00);
        EO(0);
        SysTick_Delay_Us(400);
}

void LCD1602_SetCursor(uint8_t x, uint8_t y)
{
    uint8_t addr;

    if (y == 0)  //由输入的屏幕坐标计算显示RAM的地址
        addr = 0x00 + x;  //第一行字符地址从0x00起始
    else
        addr = 0x40 + x;  //第二行字符地址从0x40起始
    LCD1602_WriteCmd(addr|0x80);  //设置RAM地址
}

void LCD1602_ShowStr(uint8_t x, uint8_t y, uint8_t *str, uint8_t len)
{
    LCD1602_SetCursor(x, y);        //设置起始地址
    while (len--)         //连续写入len个字符数据
    {
        LCD1602_WriteDat(*str++);
    }
}

网友A(2019-08-24):
终于找到STM32相关仿真电路,谢谢啊

网友B(2020-10-18):
非常好,用systick控制的lcd1602字符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