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频率计Proteus仿真+程序+元件清单 LCD1602显示

楼主:
51单片机频率计,可以测量0-500Khz的频率 ,采用计数器的方式采集,里边附有论文资料。采用Proteus仿真,程序在下边压缩包里,自取按键支持保存频率和回看历史记录数据

1.单片机+最小系统+LCD1602液晶显示模块+NE555模块+电位器调节模块+按键模块
      2.采用LCD1602液晶显示频率值,测量范围0~500KHZ(理论上500KHZ,实际480KHZ左右)。
      3.配有鳄鱼夹,可以随意测量外部的频率。拨动开关,也可以测NE555产生的频率,通过电位器调节频率值的大小。

元件清单:
1    104    直插瓷片电容    2
2    10uf    直插电解电容    1
3    30p    直插瓷片电容    2
4    LCD1602    液晶显示器    1
5    CON2    排针2-Pin    1
6    12MHZ    晶振    1
7    SW-PB    按键6X6X5MM    1
8    POWER    DC电源插座    1
9    S9013    NPN三极管    1
10    10K    色环电阻    1
11    1k    色环电阻    2
12    2.2k    色环电阻    1
13    10K    电位计可调电阻    1
14    SW-SPST    波动开关    1
15    SW8*8    自锁开关    1
16    MCU    单片机    1
17    555    555芯片    1
配套器材
1    导线    XXcm    1
2    焊锡    XXcm    1
3    USB转DC3.5mm电源线    系统供电    1
4    7*9万用板        1
5    单片机插座    40脚IC座    1
6    IC插座    8脚IC座    1
7    2P杜邦线    公对母    1
8    16P排针        1
9    16P排母        1

//包含头文件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 unsigned char
#define ui unsigned int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dispbuf[6]={0,0,0,0,0,0};   //显示数据暂存数组
unsigned char temp[6];                                           //频率值暂存数组
unsigned char T0count;                                           //计数器计满次数,计满一次对应的脉冲数为65536个
unsigned int timecount;                                   //定时器定时1秒的变量,每次对应为50ms,计20次对应就是1秒,然后计算一秒内的计数器脉冲个数
bit flag;                                                                   //计时到1秒时该标志位置1,进行脉冲数的运算,得出结果送显示,然后该位清零,重新开始脉冲计数
unsigned long x;                                                   //计算脉冲的数据范围一般比较大,所以用无符号长整形变量定义该变量

/***********************************************************************************************************
LCD1602相关函数
***********************************************************************************************************/
//LCD管脚声明 (RW引脚实物直接接地,因为本设计只用到液晶的写操作,RW引脚一直是低电平)
sbit LCDRS = P2^7;
sbit LCDEN = P2^6;
sbit D0                 = P0^0;
sbit D1                 = P0^1;
sbit D2                 = P0^2;
sbit D3                 = P0^3;
sbit D4                 = P0^4;
sbit D5                 = P0^5;
sbit D6                 = P0^6;
sbit D7                 = P0^7;
//LCD延时
void LCDdelay(uint z)                  //该延时大约100us(不精确,液晶操作的延时不要求很精确)
{
  uint x,y;
  for(x=z;x>0;x--)
    for(y=10;y>0;y--);
}
//LCD写数据
void LCD_WriteData(u8 dat)
{
        if(dat&0x01)D0=1;else D0=0;
        if(dat&0x02)D1=1;else D1=0;
        if(dat&0x04)D2=1;else D2=0;
        if(dat&0x08)D3=1;else D3=0;
        if(dat&0x10)D4=1;else D4=0;
        if(dat&0x20)D5=1;else D5=0;
        if(dat&0x40)D6=1;else D6=0;
        if(dat&0x80)D7=1;else D7=0;
}
//写命令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LCD_WriteData(com);
  LCDdelay(5);
  LCDEN=1;
  LCDdelay(5);
  LCDEN=0;
}
//写数据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LCD_WriteData(date);
  LCDdelay(5);
  LCDEN=1;
  LCDdelay(5);
  LCDEN=0;
}

/*------------------------------------------------
              选择写入位置
------------------------------------------------*/
void SelectPosition(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if (x == 0)
        {
                write_com(0x80 + y);     //表示第一行
        }
        else
        {
                write_com(0xC0 + y);      //表示第二行
        }
}
/*------------------------------------------------
              写入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SelectPosition(x,y) ;
        while (*s)
        {
                write_data( *s);
                s ++;
        }
}
//========================================================================
// 函数: void LCD_Write_Char(u8 x,u8 y,u16 s,u8 l)
// 应用: LCD_Write_Char(0,1,366,4) ;
// 描述: 在第0行第一个字节位置显示366的后4位,显示结果为 0366
// 参数: x:行,y:列,s:要显示的字,l:显示的位数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3-4-1
// 备注: 最大显示65535
//========================================================================
void LCD_Write_Char(u8 x,u8 y,u16 s,u8 l)
{
        SelectPosition(x,y) ;

        if(l>=5)
                write_data(0x30+s/10000%10);        //万位
        if(l>=4)
                write_data(0x30+s/1000%10);                //千位
        if(l>=3)
                write_data(0x30+s/100%10);                //百位
        if(l>=2)
                write_data(0x30+s/10%10);                        //十位
        if(l>=1)
                write_data(0x30+s%10);                //个位

}

//1602初始化
void Init1602()
{
  uchar i=0;
  write_com(0x38);//屏幕初始化
  write_com(0x0c);//打开显示 无光标 无光标闪烁
  write_com(0x06);//当读或写一个字符是指针后一一位
  write_com(0x01);//清屏

}
void display()                                                          //显示函数
{
        unsigned int j;                                                  //定义变量用于显示延时
        if(dispbuf[5]!=0)                                          //如果十万位不为0
        {
                LCD_Write_Char(1,6,dispbuf[5],1) ;
                for(j=50;j>0;j--);
        }
        else
        {
                SelectPosition(1,6) ;
                write_data(' ');        //万位
        }
        if(dispbuf[8]!=0||dispbuf[4]!=0)          //如果十万位和万位都不等于零
        {
                LCD_Write_Char(1,7,dispbuf[4],1) ;
                for(j=50;j>0;j--);
        }
        else
        {
                SelectPosition(1,7) ;
                write_data(' ');        //万位
        }

        LCD_Write_Char(1,8,dispbuf[3],1) ;
        for(j=50;j>0;j--);

        LCD_Write_Char(1,10,dispbuf[2],1) ;
        for(j=50;j>0;j--);

        LCD_Write_Char(1,11,dispbuf[1],1) ;
        for(j=50;j>0;j--);

        LCD_Write_Char(1,12,dispbuf[0],1) ;
        for(j=50;j>0;j--);
}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unsigned char i;
        TMOD=0x15;                                                           //定义T1为定时模式,T0位计数模式
        TH0=0;
        TL0=0;                                                                   //计数器清零
        TH1=0x3c;
        TL1=0xb0;                                                           //定时器赋值(定时50ms)
        TR1=1;                                                                   //打开定时器T1
        TR0=1;                                                                   //打开计数器T0
        ET0=1;                                                                   //打开中断允许
        ET1=1;                                                                  //打开中断允许
        EA=1;                                                                   //打开中断总开关
        Init1602();                          //调用初始化显示函数
//**********************0123456789ABCDEF***************
        LCD_Write_String(0,0,"The Frequency:");  //开机界面
        LCD_Write_String(1,0,"        3.570kHz");  //

        while(1)                                                           //进入循环,因为括号内为常数1,不会变化,所以该表达式一直成立,又称死循环
        {
                display();                                                  //调用显示函数
                if(flag)                                                   //判断1秒时间是否到
                {
                        flag=0;                                           //标志位清零,计算完脉冲数后重新开始计时计数
                        x=T0count*65536+TH0*256+TL0;  //读取1秒时间内的计数个数(T0count为每次计数超过65536时进入计数中断加1)
                        for(i=0;i<6;i++)                           //for循环将暂存数组内数据清零
                        {
                                temp[i]=0;
                        }
                        i=0;                                                   //i清零
                        while(x/10)                                   //将x拆分为6个一位数
                        {
                                temp[i]=x%10;                           //如果x/10不为0,将x除以10的余数赋值temp【i】
                                x=x/10;                                   //然后将x/10的商赋值给x
                                i++;                                           //i++
                        }
                        temp[i]=x;                                           //最高位直接赋值给temp【i】
                        for(i=0;i<6;i++)                           //for循环用于将数据送入显示暂存数组
                        {
                                dispbuf[i]=temp[i];           //赋值语句
                        }
                        T0count=0;                                           //计数器中断次数清零
                        TH0=0;
                        TL0=0;                                                   //计数器清零
                        TR0=1;
                        TR1=1;                                                  //重新打开定时计数器
                }
        }
}

void t0() interrupt 1                                          //计数器中断函数
{
  T0count++;                                                           //计数超过65536,就产生一次中断
}

void t1() interrupt 3                                          //定时器中断函数
{
  TH1=0x3c;
  TL1=0xb0;                                                           //50ms进入一次中断,进入中断后要重新赋初值
  timecount++;                                                           //每进一次中断就是50ms,该变量加一
  if(timecount==20)                                           //该变量加到20次时,代表1秒到了
    {
      TR0=0;                                                          //关闭计数器
            TR1=0;                                                           //关闭定时器
      timecount=0;                                                   //计时变量清零,准备下次定时
      flag=1;                                                           //一秒时间到,该标志位置1,主函数中执行脉冲数运算与显示函数

频率计 -